电源维修
如何给变频做试验电源

楼主(2005-07-11):
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经验,本人因条件限制没有三相电源,如何使220V变380V的试验电源(不带负载),功率为45KW-75KW的变频器。

网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有讲。

网友A:
用单相220V变频器变换成三相220V电源,再用变压器升压致三相380V就可以了,变频器选型注意载波频率16K的,否则变压器发热,噪声大,尽量选用大一些容量,可能不好买,我用三相220V5.5KW的,再用三个200W灯泡做分压功能,启动后将其旁路掉!不过成本不低!

网友B:
很简单得了.实验用有两相380V就没问题了.电话:0539-8326075

网友:
用一个两220V变成两380V就行了,容量选大一点就OK了!试验电源只要两相380V就可以了!

网友C:
搞一个220V/380V单相变压器,几十元钱,大多数变频两线380V输入没问题。少数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该参数也基本是可选项,取消即可。

网友A:
请问两线380V输入变频器可以拖动负载吗?测试电机7.5KW以上!如果只是测试变频器电路板没有问题,整机测试拖动负载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