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卡件频繁切换工作 备用

楼主(2012-02-14):
用的是中控300X系统, 一个冗余输出卡老是频繁切换工作/备用..就是比如说是2号卡工作几分钟正常,然后切换到3号卡工作一段时间又切换到2号卡工作......最小时间是1分钟,最大时间30分钟..不是现场开路那种来回切换..用照用.4个回路阀门有3个在正常使用,一个不用我现场短接了,没有从卡件后短接,接线密怕弄跳车,不过量电压是0应该短接好了..就是故障记录里面刷屏...烦人..闹心...现场没大功率,卡件都换过新的还是这样...装置是运行了6年的老装置...有经验的++QQ707948271

网友:
顶起,坐等高手!

网友A(2012-04-30):
我也遇到过类似烦心事,卡换新的了,短接线也没问题,怀疑为机笼底板的问题,但没机会换新的试一试。

网友B(2012-05-31):
关注,等高手讲解

网友C:
AO卡输出后面的备用端子没有短接,短接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