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电压低,变频器跳闸怎么办

楼主(2010-11-02):
农村的变压器,平时电压370V左右,设备还可以用用,旁边一家工厂的注塑机一开,特别是合模挤压的时候,电压一下降到330左右,变频器报警跳闸?我的是4KW的电机,变频器主要是调速用的,平时输出一般在22HZ,5.5个A左右,的速度运行,外围的变压器和线路,还有人家的设备我们都没法改变,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我的变频器通过改参数可以运行吗?谢谢!!

网友A:
什么变频器,看看设置电压的相关参数有没有可以调整的

网友B:
变频可以设置瞬间再起动,但是如果晃电时间稍长点就不行了,看你的电机功率不大可以加装UPS。但是如果功率大加UPS成本太高。

网友C:
最好观察一下,到底是哪个或者哪几个小电机启停时发生这种现象。多找找规律。 不排除是小电机的回路有问题。 另外,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也可能造成误报(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把变频器额定电压设为350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