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VF-S9维修

楼主(2004-12-13):
关于VF-S9 15KW TOSHIBA变频器的咨询 1、 序列号10292602005,已运行11500小时。 烧IPM模块MIG75Q7CSAOX, 一上电就显示OCR。换模块之后,上电后不再显示OCR。试验时,带120W小三相电机,能运转。安装到铜线拉丝机上,带不动负载。有时又烧模块。 2、序列号10292602008,已运行9500小时。 试验时,带120W小三相电机,能运转。安装到铜线拉丝机上,带不动负载。显示OL1、OL2、OL3,负载已确认没有问题。 请问,排除了负载、设定、主回路问题之后,应怎样分析故障?不会是CPU板的问题吧? 若要换驱动板,请报价。 请高手指点,多谢。可发手机短信或email回复。 谭工13792550051, email: eeengineer@soh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