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作用

楼主(2005-11-20):
在使用变频器过程中,几乎没有调过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值,这两个参数到底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调整这两个参数?谢谢!!!

网友A:
是用于调整V/F曲线,可改变中间频率时的输出力矩。

网友B:
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的负载.所要求的启动力矩不同!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参数来适应各种工况的要求!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