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奈德变频器无故停机

楼主(2005-08-04):
我厂有几台施奈德变频器,无故停机,但变频器没有故障显示。 马上可以重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控制方式?

网友B:
电源波动大么? 运行信号丢失… …有熟悉施耐德ATV68的人员么?

网友C:
启动信号是否外不给定?? 如果是检查信号来源。。

网友D:
停车按钮接触不良。因为施耐得的停车命令是个常闭点。 我是施耐德华中地区服务商。 有问题联系027-59810776 曾

网友E:
看你是用的外控还是面板,如果是外控可能是接触不好,我以前遇到过相同的情况。不是电压的问题,如果是就有故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