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变频器的维修问题
a;lskdjf

楼主(2007-04-06):
变频器模块测量 没有问题 但是上电后没有显示,什么反应都没有,是不是开关电源坏了?怎么维修啊? 都换什么元件? 谢谢各位赐教,我是新手!

网友:
请高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源,一般在主板找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开关电源故障,是3844起震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
一般就是坏几个电容
只是一般啊
仔细 检查

网友C:
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
感谢, 然后在问个问题,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包含几个部分,那个小变压器是不是一般没问题啊?

网友D:
我建议你先找个地方学一下,有点基础之后再自己专研效果会好一点,也能少走很多弯路,你可以加我QQ交流下26840980 或登陆www.hsbpq.com

网友:
是38xx系列的开关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