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苯储槽用什么液位计

楼主(2012-03-14):
我单位有四个六米液位的粗苯储槽现在用单法兰液位计,使用中效果不太好,现请教各位大侠:是我的液位计不好,还是有更好的请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A:
雷达液位计测量时发出的电磁波能够穿过真空,不需要传输媒介,具有不受大气、蒸气、槽内挥发雾影响的特点,能用于挥发的介质如粗苯的液位测量。

网友B:
雷达液位!!

网友C:
不太懂这方面的。

网友D:
在论坛上看到一家人,分外的亲切,而且按照偶老家的族谱排辈的话,你还是爷爷辈的,再次晚辈给您问好了,呵呵。。

关于您所说的单法兰测量粗苯储罐的液位不准的问题,您说的不是很详细,偶这个晚辈也是瞎猜,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这个粗苯是密封储罐,偶感觉苯应该是有毒的物料,所以有可能储罐上部是密封的,也就是内部空间是有压力的或者采用氮封的措施,因此对于储罐上部气相压力不是大气压的情况下使用单法兰采用静压法测量介质的液位是有误差的而且其随机性、变化性、显示的波动性都是不可预知的,所以需要差压式测量液位,因此应该使用双法兰测量液位。

如果储罐是开口同大气的性质,那么使用单法兰能够测量液位,这个时候使用效果不好就需要分析多个原因,是苯的温度变化范围大导致密度发生较大变化与变送器组态设置的范围差别大,还是测量不稳定。如果苯的密度变化频繁使用压力法测量会有误差。

为了加大测量精度减少误差,可以选用较大法兰面的单法兰,比如DN50,DN80的作为取压接口,如果冬季气温低需要安装伴热措施。

如果使用、安装都没有问题,变送器能够顺利测量,而显示经常性的波动、误差较大,应该查看信号传输过程中有无电磁干扰影响信号传输的精度。

网友E:
粗笨为低压储罐

用孪生式(双路压力差)液位计,计量精度比远传法兰,最少高10倍,高50倍也有可能

嘿嘿

网友F(2012-04-23):
磁翻板液位计可以的  就是6米带远传 运输有点麻烦

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