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防雷措施

楼主(2005-06-20):
最近一段时间,阵雨接二连三,闪电不断,造成了很多用于水泵电机上的变频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雷击。 分析了一些雷击的原因: 1:当有雷电的时候,变频器若还在工作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变频器遭雷击是最严重的时候,在现场我看到变频器外壳已经被击开。CPU主板,整流桥,驱动板还有输出模块都被损坏。 2:即使断掉了所以的主电源,变频器还是会遭到雷击,但是这个情况比较轻微,这个时候的雷电同样还是从大地过来的,有大地传给泵管,从泵管上面的远传压力表通过信号线传给变频器,导致变频器局部遭到破坏。 基本就是这样些情况,这雷不好怎么好防,不知道各位前辈以及师傅们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的?晚辈在这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指点。

网友A:
能提点建议吗? 大虾?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C:
遇见过,第二种情况。 烧主板了! 那个花场已经是第二次了

网友D:
远传压力表的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将屏蔽层两端接地。

网友A:
青海风: 那屏蔽接地是指接怎么样的地?因为地线的种类很多。我也采用了屏蔽接地措施还是避免不了。最近雷击太严重了。我没有招了,坏了很多。 而且现在的情况雷电走的是远传表的那3根线进来的。难道要在这3根线上采取防雷措施?

网友D:
那到不用,你可以在压力表的内部将电位器和电刷做一下与压力表壳体绝缘处理,也可以将压力表与缓冲管之间采取绝缘处理(再室内或避雨的地放安装时),将金属接头换成尼龙的或其他绝缘接头。

网友E:
我是新人,多多指教。

网友F:
向你推荐一款防雷的吧,汇川变频器,MD系列变频器内置雷击过电流保护装置,能有效的提高变频器对于感应雷的自我保护能力.请和我联系.13906411575

网友G:
要不要加一个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