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液位计故障

楼主(2012-07-02):
EJA的双法兰带毛细管液位计,测量反应釜液位。刚开始时测量比较准确,但过一段时间液位显示偏高,现在20%的液位现实近60%。

检查:毛细管正常,气相也无渗漏的情况

工艺条件:接近真空 -0.095KPa,温度170度左右,反应介质不存在结晶堵塞等情况。

请各位判断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查一下零点有没有漂移,密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B(2012-08-01):
高温真空下,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容易出现这样的损坏,建议你换其它方式检测液位。这种工矿下用浮筒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C:
170度高温下,毛细管的封入液密度会变化,引起测量误差。

网友D(2012-09-14):
介质的状态对测量有影响  我就碰到过这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网友E:
正压侧有赃物堵在膜盒上,还有就是零点漂移

网友F:
不知楼主朋友的上法兰液位计取压部分有无排污放空阀,如果有可以大体判断出哪里出现了问题,把正负取压阀都关闭后,把正负取压排污阀都打开,等介质泄完后看其显示是否为零点,如果不是零点就是变送器产生了漂移,要进行重新校准。然后把正压测阀门投上看其液位变化是否成增长的变化趋势,然后再投上负压侧阀门,看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此时差别还是较大,那么就是反应釜介质密度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设定变送器的测量范围。

网友G:
高温真空下,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容易出现问题,我公司也出现过这种问题。需要改造,电浮筒或者鼓泡式液位计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2012-12-15):
高温真空下,受真空影响很大,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容易出现问题,我公司也出现过这种问题。需要改造,电浮筒液位计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