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三部曲

楼主(2005-06-23):
当你检修一台根本无显示的变频器时,该如何着手呢??本人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总结一二:1、首先测量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应有530V左右(380V为例)电压不正常检测整流桥和滤波电容。2、如电压正常,就检测三个串联起振电阻(阻值约为190K)。3、断开开关变压器负载检测。

网友A(2007-10-22):
请再说的详细些!

网友B:
请再说的详细些!是呀,楼主

网友C:
这是第一部吗?第二曲,第三曲呢?

网友D: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第一步都没有问题的话,在看看开关管是不是好的,一般接N脚上都有一个保护阻,看看有没有坏,我修到过好多都是因为起动电容容量不够了不显示的,开关电源负载某个整流管短路了以会不显示,通电量一下起动电容上的电压大概可以区分是负载还是振荡部分有问题,如果起动电容上的电压一点都不波动那一般都是振荡部分没有起振,如果有轻微的波动,那一般都是负载或反馈电路有问题,以上是我修机中的一点点小总结,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