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业维修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我厂有两台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因送外维修造成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本人将另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参数利用copy功能,将参数copy至丢失参数的变频器,但报通信故障ERROR 34,因地址重复造成,通信采用profibus,我利用参数500设定地址无效,请维修工程师搞了一天也未解决,故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你看看有没有;参数写入禁止菜单.调整0/1/2/3.

楼主:
请高手指正!!!

楼主:
我将通信线撤除,暂时设置成LCP控制,可从面板启动.但无法调度.

楼主:
我将通信线撤除,暂时设置成LCP控制,可从面板启动.但无法调速.

网友B:
        你用的是485(接线端子68-69)通讯还是profibus通讯,如是profibus通讯要修该參数918才是通讯地址,如修改不了就把通讯板上的地址拨到你要的地址。

网友C:
用profibus通讯的变频器不能COPY参数的,通讯地址重复了.

网友B:
    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丹佛斯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