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求电动执行机构故障原因

楼主(2011-02-25):
国产电动执行机构上海沃电的产品,故障现象为远控动作正常,就地不能动作?

网友A:
联系上厂家答复说是旋钮板故障,调试后再看

网友B(2011-04-14):
应该是PLC控制的吧?通讯数据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C(2011-06-02):
就地控制板的问题喽,或者旋钮的问题喽。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