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11 7.5KW 三相不平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2-11-07):
手上三台富士变频器全部是三相不平衡,可以肯定是驱动电源板的问题。驱动光耦和检测光耦我都换过了,依旧不行。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大神告诉你,有可能你的驱动是好的,实际上是你的电流检测有问题,因为这个机器是矢量控制型机器,你只要确定你的机器的模块的上下桥全部开通,且平衡,那么一般是电流检测的问题!因为机器很傻的,它输出转矩完全靠电流检测来判断,如果你的电流检测7840 附近的电路两路不平衡,那么它就会拼命提升偏小的那一路的转矩那么你的机器就会有种缺项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