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变频器

楼主(2007-04-07):
有修变频器的请找我,一般问题都能搞定,收费合理,并备有大量配件和说明书,欢迎大家购买和免费索取,详情请登陆www.hsbpq.com  或联系QQ709616890

网友A:
想说看你不容易

网友B:
呵呵,有点远,不是很方便!

网友C:
好.有事Q你,不少块都返回厂家了.以加你Q

网友C:
请加一下Q499043044

网友D:
ABB的变频器ACS800修过吗?它的主电路是经三相二极管整流在经ICBT输出吗?

网友E:
去,"所有问题全部都能搞定",吹牛吧.

网友F:
大部分问题都可以搞定,有的无配件或其他原因的也搞不定

网友G:
不知道富士G11 ER2和安川G5 CPF00继电器不吸能修吗?不要价格比买新的还贵哦,如果能,告诉我一声,JIYU12345@JX163.COM

网友F:
主板不太好修,CPF00大多是主IC坏了,只能换。CPFOO也有时主IC没坏这种情况少

网友F:
还有,如果可以修的话价格就不会高

网友F:
ER2是通讯错误,有的是面板或连接线坏了

网友F(2007-05-29):
CW568,我家也是 沈阳的,现在广东请加我QQ709616890

网友H:
汇丰HFV-207  的说明有吗 ???
  给一份好吗?
 qy159357@126.com

网友I:
同志 能说明一下台安N21.5kw变频器升速只能到1hz的原因么,驱动板是好的,问题出在主板上,但不知那个元件损坏,承蒙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