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新手适用〕

楼主(2007-06-06):
  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故障判断
  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东元M3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参数2线式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调参数千万注意不要轻易修改V/F曲线,要根据负载,试着慢慢调。
一般变频器出厂已经设定好了,就不要调了。如果不够力或电流过大,可慢慢调其数值,调之前最好做记录,因为即便做参数复归,VF修改值也不会变。
还有就是有的变频器不能轻易做复归的,有必要做参数复归的时候,要先抄下来原来的数值,避免给客户和自己带来麻烦。
一次一纸品厂客户反应东元变频器力不够,后改为矢量控制OK。

在变频器试VS马达未带负载的情况下,千万注意一定要修改加减速时间,因为马达未带负载惯力很大很容易炸模块,加减速时间调长或直接断电都可以,试好之后再调回来。

变频器在接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地线接到负极上,输入电源大多在左边,RST  ,但也有在右面的,看到过一个老手,看也没仔细看,接好线上电就炸了。

 三菱A540显示E UVT   低电压
处理意见
1    换7800
2检查主回路
3 检查继电器
4换面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

安川主板显示CPF00一般都是主IC坏了,只能换主IC了。
其他象CPF01   CPF02大多都可以修,找块好板来对照,给好主板通直流电,然后记录各IC的各脚电压,再试坏板。虽然这个办法有点费劲,但最后可以修好才是真的。

网友A:
好的
很准确

网友B:
谢谢楼主!由于我对变频器的维修涉及不深,在这贴中我有一事不明,还望楼主指教:就是怎样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什么样的波形才算是好的?还有如果在不上模块之前好象变频器是不能驱动的,它的信号从哪儿来呢?是不是用示波器自身的方波基准信号作测试?(我还是新手,望路过的朋友勿笑)。

网友C:
你提的问题很难回答,我水平有限。只是有些小经验拿来跟大家分享,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用示波器主要测变频器的电流,电压,功率等基波值和谐波值,我们通常是不用的,只有在遇到疑难问题才用的。
不上模块可以通直流电来试驱动是否修好,有的变频器必须上模块才可以,比如三菱。
我也在学习中,几年下来在工控网学了不少。
感谢工控网,祝工控网越办越好。

网友B:
呵呵,我也是刚新来的,工控网的确是个好地方,希望有知情的路过朋友能解释一下我提的疑问,谢谢楼主的回复!也祝工控网越办越好。

网友C:
当工作机械要求快速制动,而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变频器内置的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掉再生电能而使直流部分“过压”时,需要加接制动组件,以加快消耗再生产电能的速度。

外接制动组件
(1) 制动电阻

(2) 制动单元

网友D:
希望楼主越办越好!

网友C:
很多变频器是因为里面太脏,其实根本无故障,遇到好多这样的,特别是安川F7,清理一下装上就好了。
大部分变频器维修的时候滤波电容都要更换,特别是那些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大电容可以用电容表量下容量,如果容量正常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C:
当然了,外表有爆裂破损的电容最好不要用了。
去买电容的时候最好找熟悉的供应商,有很多贴牌和翻新的电容。

网友C:
在机械调整过程中,以及金属切削机床装上工件后的校整过程中,常常需要“点-动、动-动”,谓之点动,英语是JOG,也有译成微动或寸动的。

实现点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 外接控制  在点动接线端JOG与公共端CM之接入按钮开关即可,大多数变频器都备有点动接线端。

(2) 键盘控制  部分变频器在面板上专门配置了点动键,进行点动控制。

各类变频器都具有设定点动频率的功能。调试时,点动频率需视机械的具体需要来进行设定。可以先设定得低一些,再酌情增高。

印刷机都要用正转点动和反转点动的,这也就牵扯到变频器正反转运行加减速时间和正反点动加减速时间了。有的变频器就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C:
安川G5变频器密码,记得应该是A1-04,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复位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

网友C:
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网友C:
台安变频器显示ERR6不是故障,是跳线没插,插上跳线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D:
你好楼主,我有一台三菱A540-7.5KW的运行时跳OC1,不运行是好的,请赐教,这是电源板的哪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模块坏了。

网友E:
各位高手请指教:E540-3.7K变频器,模块是一体化的,续流部分检测是好的,整机上电面板显示和操作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查了说明书,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值设定,请指教!

网友C:
估计是驱动,驱动做在模块里了 ,没得修了 .

网友C(2007-07-06):
台安N2-1.5KW变频器出现了加电后显示屏无任何指示是何故?

1面板没插好,针没对好。
2开关电源烧
3启动电阻坏
4模块坏
基本上就这几种,经过测量就知道具体问题了。我估计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东元7300FA 22KW带空电机3.7KW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U=5.8 V=4.8 W=3.8是什么原因?
1驱动
2模块
3主板

网友F:
多谢楼主,愿工控网越办越好!

网友G:
向楼主请教:我有一台三菱FR-E540-2.2K的变频器,在使用时突然出现EP24报警。从配电柜上拆下来,接通电源试运行一切正常。再装上去,只接电源,控制端子都没接线,通电就报警。拆下来再试还是没问题。我手上的说明书上没有介绍这个报警参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H:
你好.我是刚开始学习变频器的,希望多指教.
希望能把维修变频器的前后顺序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C:
龙辉勇:我认为配电柜里有问题,你查下有没干扰或漏电现象。

安川F7的上电显示OL2,更换主板OK。

学生!

网友C:
SC大部分都是模块坏

网友I:
红雪有才

网友J: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谁知道华为TD2000/4T/22G控制板上代号为U11的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J:
由于烧毁我看不清楚元件型号了

网友: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用指针表量,U  V  W相必须一样。

网友K:
不错,最好有内部电路图

网友L:
多谢分享了……
我有学习了!!

网友M:
太好了,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2007-08-05):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向各位高手请教,我是一名电工新手,我有一台惠丰7.5KW变频器.正转运行正常,反转不运行.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我由衷的感谢!!!

网友C:
1主板的问题,可以修的,你自己查下.

2参数设置错误,反转禁止了.

网友J:
西门子6SE6-4KW上电报F0022,检查插头完好.不知还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N:
变频器高手工劳动---红雪

网友O:
写的好!我又增长了见识.

网友P:
 你好.我是刚开始学习变频器的,希望多指教.

网友Q:
走进学堂了

网友R(2007-09-05):
6SE6440容易抱F0022,除了检查插头,还可以检查主板

网友S:
    我问一下,AB 1336 PLUS II 变频器控制方式的参数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C:
不好意思没说明书

网友T:
多谢楼主,你的经验总结对我们很有帮助!

网友U:
高手过招
看了长见识!高

网友V:
请问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用IGBT:BSM75GB120DLC代换BSM50GB120DLC

网友C:
可以代换就是有点浪费

网友W(2008-05-13):
创世变频器报ESC故障是什么原因,手头没有变频器说明书,ESC代表什么意思?
,复位复不了,断电后重新上电故障依旧!

网友C:
我也没有说明书,但我估计是模块或电流传感器坏了

网友C(2008-08-04):
呵呵,好久不来了,过来看看!

网友X:
我想请问,空载运行会过流报警,而带负载却不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主板或电流检测坏了,误报

网友Y:
三菱FR-E540显示EP24以前我遇到过,是24V负载有短路

网友C:
三菱FR-E540主板显示EP24,是24V负载有短路,这个故障自己可以处理。

网友C(2008-11-02):
过来看看,大家没有踊跃发言啊

网友Z:
我用的是INVT-GS-2R2T4没有N端怎么办?

网友Z:
楼主有没有INVT-GS-2R2T4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个说明书没有

网友Z:
谢谢,找到了。我刚接触到频器没有基础。请教你一个问题,变频器都没有N端如何测试?

网友C:
变频器外部端子有的是没有N端,这样的话就要拆开变频器来测量,其实如果不拆开变频器只能测量变频器的主回路好坏,还不能断定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Z:
谢谢了,拆开变频器才找到

网友AA(2009-02-22):
支持 我是新手

网友AB(2009-07-03):
哪位朋友知道安川F7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磁噪声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AC:
单位只有一人知道变频器,我正准备学习。

网友AD(2009-10-14):
我的三肯变频器面板设定的频率有时会变(运行中),各位楼主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AE(2010-05-04):
FR-A540-22K报警EP24是那里有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AE:
24V负载有短路一般是那个东西坏?谢谢.

网友AE:
红雪你好,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