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6436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7-09-05):
一台西门子6SE6436,37KW变频器整流模块炸,逆变模块烧坏电源驱动板坏。模块换新、驱动板维修后上电试机,电机转,只是随着频率的增加,开关电源有一种兹兹的噪音由慢到块,好象开关电源负载有点重的感觉,不知我的判断对否?怎样解决?盼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
刚刚发现这种噪声呈现间歇状,一会有一会无。怪,是那的事呐?高手支招呀!

楼主:
我仔细的听了一下,噪音就是从开关变压器里发出的,叠加在正常的并关噪音上,比正常声音大而且频率底。是不是有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有一个电解电容发热,不应该,但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电解电容发热原因,,,1是两端电压过高
2。是有交流成份存在。。3是旁边有发热物,呵呵

网友B:
把这个电解电容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电容换了,问题没解决。我知道导致电容发热的原因,只是找不到故障源。

楼主:
故障源找到了,问题己解决。谢谢以上各位朋友。

网友C:
故障源能否说出来听听?

楼主:
开关电源中的一只贴片电容有轻微漏电,换新后故障排除。如果不好找,可把其中的几只电容全换掉。我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D:
变压器的脚有可能送了或者差不多断了,你拆下来就弄好了就可以 了,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换个电源就一切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