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7-09-10):
一台西门子6SE6436,37KW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损坏,K2225短路,R47电阻烧坏,旁边的0殴电阻坏,把以上坏件替掉,把3844换一个新的,把3844周围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查了一遍,可疑元件替掉,上电试机不起振,7脚有13V电压但不稳定,在13V电压的刻度附近,表针大概以0.5HZ的频率,以一小格的幅度摆动。8脚没有5V,只有0.25V电压也同样摆动。请高手支招,谢谢!谢谢!

网友A:
13V电压低了点,检查UC3844供电电路,其供电滤波电容也换掉.

网友B:
输出侧是否有短路

楼主:
正常时7脚应有13.5V直流电压’而且应该很稳定。

网友B:
请先把七脚上的电容换掉再试一下了

网友C:
这种变频器是用在暖通空调上的,除了主板和440不一样,其他应该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前边的维修人员把开关电源部分的两个电阻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