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01变频器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8-05-06):
1 变频器的故障指示和报警

        本文介绍对由芬兰abb公司制造的sami gs系列acs 501型2.2-75kw变频器可能发生的一些故障所采取的处理方法。sami gs变频器在工作期间能够进行连续自监视,如果发生故障,它将显示故障跳闸的说明和在重新工作之前等待操作者确认故障,如图1、2所示。

                                                                                                    图1 报警显示

                                                                                                    图2 故障显示
sami gs变频器也将显示不正常工作报警,但它不会导致驱动器停机。如果在报警显示接通时出现故障,将自动消除报警而显示故障指示,详情参考“sami gs变频器报警和故障处理表”。
2 故障复位
        sami gs变频器出现故障时,可采取下述方式复位:
    (1) 按键盘上的启动/停止按钮;
    (2) 通过选择数字输入起动:a) 将+24v转变成0v起动复位;b) 连接到数字输入1-6(di1-di6)中的任一个复位信号。
    (3) 经过串行通讯(rs485);
    (4) 关闭电源一会儿后重新接通电源。
    (5) 选择自动复位:a) 按《用户手册》中9.3.3节33组的“自动复位”说明进行;b) 对于过电压、欠电压、过电流或ai<2v/4ma故障,只要  选择yes项,均允许自动故障复位。如果消除了故障,sami gs变频器将重新正常工作;如果故障未消除,它将再次跳闸。
        注意!如果发出启动指令,故障被复位后可启动驱动器。如果故障继续存在,它将再一次跳闸驱动器并产生一个新故障指示。在故障复位后允许检查和修改参数,在没有新故障显示期间,除启动指令开始动作以外,有1min延迟。在延迟期间,故障继电器输出将遵循实时故障状态、随故障记存一起进入故障历史。如果选择自动复位,这些故障将复位。对于有一些故障,要求用户操作者采取周期性断电然后通电以清除故障,在下述“sami gs变频器故障处理表”中给出合适的故障复位动作。
3 故障历史
        当sami gs变频器自诊断探测到故障时,故障将被储存以便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供查看。最后的3个故障和报警信息储存在操作数据参数(20 last-recd fault,21 second-recd fault,22 first-recd fault)中。对故障作趋向检查有易于防止将来的故障。例如,如果3个故障中的最后2个是过电压跳闸,应增加减速度时间。
        滚动故障历史参数不会消除故障历史。当新的故障/报警出现时,将自动地消除最老的复位故障指示/报警。消除故障历史,须将每一个故障历史参数设置为0。选择参数20 ,last recd fault 和改变到设置模式。按上升或下降键将参数改变为0,按*键返回到显示模式。参数21和22重复上述相同步骤。
       #注意!如果故障复位后继续存在,应防止故障历史的消除。
       #注意!无论何时选择应用矩阵(启动数据 b application),也将复位故障历史。
       #注意!只有关闭自动复位时,才能将欠电压故障信息储存在故障历史中。监视极限指示不储存在故障历史中,但维持显示直到按i/0(启动/停止)按钮复位或通过外部故障复位为止。可通过参数11.9选择外部故障复位的信号源。
       #注意!sami gs变频器的出厂试验包括跳闸功能。但是,在发货装运之前总是消除了历史故障,因此在sami gs 变频器的历史中表示的任何故障都是在装运以后发生的。
4 故障处理
        表1、2介绍了sami gs变频器在运行中出现报警或故障信息时,可采取的一些处理方法。表中的①表示用一个信号复位;①①表示关闭输入电源的复位动作。
表1 sami gs变频器报警处理表
        报警信息 查找、分析、处理
    1 sami temp sami gs散热温度>65(70)℃,由于灰① 尘太多或不正确的安装致使限制空气流动,按照后述温度报警流程图处理。
    2 mot stall 参数32.7,stall func(失速功能)设置① 到warning(报警),参考表2 sami gs变频器故障处理表中"3 mot stall"处理方法。
    3 mot temp 参数32.3,mot temp flt func(电① 动机温度故障功能)设置到warning(报警),参考表2 sami gs 变频器故障处理表中"4 mot temp"处理方法。
    6 under ld 参数32.10,underload func(欠负荷① 功能)设置到warning(报警),参考表2 sami gs变频器故障处理表中“7 under ld”处理方法。
    7 ai<2v/4ma 参数32.2,ai<2v/4ma func设置到① warning(报警),参考表2 sami gs变频器故障处理表中“11 ai<2v/4ma”处理方法。
    8 eeprom wr 参数储存到eeprom失败,检查dc连① 结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尝试重新储存;如果又出现报警,尝试重新储存工厂设置;如果报警重复存在,联系厂家维修部。
    10 op card 1 选择速度控制矩阵,但连接没有脉冲转① 速计卡。检查连接,检查所提供的卡。
表2 sami gs变频器故障处理表
故障信息 查找、分析、处理
        1 start/stop 控制接口卡的启动/停止基准与电动机① 控制卡的启动/停止状态不同。检查电动机控制卡和控制接口卡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正常但故障重复存在,联系厂家维修部。
        2 sami temp sami gs散热温度>70℃或低于-5℃,① 由于灰尘太多或不正确的安装、过负荷或元件(风扇、熔断器、电源半导体等)故障导致限制空气流动。当散热器的周围明显较温暖,如果显示器却出现-10℃,则r10电路断路;如果显示+100℃,r10电路短路。处理方法(1)按照后述温度故障流程图处理;(2)对主电路中的r10进行检查,如r10损坏则更换。
        3 mot stall sami gs确定电动机工作在失速区域,① 参考stall time/freq参数。由于增加负荷转矩,电动机拖不动,如果负荷转矩增大不属于机械问题,则可能配置的电动机功率太小。因此,(1)消除引起增加负荷转矩的机械问题;(2)如果电动机轴转动又不过热,增大失速极限参数;(3)必要时更换较大功率的sami gs变频器和电动机。
        4 mot temp sami gs确定存在其驱动的电动机过热① 的高概率。由于温升是通过电动机电流 计算出来的和没有直接测量,可能电动机处于规定的温度之内。如果确定电动机处于规定温度之内,增加motor load curve和/或motor therm time,然后重新启动。如果电动机温度高于额定温度,改善电动机冷却或更换故障电动机。
        7 under ld 电动机负荷低于参数32.11和32.12的监视极限设置。检查电动机欠负荷的机械问题并予以消除;检查电动机的负荷周期变化情况,增加underload time或改变underload curve。
        8 overcurr1 输出电流超过265%in。可能由于电动(…4) 机、电动机电缆或sami gs短路或① 接地,另外太短的加速度时间也可能引起过电流跳闸。过电流1:超过超过265%in;过电流2,3:门电路驱动器故障;过电流4:接口故障。参考“sami gs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处理流程图”。
        9 overvolt dc母线电压超过135%标称电压un① (un=1.35u1max,u1max=415/500v)。大多数通常的原因是电源过电压(静态或瞬时)。当负荷惯性非常大和减速度时间设置较小而电动机在驱动器中作为发电机运行时,也可导致过电压。检查电源的静态或瞬时电压是否正常(例如是否有发电负荷或上游有较大功率因数调整电容器造成过电压?),设置较长的减速度时间或如果与应用兼容则使用惯性运动停止功能,如果需要非常短的减速度时间则使用发电制动装置。
        10 underv1 dc母线电压低于65%un(启动数据参① 数d)。低电压跳闸的大多数通常的原因是电源故障、缺相或“(为了节约用电而)降低电压”工况。检查三相电源是否正常,如果熔断器熔断则更换;如果电源满足要求,应检查和消除变频器内部发生的故障;如果不能排除内部故障,联系sami gs维修部门。
        11 ai<2v/4ma 模拟输入小于2v/4ma和最小已设置① 2v/4ma。输入基准故障或控制线损坏,检查基准电路排除上述故障。
        16 pow rang 在更换控制接口或电动机控制卡后电源①① 范围编程不匹配。检查电动机控制卡上的电源范围编程使之相匹配;检查启动数据应按照新控制接口卡给予;断开电源,等待1min,然后重新恢复电源。如果故障继续存在,联系sami gs维修部门。
        17 rs485 在x51接线板上没有rs485串行通讯,① 串行连接上有emc干扰。如果不存在串行通讯通过,设置参数17.4到“no”;检查接线板、比特速率;检查参数17.3暂停选择正确;查清干扰原因并予以消除。
        19 in comms 串行通讯中的故障,在控制接口和电动① 机控制卡之内。检查控制接口和电动机控制卡之间的电缆,如损坏则修复或更换。如果故障继续存在,联系sami gs维修部门。
        20 con intx 有关电动机控制卡上元件的故障。断开①① 电源,等待1min,然后和21 mot contx重新恢复电源。如果故障继续存在,联系sami gs维修部门;应记录好故障代码,以便答复告知维修人员。
        22 par rest 参数重新储存错位,参数总和不匹配。① 复位故障显示(显示复位让参数滚动,但故障并未复位);检查全部参数设置或重新设置工厂设置。断开电源,等待1min,然后重新恢复电源检查故障是否消除。
        23 underv2 接通电源5s内dc电压未上升超过它的① 标称值(1.35un)的85%,在run(运行)状态中,dc电压保持低于65%和出现故障10欠电压1(undervoltage 1)。 如果在参数33.4允许自动复位,如果在3分钟内不能重新充电达到dc电压的85%,指示故障23欠电压2(undervoltage 2)。
        24 earth f1 电动机、电动机电缆或sami gs的电① 动机输出端子接地故障。由于电容泄漏电流,故障也可能出现在将几台电动机电缆并联的多台电动机应用中。检查上述3项的绝缘电阻是否良好,如果达不 到 要求则进行维修或更换;如果不存在接 地 故障或短路,联系sami gs维修部门。如果按照上述消除故障的办法处理后故障仍然存在,请与sami gs变频器厂家维修部门联系。
        在许多情况下,毛病可能与sami gs变频器的硬件故障无关,往往是由意想不到的环境或负荷问题引起的。故障处理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识别和查出故障原因然后消除它。sami gs变频器温度报警/故障处理程序如图3所示。

                                                                             图3 sami gs 变频器温度报警/故障处理程序图
作 者:李玉华

楼主: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2008-06-15):
既然是美德,也做一下吧!

网友B:
楼主发贴辛苦,回帖是必须的。。

楼主(2008-08-20):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谢谢回贴的朋友,对看贴不回贴的朋友,我就不谢了。呵呵!

网友C:
讲得很详细,谢谢楼主发帖。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得很详细,谢谢楼主发帖。辛苦···

不客气,谢谢你的回贴

楼主(2008-10-01):
看贴回贴是美德!

网友D:
讲的很详细,顶一下,我这有ABB ACS501全系列的备件,SNAT7030,SNAT7050,SNAT7070,SNAT7210,SNAT7640,SNAT7261,SNAT7261,全新备件特价:广州实控董工13902272318

楼主(2009-01-10):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E(2009-02-28):
引用 网友F:
关于讲的很详细,顶一下,我这有ABB ACS501全系列的备件,SNAT7030,SNAT7050,SNAT7070,SNAT7210,SNAT7640,SNAT7261,SNAT7261,全新备件特价:广州实控董工13902272318

董工你好;请问有没有ABBACS501的霍尔EH100AP吗?我有需要,有的话请将价格发给zbgytc@163.com.谢谢!

网友G:
我也来顶一下吧...........

网友H:
我们也是搞维修的,向楼主学习

青岛变频器维修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人民路99号

400-658-0678

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ABB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LS变频器、三垦变频器维修

网友I:
上海专业变频器维修,保养维护。多联系。QQ 317380825

网友J:
特价销售ABB变频器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K:
多谢楼主经常提供这么好的帖子,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帖子。谢谢

网友L(2010-01-07):
1 start/stop 控制接口卡的启动/停止基准与电动机① 控制卡的启动/停止状态不同。检查电动机控制卡和控制接口卡之间的连接,如果连接正常但故障重复存在,联系厂家维修

这个故障怎么修理?什么元件故障?

楼主(2010-07-09):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