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实例解析

楼主(2008-05-08):
1 引言

作者通过长期维修变频器的亲身体会,介绍了5例变频器故障处理过程。
2 5例变频器故障处理过程

(1) 变频器驱动电机抖动
在接修一台安川616pc5-5.5kw变频器时,客户送修時标明电机行抖动,此时第一反应是输出电压不平衡.在检查功率器件后发现无损坏,给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运行变频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确实不平衡,测试六路数出波形,发现w相下桥波形不正常,依次测量该路电阻,二极管,光耦。发现提供反压的一二极管击穿,更换后,重新上电运行,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修复。
(2) 变频器频率上不去
在接修一台普传220v,单相,1.5kw变频器时,客户标明频率上不去,只能上到20hz,此时第一想到的是有可能参数设置不当,依次检查参数,发现最高频率,上限频率都为60hz,可见不是参数问题,又怀疑是频率给定方式不对,后改成面板给定频率,变频器最高可运行到60hz,由此看来,问提出在模拟量输入电路上,检查此电路时,发现一贴片电容损坏,更换后,变频器正常。
(3) 变频器跳过流
在接修一台台安n2系列,400v,3.7kw变频器时,客户标明在起动时显示过电流。在检查模块确认完好后,给变频器通电,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启动一瞬间显示oc2,首先想到的是电流检测电路损坏,依次更换检测电路,发现故障依然无法消除。于是扩大检测范围,检查驱动电路,在检查驱动波形时发现有一路波形不正常,检查其周边器件,发现一贴片电容有短路,更换后,变频器运行良好。
(4) 变频器整流桥二次损坏
在接修一台lg sv030ih-4变频器时,检查时发现整流桥损坏,无其它不良之处,更换后,带负载运行良好。不到一个月,客户再次拿来。检查时发现整流桥再次损坏,此时怀疑变频器某处绝缘不好,单独检查电容,正常。单独检查逆变模块,无不良症状,检查各个端子与地之间也未发现绝缘不良问题,再仔细检查,发现直流母线回路端子p-p1与n之间的塑料绝缘端子有炭化迹象,拆开端子查看,果然发现端子碳化已相当严重,从安全角度考虑,更换损坏端子,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正常运行已有半年多。
(5) 变频器小电容炸裂
在接修一台三肯svf7.5kw变频器时,检测时发现逆变模块损坏,更换模块后,变频器正常运行。由于该台机器运行环境较差,机器内部灰尘堆积严重,且该台机器使用年限较长,决定对它进行除尘及更换老化器件的维护。以提高其使用寿命,器件更换后,给变频器通电,上电一瞬间,只听“砰”的一声响动,并伴随飞出许多碎屑,断开电源,发现c14电解电容炸裂,此刻想到的是有可能电容装反,于是根据其标识再装一次,再次上电,电容又一次炸裂。于是进一步检查其线路,发现线路与电容标识无法对上,于是将错就错,把电容装反,再次上电,运行正常。这一点在后来送修的相同的机器得以证实。
3 结束语

变频器故障千变万化,相当复杂,唯有认真,唯有学习,方可能解除。
作 者:张贵龙

网友A:
楼主想必也是个变频高手吧?!

楼主: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2008-06-09):
谢谢以上朋友的回贴。

网友B:
好!谢谢楼主给我们刚出茅庐的 人带来 了 方便。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C:
好东西大家分享变频高手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有一台台安1.5KW的变频器,在接假负载运行时正常了,测量六路驱动波形都正常,输出三相也平衡,后来拆去假负载再运行,跳OC-S,请教原因

网友E:
楼主想必也是个变频高手吧?! 请问MM420 修过没有?如果有变频器电路图能给我发个来看下 JIEJIE@163.com

楼主:
TO: 海诺恒电气自动化

   我没有说明书不知OC-S是何意,从 你说的情况看,有可能是起动电阻和起动继电器的问题。变频器正常起动应能听到一声“叭”的响声,此时变频器正常起动开始工作。

TO:  huaizhou

   高手不敢当。MM420 修过,要是靠电路图修变频器,我劝你还是别干了。

网友F(2008-07-09):
讲得很在行!不错!是在哪里做呢?

楼主:
十一楼的朋友: 886886 谢谢,我在天津万得福公司负责变频器维修,以及系统集成。

楼主(2008-08-20):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谢谢回贴的朋友,对看贴不回贴的朋友,我就不谢了。呵呵!

网友G(2008-10-02):
又有收获了,谢谢楼主。

网友H:
谢谢楼主!收获了!我也是修变频器的,多联系!

网友I:
谢谢楼主,发了不少很好的东西,收益颇深。请问楼主可以告诉联系方式吗?谢谢。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邮箱,CHENYU66955@163.COM

楼主(2009-01-10):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J:
我们单位的变频起也很多。我们要做的只是要辨别变频起的好坏就行了,如果坏了就用工频,拆下了送走去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们单位的变频起也很多。我们要做的只是要辨别变频起的好坏就行了,如果坏了就用工频,拆下了送走去修。

我们也差不多

网友L:
好贴,楼主真是不错,这么多资料.

网友M:
能讲的更详细一点就好了。

楼主:
谢谢回贴的朋友们!

网友N:
我是专门维修LS产品的,如果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QQ:46906403

我在北京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真是不错,这么多资料

网友P:
   楼主真是高手,为什么说看电路图修变频器就别干了呢,可以解释吗?

网友Q:
34楼的,你还真是搞笑.

文章写的不错,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真是高手,为什么说看电路图修变频器就别干了呢,可以解释吗?

哈,变频器问世多少年了?,那么到今天为止你见到过一份完整的变频器原理图吗?

楼主:
呵呵,谢谢上面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