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新技术与故障解决

楼主(2008-05-08):
1 引言
随着变频市场的逐步发展,igbt需要不断地更新换代,以适应市场对更高功率密度、更大容量、更小封装体积模块的需求,这是一种大趋势。德国优派克(eupec)公司最新推出igbt3模块,在同样封装体积时,其电流密度增加了50%,同样额定电流下,其体积更小、功率密度更高。
2 新技术介绍- igbt3
优派克igbt3技术,是在原来npt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新一代—场终止(field-stop)技术,所谓沟槽栅npt,它能更好地协调igbt的稳定性、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之间的关系,既具有平板珊的稳定性同时也具有沟槽珊的低饱和压降(vcesat)的特点;稳定性加强了,模块工作起来就更可靠,故障率大大下降;而饱和压降的降低更使模块的动态损耗得以减少,发热量更少,从而使模块的寿命更长,系统的保护回路也得以简化;而最大获益的是,igbt3晶片所能承受的最高结温为175℃,比原来npt晶片超出25℃,这是一种技术的新突破,它使得igbt模块在过热保护设计中更加容易,裕量更大,运行更加安全可靠。

3 故障分析与igbt3的特性
从使用的经验来看,igbt出现故障归结有以下3大原因:过热、过压、过流。

3.1 过热
一般指使用中igbt模块的结温tj超过晶片的最大温度限定;截至目前市场上流通的都还是以tjmax=150℃的npt技术igbt 模块为主流,优派克igbt3模块的出现,其最大结温tjmax=175℃,无疑将大大减少行业中igbt模块由于温度问题所带来的故障率,也相对降低了系统对散热器、热回路设计的要求。

3.2 过压
可分为集射过压、栅射过压、高dv/dt所致过压等几类,大多数的过压保护用户一般都比较重视,保护电路设计的也比较到位,但是对于由高dv/dt所致的过压故障,用户基本上都只采用无感电容或者rcd结构吸收而已,重视不够;可能有不少用户碰到过类似下面情况,就是有些应用,在igbt出现故障前,什么征兆都没有,莫名其妙就坏了,换模块之后问题解决,就是找不到原因,老怀疑模块质量问题,其实这里头,关断瞬间过高的dv/dt导致过压所占的比例不小,吸收不够,而简单又有效的保护方法就是采用电压嵌位,往往在集-珊两端并接齐纳二极管(推荐使用美国diodes公司的1.5kexxa产品系列),采用门极电压动态控制,当集电极电压瞬间超过齐纳二极管的嵌位电压时,超出的电压将叠加在门极上(米勒效应起作用),避免了igbt因受集射过压而损坏。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集-栅端动态嵌位结构

                                                                                     图2 不同驱动电阻对di/dt 的影响

采用门极电压动态控制可以解决由于过高的dv/dt带来的集电极发射极瞬间过压问题,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当igbt处于感性负载运行时,半桥结构中处于关断的igbt,由于其反并联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的恢复,使得其集射两端的电压急剧上升,承受瞬间很高的dv/dt, 多数情况下该dv/dt值要比igbt正常关断时的集射电压上升率高,由于米勒电容(cres)的存在,该dv/dt值将在集电极和栅极之间产生一个瞬间电流,流向栅极驱动电路,该电流与栅极电路的阻抗相互作用,直接导致栅射极电压vge值的升高,甚至超过igbt的开通门限电压vgeth值,出现恶劣的情况就是使igbt被误触发导通,导致桥臂短路。优派克igbt3模块的另一大优点就是其门限电压vgeth最小值(5v)比原来的npt模块(现在普遍使用的dlc后缀模块vgeth值为4.5v)的要高,其抵抗由于米勒效应引起的误触发短路故障能力更强,这样,由于开通门限更高,igbt3模块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可以更多的减少由于误触发所导致的直通短路故障的发生。

3.3 过流
主要分三种:
(1) 长时间过流运行
模块长时间过流运行是指igbt的运行指标达到或超出rbsoa(反偏安全工作区)所限定的电流安全边界(如选型失误,安全系数偏小等),出现这种情况时电路必须能在电流到达rbsoa限定边界前立即关断器件,才能达到保护器件的目的;

(2) 短路超时(>10μs)
短路超时(>10μs)是指igbt 的所承受的电流值达到或超出scsoa (短路安全工作区)所限定的最大边界,比如4~5倍额定电流时,必须在10μs之内关断igbt,如果此时igbt所承受的最大电压也超过器件标称值的话,则igbt必须在更短时间内被关断;

(3) 过高di/dt
过高di/dt引起的器件故障,其实也属于过压范围;很高的di/dt 值与线路分布电感的乘积,导致瞬间过压。这种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功率模块,选用不同的snubber 吸收回路结构(推荐美国cde吸收电容系列)。优派克igbt3模块的另一大优点是当集电极电流达到某一异常值时,igbt能够自我限定,而某一异常值的大小则由器件的温度和门射电压所共同决定的,由于具有自我限定能力,使得igbt3模块对吸收保护的依靠减弱,甚至可以免掉吸收电路。
4 igbt3的效率和可靠性分析
igbt3的出现,不仅提高了igbt的工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沟槽栅晶片具有与平板栅晶片相同的可靠性。通过对igbt3模块的检测,表明了其具有在两倍的标称电流值时,在常规的rbsoa规定之内,其能承受的电压可为标称的集射电压,甚至是在3倍的标称电流值时,器件仍可很好的工作,这是对igbt3具有更好的rbsoa工作区域的例证。

                                                                                     图3 不同驱动电阻对du/dt 的影响

                                                                                        图4 di/dt 对开通损耗的影响

一般地,当igbt关断时,为减少关断电压的上升尖峰,关断电阻值应设定为开通电阻的10倍,这样有利于保证igbt不至于在关断瞬间因过压而击穿(实验证明,有关断电阻时,门极的电压尖峰比没有关断电阻时小很多,避免误触发的安全性更高)。测试时vce值甚至达到800v,关断瞬间达到1200v,igbt也安然无恙。另外,门射嵌位设置与标准型的igbt一样。

测试结果表明,fs-igbt(场终止技术-igbt3)具有优越的性能,加上沟槽栅工艺本身所具有的低饱和压降(结温125℃时,低于2v,而pt/npt工艺的均大于2v),与平板栅相对比具有20%的效率提升。另外,由于igbt3制造工艺是以npt技术为基础的,因此与npt晶片一样,也具有正温度系数,容易实现并联使用。因此,更精、更强、更优的igbt3,能更充分地满足变频市场发展的需求。可以相信,在变频市场上取代igbt2(npt)、igbt1(pt)是一种必然,一种大趋势。图2~图6为igbt1(pt)、igbt2(npt)、igbt3(trench-fs)不同晶片技术 igbt的动态特性比较曲线,附表为trench-fs igbt(ke3后缀)与npt igbt(dlc后缀)具体型号的参数对比实例。用图表比较,优势很直接明显(r线表示igbt3)。

                                                                                            图5 du/dt 对关断损耗的影响

                                                                                               图6 三代igbt总损耗比较

由于igbt3的出现,使得高功率密度模块的制造容易实现,进一步推动小体积、高功率密度的各种变换器的出现。另外,对附加保护电路依赖的削弱,将使igbt3更有利于模块的使用和系统的小型化,更多的减少系统潜在的故障点。图8是eupec采用igbt3晶片生产的igbt模块(以ke3后缀区分)新系列,目前1200v系列中,6单元最大电流可达450a,两单元可达1350a。

由图7可以看出,fs-igbt3(图左)比npt-igbt(图右)的拖尾电流小很多,因此其关断损耗更小,频率可以做得更高。

                                                                              图7 fs-igbt3 与目前npt-igbt 关断特性比较

                                                                                                  图8 econopack+模块
5 总结
igbt3晶片具有如下优点:
(1) 最大结温tjmax=175℃;
(2) 可靠性高;
(3) 饱和压降低(vcesat<2v);
(4) 效率高,与标准的igbt相比,有20%的提高;
(5) 可以省略附加保护电路。

附表 ke3和dlc部分型号的参数对比实例

6 结束语
市场的需求是技术发展最直接的导向,德国优派克(eupec)新技术trench-fs(场终止沟槽栅npt技术)生产的igbt模块,具有高密度、大容量、小封装等优点,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以其更优、更强、更精的ke3模块,以及同样技术基础的kt3模块(晶片更薄,开关频率可达15khz以上)超脱的特性,主宰潮流,势在必然。
附表中,优派克igbt3模块统一在各型号后加ke3 后缀,以示区分。
作 者:陈暹辉

楼主: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2008-06-09):
谢谢以上朋友的回贴。

楼主(2008-08-20):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谢谢回贴的朋友,对看贴不回贴的朋友,我就不谢了。呵呵!

网友A(2009-01-03):
应该更说细点说说典型应用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更说细点说说典型应用方面的

好的我找找看,只要能找到,我一定介绍给大家。

楼主: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B(2010-08-30):
我是来学习的,我要学习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