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8-07-16):
1 引言
lenze变频器,在驱动产品领域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源自德国,主要产品包括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直流控制器,交直流电机,伺服电机,磁粉离合器,以及齿轮减速机等,应该说在涉及驱动产品的领域lenze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在国内lenze变频器广泛应用于纺织、造纸、烟草、印刷、包装、冶金、食品、汽车制造及物料运送等多个行业。应该说lemze变频器在变频器市场上还是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也越来越被广大国内用户认可和接受。
lenze变频器功能比较强大,应用选件丰富,可以扩展多种功能,良好的力矩特性(最高可达180% 60s的转矩提供),这是其他变频器无法比拟的。此外lenze变频器还提供不同场合使用的多个变频器系列,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伺服驱动器加伺服电机是lenze公司在更高应用要求上提供的又一解决方案,使得lenze的客户分布更广,应用行业也更多。
lenze变频器进入中国的市场也并不太长,也经历了一段被广大客户从陌生-认知-接受的过程。早期我们能看到的lenze变频器主要是一些小功率的8100系列,8300系列变频器,以及功率较大的8600系列。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使用富士g5系列变频器技术的lenze 7800系列变频器。这些机器相对来说进入中国市场较早,主要是随设备配套一起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使用年限较长,出现故障的几率也就更高。但这些系列的变频器在市场上相对数量较少,有些型号的变频器并不多见,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8220/8240系列通用变频器,8200ev系列矢量闭环变频器,9300系列工程矢量变频器。此外lenze还推出了分布式机电一体变频器。8220/8240系列变频器投放市场也已有较长时间了,相对同时期的变频器来说功能也比较强大,并有多种选件可选,通讯功能强大是它的一大优势,该系列变频器可以有多种总线通讯方式供选择,除了常见的rs-232/rs-485通讯外,还包括interbus,profibus,canbus等通讯方式。8200ev系列变频器除了各种总线通讯可选外,内置rfi滤波器,180% 60s的启动转矩都是该系列变频器区别于其他变频器更有卖点的地方。9300系列变频器是功能更为强大的一种矢量型变频器,除了先前我们讲到的一系列功能外,还包括双pid功能并且通过选装组件还可以完成速度/转矩切换控制、步进控制和位置控制等功能。应该说lenze是一个功能相当强大的变频器品牌,更由于有自己的齿轮减速箱,电机等配套,使得lenze的用户也在不断壮大。

2 lenze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以下我们就lenze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做一些探讨,供广大用户在使用和检修中作为参考:
(1) 脉冲变压器损坏
对于早期的如8100系列8300系列变频器,我们比较常见的故障有开关电源损坏,其中多数为脉冲变压器损坏,反映出来的现象为上电后机器无任何反应,控制端子无电压。由于脉冲变压器的骨架不容易拆开,给变压器的修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各变频器品牌所使用脉冲变压器的参数又不尽相同,给我们的绕制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假如无配件来源,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易修复。由于此类机器市场相对较少我们就不做详细讨论。
(2) oc5故障
oc5故障应该是我们在8220/8240系列变频器里面经常碰到一种故障现象。oc5为变频器过载,过载检测一般都是由霍耳传感器来完成的,通过检测uv两相的电流,再由两输入或门comos电路来判断变频器是否过载。oc5的故障点通常为传感器的损坏,以及门电路的损坏引起的,霍耳传感器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工作点的漂移,门电路常由于工作电压以及输入信号的冲击而损坏。更换损坏器件应该就能够排除此类故障。
(3) 输出缺相
输出缺相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之一。我们都知道在缺相状态下是无法拖动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在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过流报警,脱开电机后测量3相输出电压,往往是3相输出电压相差比较大,这时候首先应该检查功率模块是否损坏,驱动波形是否正常。在lenze 8240系列变频器中经常会碰到现象是驱动电路无电压。开关电源是一个必须检查的电路,8240系列变频器与其它变频器的不同之处是驱动电源不是直接由开关电源供给的,驱动电路和开关电源之间带有隔离。所以我们还必须检查隔离变压器是否有问题。排除以上故障应该可以确定驱动电路的电源是否正常。
(4) 开关电源故障
在8200系列通用变频器的维修中我们会经常碰到开关电源损坏。故障点主要有功率开关管的损坏,以及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的损坏。开关管的损坏较容易更换,原型号晶体管及其替换晶体管都能够买到,控制电路出现故障后修复相对比较复杂,此类型机器的控制电路元器件都是集成于绝缘陶瓷片上,不易更换,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以及维修技巧。
(5) 变频器散热引起的故障
散热板分离散热技术也是lennze变频器的一个很大卖点,大家都知道常规变频器都是有冷却风扇散热,但有些场合使用了散热风扇后常常成为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点。这种现象主要在纺织工厂比较多见。纺织工厂空气中的棉絮和化纤常常堵塞风扇,引起变频器故障报警。而lenze变频器的散热板分离散热技术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们也会碰到客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变频器带不起重载的现象,从我们的经验分析也有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散热问题引起的,由于散热的不充分,元器件更易老化,损耗更快。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更换老化器件就能解决此问题。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可以依据变频器的发光二极管的状态判断一下变频器的状态及故障,特别是在没有面板的情况下这种判断办法更方便。一般在绿灯亮,红灯灭的情况下是在控制面板的操作状态下。绿灯闪烁,红灯亮则是操作面板禁止控制。绿灯灭,红灯一秒闪烁一次,此时变频器为故障状态。

3 结束语
应该说lenze变频器在使用中还是会碰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故障,以上也是较粗略地介绍了一些常见故障及分析,lenze变频器在性能上还是很有特点的,像位置控制,同步控制都是它的优势所在,所以在应用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此外从维修角度来说,lenze变频器线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且pcb板有多层布线,对于维修人员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也希望变频器维修的同行们能够多多交流,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作 者:蒋朝华

网友A:
兄弟,你哪来这么多资料?还有什么绝密的东西给兄弟一点。兄弟很需要资料。

楼主:
别着急,我会都发到网上来的,只要我有时间.同时谢谢你的回贴.

网友A:
我们就用的这个牌子的,你有说明书吗?给兄弟一份,要中文的。

楼主:
很抱歉,我沒有。

网友A:
哥们懂FVR  G7S变频维修吗?问一下你这个变频的电压检测是开关变压器次极取样的吗?我看过到主板上就有一个0V2这根线没看懂,这个线去CPU的,这个线是电压检测吗?如果谁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希望能共享一下。有图纸就好办多了。整流模块CVM40BB160有7个端子,3个交流输入,两个+ -直流,还有一个R一个G,R接了个陶瓷电阻与正极连接,G直接去电源板。问:R这个电阻断开就没有直流指示了,这个模块里有个开关吗?是G来控制的吗?我量了一下,+极与G是通的,正常吗?

逆变模块6D50A—120ELX。问B7和C7是做什么的?里面是制动开关吗?

电源板上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小板,型号BX7886WFA,每个引脚都有什么用?上面有一个IC,型号16666FP,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谁有能给我看看吗?

希望能有大侠帮我一一解答,谢谢。

楼主(2008-08-20):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谢谢回贴的朋友,对看贴不回贴的朋友,我就不谢了。呵呵!

网友B:
楼上兄弟关于伦茨方面问题写的很好!不知是否可以交一朋友!     我的QQ号是393817211

假如哪位兄弟有需要伦茨方面资料可以与我联系。

楼主:
可以,没问题!

楼主(2009-01-10):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C:
我现在有台伦茨EVF8222-E,22KW的变频器上电无任何反应,直流电压有540V,是开关变压器坏了吗?端子上也没电压,指示灯也不亮,谢谢!!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十有八九是开关电源坏了,开关变压器坏的概率较小.

网友D:
也提前祝楼主春节愉快!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我有一台伦茨变频器,不加负载是一切正常,一加负载就报过流,请问是啥原因?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我有一台伦茨变频器,不加负载是一切正常,一加负载就报过流,请问是啥原因?怎样处理?

查驱动电路、逆变模块、

网友F:
常来年看看,我也是修变频的,祝楼主春节愉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常来年看看,我也是修变频的,祝楼主春节愉快

网友H:
常来年看看,祝楼主春节愉快

网友I:
楼主好像是转载别人的文章啊,记得要写上转载自哪里啊!

楼主:
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2009-04-03):
谢谢回贴的朋友. .

网友J(2009-06-21):
请问9300如何与pc通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关于 请问9300如何与pc通讯

有两种方式:
1. 购买RS232通讯模块插在9300上面, 通过串口及串口通讯电缆和9300通讯, 成本低,速率慢
2. 购买CAN总线适配器,通过USB转CAN总线插在9300的X4口和9300通讯,成本高,速率快

网友J: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K(2009-08-19):
最近我常修棉纺厂的伦茨8211 8212 等产品,发现这个系列的电源设计确实不太好,一般是 模块炸 电源管炸 齐纳管穿 电源厚膜炸 限流电阻片炸 不显示 还有电源电压输出值高或二次电源电压没有等等 一般都可以修复的。元件采购不方便的可以自己改,比如限流电阻,放电电阻 瓷片,开关管,等。 电源厚膜瓷片一般只要没有破裂 都可以修复的。 此片上的原件可以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我常修棉纺厂的伦茨8211 8212 等产品,发现这个系列的电源设计确实不太好,一般是 模块炸 电源管炸 齐纳管穿 电源厚膜炸 限流电阻片炸 不显示 还有电源电压输出值高或二次电源电压没有等等 一般都可以修复的。元件采购不方便的可以自己改,比如限流电阻,放电电阻 瓷片,开关管,等。 电源厚膜瓷片一般只要没有破裂 都可以修复的。 此片上的原件可以更换的。

回贴,回的好。

网友L(2009-09-26):
8212上电显示5个8,绿灯闪,操作无反应,各位指教!

楼主:
谢谢回贴的朋友。

网友M(2010-05-09):
我有一台9322evs老是报警OC5,过电流,但是输出电压很低,RS RT  100多v,ST只有几V,查了资料,据说是输出缺相,功率模块有可能损坏.检测显示电流达到设定极限3.7A,电机只有2.3A的额定电流.

请高手指点

网友N:
你好 我是伦茨的 15921349113

网友N: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网友O:
伦次的东西我修得很多EVF,EV,EVS......QQ:849534648

网友P(2010-07-19):
请问lenze EVF8214-E变频器操作面板的型号是什么?E82ZBC能用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lenze EVF8214-E变频器操作面板的型号是什么?E82ZBC能用不?谢谢

请你问一下chengshien

网友Q(2010-09-01):
伦茨伺服驱动器EVS-9324-ES变频器维修程序升级,13913148881 徐工

LENZE E82EV222K4C
LENZE MDFKSRS071-03 2.6KW
LENZE E82EV222K4B
LENZE EMZ8201-BB
LENZE EVF8216-E-V020
LENZE EVF8225-E-V020
LENZE RK18/4 GL.4
LENZE EVS321 VE1140V IE320A US220V
LENZE E82EV302-4C000
LENZE EVS9325-ES
LENZE EVS9326-ES
LENZE EVF8204-E
LENZE ID-NO00490274
LENZE ID-NO13015367
LENZE E82EV152K2C
LENZE E82ZBBXC
LENZE EMZ8201BB
LENZE CA1321-H01 24VDC
LENZE EVF8213-E 400VAC
LENZE EVF8215-E 400VAC
LENZE EVF8222-EV020 400VAC
LENZE RE4-0731
LENZE E82EV551-4B
LENZE E82F8221E
LENZE EVS9323-ES
LENZE EVS9325-ES
LENZE MDSKABS 080-22
LENZE MDSKSBS 056-23
LENZE MDXMA2M 071-32
LENZE E82EV113-4B 11KW
LENZE E82ZAFPC010
LENZE E82EV3O2K4C
LENZE E82EV7S2K4C
LENZE E82ZAFAC010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ZBC
LENZE E82ZBHT
LENZE E82ZWL100
LENZE MDSKAR071-22 1.7KW
LENZE MDSKAR071-23 1.1KW
LENZE MDSKARS080-22/S25184 2.3KW
LENZE AL90S/L-4ART.NR.618257
LENZE GZD180-AE02-14
LENZE MDSKARS080-22/S25184 2.3KW
LENZE BFK458-14N
LENZE MDF2ABS132-22
LENZE EVS9324-ES
LENZE MDFMARS071-32D
LENZE EV9324-ES
LENZE MDSKARS090-22.80
LENZE EVF8213-E
LENZE EVF8217-E
LENZE EMZ8201-EB
LENZE EVF8216-1-V020
LENZE EVF8225-1-V020
LENZE EVS9325-ES
LENZE EVS9328-ES
LENZE EME9352-E
LENZE ZVSP322-2S
LENZE 8201BB
LENZE ESMD222LSTXA
LENZE ESMD302L4TXA
LENZE ESMD552L4TXA
LENZE EVF8202-E
LENZE EVF8214-E 3/PE 3KW
LENZE EVS9323-EP
LENZE EVS9325-EP
LENZE 13.550.85.1.1.0 NR:3/9900/0538
LENZE 14.102.04.(3.0)
LENZE 14.102.04.0.3
LENZE E82EV113-4B
LENZE E82EV152-4B
LENZE E82EV751-4B
LENZE EVF8212-E
LENZE EVF8213-E
LENZE EVF8215-E
LENZE B2 270V-1A
LENZE EVF8201-E
LENZE EVF8216-E
LENZE E82EV-4B201
LENZE E82EV-551-4C
LENZE E82EV-751-4C
LENZE EVF8211-E
LENZE E82EV222-4B
LENZE EVF8215-E
LENZE EVF8216-E
LENZE EVT8210-E
LENZE EVS9324-ES
LENZE EMZ8201BB
LENZE E822AFSC100
LENZE E82EV751-2C
LENZE E82EV751K2C
LENZE E82ZAFSC100
LENZE E82EV752-4B 7.5KW
LENZE MDFKAAG100-22
LENZE MDFKARS080-22
LENZE MDFQARS112-22
LENZE EVS9321-ES
LENZE EVS9324-ES
LENZE EVS9325-ES
LENZE EVS9326-ES
LENZE EVS9327-ES
LENZE EVS9328-ES
LENZE E82EV751/4C
LENZE EVS9321-EP.7A.62 OUT-3 1.2KVA 48
LENZE EVS9324-EP.7A.62 OUT-3 5.8KVA 48
LENZE EVS9325-EP.7A.62 OUT-3 10.8KVA 4
LENZE EVS9326-EP.7A.62 OUT-3 18.5KVA 4
LENZE MDSKSRSO 动性71-03 接口RIE TECHS
LENZE GI338.0224429
LENZE EVF8224-E
LENZE EVS9324-ESV004
LENZE E82EV153K4B
LENZE E82EV302K4B
LENZE 362045
LENZE E82EV7524C
LENZE E82EV253K4B
LENZE EVF8222-E
LENZE EVF8218-E
LENZE EVS9325-ES
LENZE EMZ8201-BB
LENZE EVF8215-1(4KW)
LENZE EVS9324-1S 5.8KW
LENZE 530 直流调节器
LENZE EVF8222-E
LENZE EVF8221-E 15KW 380V
LENZE EVF8221-E-V020 15KW 380V
LENZE E82EV302K4C
LENZE E82EV752K4C
LENZE E82ZAFAC010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ZBC
LENZE E82ZBHT
LENZE E82ZWL100
LENZE EW3-0120H017
LENZE E82EV222-4C200
LENZE E82EV302-4C200
LENZE E82EV402-4C200
LENZE EVF9325-ES
LENZE EVF9326-EV
LENZE EVF-8212-E
LENZE E82EV551K48
LENZE EZN3A0150011003
LENZE EVS9324-ES
LENZE MDSKSRS056-33
LENZE EVS-9323-EP
LENZE EVS-9325-EP
LENZE MDSKARS056-33
LENZE EVF8201-E-V901
LENZE MDFQABS112-22 20.1/1425/760 11.5
LENZE MDSKABS071-22 /1425/181 1.7KW
LENZE MDSKSRS071-13 3.KW 3700 1/MIN
LENZE TYPJ4.630.14.04
LENZE E82EV752 4B300
LENZE EVS9324-ES
LENZE MDSKARS090-22.80
LENZE EVF8202-E TYPE:33.8202-E 220/24
LENZE EVF-8222-E
LENZE EVS9325-ES
LENZE E82EWBRV
LENZE EVF8215-E
LENZE EVS9324-EP
LENZE EDV4906-2
LENZE EDV4906-3
LENZE EDV4906-6
LENZE E3S-R2B4 12-24V
LENZE EVF8214-E 3KW
LENZE NSD 100K 100A
LENZE NSD 160K 160A
LENZE LS92/4E-S
LENZE DVF8202-1
LENZE EVF8213-E
LENZE EVF8214-E
LENZE EVF9324-EV
LENZE EVF8202-E 0.75KW 单相 220V
LENZE E82EV751K4B
LENZE E82ZAFPC010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ZBC
LENZE EM29371BB
LENZE EMB9352-E
LENZE ERBS100R625W
LENZE EVS9326-EP
LENZE EZN3A0150H024
LENZE MK51492047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E371-2C
LENZE E82EV551-4C
LENZE VFD8218 11KW
LENZE EVF8211-E
LENZE E2-20/DU44-144L-B
LENZE DCC080
LENZE DD1161
LENZE EMB9351-E/524723
LENZE EVS9322 EP.2XXX
LENZE EVS9324-EP/S28560
LENZE E82MV551-4B001
LENZE EMZ8201-EB
LENZE EVF8216-E-V020
LENZE EVF8225-E-V020
LENZE EVS9323-ES
LENZE EVS9324-ES
LENZE EMF21021B-V00
LENZE DFKSB071-33 5.9KW MOTOR
LENZE MDSKARS090-22 4.1KW
LENZE EVS-9321-ES
LENZE EVS-9324-ES
LENZE EVS-9325-ES
LENZE EVS-9326-ES
LENZE EVS-9327-ES
LENZE EVS-9328-EV
LENZE 伦次变频器操作面板
LENZE BFK458-08E,DC180V
LENZE ESM-BA303
LENZE BFK458-08-24VDC
LENZE EVF8224
LENZE EVS9324
LENZE E82ZAFP
LENZE E82ZBB
LENZE E82ZWL050
LENZE EVF8224-E 45KW
LENZE LENZE4902-E
LENZE LENZE4903-E
LENZE LENZE4904-E
LENZE E82EV113K4C200
LENZE E82ZAFC201
LENZE EVF8222-E
LENZE E82ZAFCC100
LENZE EVS9325-ES
LENZE EVS9327-ES
LENZE 变频器E82EV751-4C
LENZE E82EV371K2C 0.37KW
LENZE EMZ9371BC
LENZE EVS9326-ES
LENZE EZN3A0150H024
LENZE EVF8212-E 1.5KW 400V
LENZE GKS05-3MBI063-C42 17转
LENZE GKS05-3MVBI063-C42 20转
LENZE GSS04-3MBI063-C42 20转
LENZE GSS05-3MBI063-C42 20转
LENZE E82EV113K4C
LENZE BFK458-25N
LENZE E82EV371-2B
LENZE LSR 95/4 E-C 27992 70209
LENZE LENZE9352
LENZE E82EV751-4B
LENZE EVF8216-E
LENZE PRK18/4DL.4
LENZE E82EV222-2B-HAWK12F-819
LENZE E82EV302-4C-303E1-F-8
LENZE 8274AP
LENZE EMF2102IBC-V002
LENZE EVF8218
LENZE E82EV152-2C
LENZE E82EV222-2C
LENZE E82EV302-2C
LENZE E82EV402-2C
LENZE E82EV552-2C
LENZE E82EV752-2C
LENZE MDXMA1M080-12 M5
LENZE AWFNR 10013353
LENZE EVS9325-ES 04253
LENZE GKR055MHAK071C42
LENZE E82EV222K4C
LENZE E82EV303K4B201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ZBC
LENZE E82ZL22234B
LENZE E82ZN30334B230
LENZE EMB9351-E
LENZE EVF8201-E
LENZE EVF8224-E 45KW
LENZE EVF9324-EV
LENZE EMF21021 BCV001
LENZE EVS9322-EP
LENZE EVF8222-E
LENZE EVF832-1 22KW
LENZE 1.5KW变频(与E82EV551-4C同一系列)
LENZE E82EV551-4C 0.75KW
LENZE EVF8202-E 0.75KW
LENZE EVF8203-E 1.5KW
LENZE E82MV152K4B
LENZE E82ZAFPC001
LENZE E82ZBB
LENZE E82ZBWL025
LENZE E82ZWBR3
LENZE CKSG1-0.8  400A
LENZE GKSG2-17/0.8-2
LENZE GKSG2-265/0.8-2
LENZE GKSG2-560/0.8-20.03mH
LENZE EVF8221-E
LENZE BFK458-18E 180DC
LENZE NR.00568045 150NM 40504 85W
LENZE E82MV152K4B,1.5KW 3*400
LENZE E82ZAFPC001
LENZE E82ZBB
LENZE E82ZBWL025, 2.5M
LENZE E82ZWBR3,14,630,33,016,460A
LENZE EVS9325-ES
LENZE E82EV222K4B
LENZE BVF82-A025
LENZE MDSKSRS036-23
LENZE EVF8202-E 00384004 000186
LENZE EVF8212-E
LENZE E82EV113K4C 3-380VAC 11KW
LENZE E82EV371K2C 1-220VAC 0.37KW
LENZE E82EV551K4C 3-380VAC 0.55KW
LENZE E82EV552K4C 3-380VAC 5.5KW
LENZE ERBD068R800W
LENZE ERBD100R600W
LENZE GKR03-2MVBR063C32
LENZE GKR04-2MVBR071-11
LENZE GST04-1MVBR063C42
LENZE mdema112-22
LENZE MDEMA132-22
LENZE SSN40-1MVAL+13.751.65.5
LENZE SSN40-1MVAL+13.75165.5
LENZE E82ZBB
LENZE E82ZW025
LENZE E82EV371-2B
LENZE EMB9352-E
LENZE ESMD751X4TXA
LENZE ST56B-3-220(KB18)-(GRY)
LENZE PRK96M/R-1850-25
LENZE E82EV222K4B
LENZE EMF2102IBCV002
LENZE EVF8215-E
LENZE EMF2133IB
LENZE EVS9323-EP
LENZE MDSKSRS36-23
LENZE EMF21021BCV001
LENZE MG100Q2YS42
LENZE E82EV222K4B
LENZE E82MV152K4B 1.5KW
LENZE E82ZAFPPC001
LENZE E82ZB8
LENZE E82ZWER3
LENZE EB2ZEWL025 2.5M
LENZE ELN3-120H017
LENZE EVF8216-E
LENZE E82ZAFP
LENZE E82ZBB
LENZE E82ZWL050
LENZE 533 调速板
LENZE E82EV113K4C200
LENZE MDSRSS036-2S
LENZE EVF8224-E 45W
LENZE MDSRSRS036-2S
LENZE E82EV371K2C
LENZE E82EV371K2C/0.37KW
LENZE E82EV551-4C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VF8224-E 45KW
LENZE EVF9323-EV
LENZE E82EV371-2B
LENZE EVF8212-E-V020
LENZE EMF-2102IB-V000
LENZE E82EV251K2C
LENZE ESMD251X2SFA
LENZE MZ9371BC
LENZE 1PK18/AL.4
LENZE PRK18/24DL/46
LENZE EVS9328-ESV004
LENZE 14.422.01.042
LENZE E82EV152-4C
LENZE E82EV152K2B
LENZE E82EV152K2C
LENZE E82EV152K4C
LENZE E82EV752K2B
LENZE E82EV752K2C
LENZE E82EV751K2C
LENZE E82ZBC
LENZE EZN3A0150H024
LENZE EVF9321-EV
LENZE EVF9322-EV
LENZE EVF9323-EV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ZAFSC100
LENZE EMF2102IBCV0.2
LENZE EMZ9372BC
LENZE DFRABR090-32
LENZE E82EV113 4B000 11KW
LENZE E82EV552 4B000 5.5KW
LENZE EVF8202-E 0.75
LENZE EMZ8201BB
LENZE EVS9322-1P
LENZE EMF2133IB
LENZE E82EV552-4B000 5.5KW
LENZE E82EV752P4B
LENZE EMB9352-E
LENZE ESMD751L4TXA
LENZE E82ZAFSC1
LENZE E82ZBC
LENZE EVS9322-ES
LENZE EMZ8201-BB
LENZE EVF8202
LENZE E82EV222K4B
LENZE EMZ9371BB
LENZE EVS9326-ES
LENZE 600V 40A
LENZE E82EV551-4B
LENZE E82ZAFS
LENZE E82ZBC
LENZE EME9352-E
LENZE EMF2133IB
LENZE EVS9324-ES
LENZE EWL0007
LENZE EWL0047
LENZE EWZ0030
LENZE MDSKA RS090-22.80
LENZE EMF2102IB-V001
LENZE ESMD222L4TXA
LENZE 000470807 18.5KW TYPE:EVS 9326
LENZE E822BC
LENZE E82ZAFD
LENZE GKS06-3M-HAR-080C32
LENZE VLT50032PT5C20STR3DLF00A00C1
LENZE VLT5003PT4B20EBR3DLF00A00CO
LENZE VLT5003PT5B20STR3DLF00A00C1
LENZE VLT5052PT5C20STR3DLF00A00C1
LENZE VLT5100PT5C2OSTR3DLF00A00C1
LENZE MDSKSRS056-33
LENZE EMF2111IB
LENZE EWS21-1常开
LENZE EWS32-2常开
LENZE EWS32-常开+常闭
LENZE CAN-BUS 2171IB
LENZE E82EV113K4C200
LENZE MDSKSRS036-23
LENZE ZAFSC010
LENZE EVF9328-EV
LENZE EVF8212-E
LENZE EVF8212-E-V020
LENZE EVF8218-E
LENZE EVF8211-E
LENZE EVF8222-E-V020
LENZE E82MV551-4B001
LENZE MDXMA1M080-12
LENZE EMZ8201BB
LENZE EVS9321-EP
LENZE GST04-2NVCK 2B
LENZE MDSKSRS036-13 0.25KW
LENZE 14.422.01.042
LENZE 3U/90/41/B2
LENZE E82EV 113-4C200
LENZE E82EV 751-2C
LENZE E82ZZ11334B200
LENZE EMF2133IB
LENZE EMF20102IBCV001
LENZE EVS9323-ES
LENZE EVS9321-EV
LENZE NSD 100K 40
LENZE EVF8211-E
LENZE EVS9321-ES
LENZE E82EV113-4C
LENZE E82EV152-4C
LENZE E82EV153-4C
LENZE E82EV222-4C
LENZE E82EV223-4C
LENZE E82EV302-4C
LENZE E82EV551-4C
LENZE E82EV553-4C
LENZE E82ZAFPC010
LENZE E82EV113-4C
LENZE E82EV152-4C
LENZE E82EV153-4C
LENZE E82EV222-4C
LENZE E82EV223-4C
LENZE E82EV302-4C
LENZE E82EV551-4C
LENZE E82EV553-4C
LENZE E82ZAFPC010
LENZE 151G01 EVS9326-ES
LENZE 841G02 EVF8222-E-V020
LENZE L15V7A80
LENZE MDSKARS100-22.80
LENZE MDSKARS100-2280
LENZE E82EV751K4C
LENZE E82ZAFPC
LENZE E82ZAFSC010
LENZE E82ZBC
LENZE EMB9352-E
LENZE EMF2133IB
LENZE EMF2177IB
LENZE EMZ9371BC
LENZE ERBD022R03K0
LENZE EVF9323-EV
LENZE EVF9328-EV
LENZE CA306
LENZE EVS9329-ES
LENZE EVS9325-EVS004 5.5KW
LENZE KH/FN
LENZE EMZ29371BB
LENZE S15V7A80
LENZE EVF8213-E
LENZE EMZ9371BB
LENZE E82EV222K2C
LENZE E82EV371K2C
LENZE E82EV751K2C
LENZE E82ZAFPC010

网友R:
大家好 !我是伦茨上海总公司的 ,今后技术问题大家可以一块讨教包括伦茨销售询价,我的号码为:15921349113。QQ373669698。

网友R:
楼上那些都不是专业的,因为我们就是伦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