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变频器故障的现场处理过程

楼主(2008-07-22):
1 引言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中板厂精整区域3#剪切机前辊道,是一组由20台单机单辊组成的辊道,为保证可靠性和生产连续性,该组辊道的奇数序号的电机和偶数序号的电机分别由2台艾默生ev2000-4t0550g变频器控制,2台变频器的输出线分别引入2个电机分配箱,再通过安装在电机分配箱中的相应的电机断路器,使10台奇数序号的电机和10台偶数序号的电机分2组并联运行。2006年1月底,控制偶数序号电机的变频器出现故障,使精整区域生产节奏变慢,需迅速排查、处理故障,使生产恢复正常。
2 故障排查及现场处理
出现故障的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的故障代码为e019,且按下复位键无法消除该故障,变频器停止工作;经查故障代码是e019的故障为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ev2000-4t0550g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元件为霍尔元件,霍尔元件安装示意图如附图所示,附图中只画出了变频器的逆变电路部分,通过h1、h2和h3这3个霍尔元件检测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经相关电路转换成线性电压信号,再经过放大比较电路输入到cpu,cpu根据该信号大小判断变频器是否过电流,如果输出电流超过保护设定值,则故障封锁保护电路作,封锁igbt脉冲信号,实现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功能。
                                                                   附图 ev2000-4t0550g变频器霍尔元件安装示意图
一般说来,变频器会由于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电流检测元件损坏和电流检测放大比较电路异常导致电流检测电路故障,第一种情况需检查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有无松动;第二种情况需更换或处理电流检测元件;第三种情况为电流检测ic芯片或ic芯片工作电源异常,可通过更换ic芯片或修复变频器辅助电源解决。
切断变频器输入电源,打开变频器前盖板,待直流端放电完毕后,检查控制板连线和插件,均无松动和异常现象。进一步检查霍尔元件是否损坏,ev2000-4t0550g变频器的霍尔元件连线为插头—插座结构,首先拔掉h3上的插头,重新送电后,操作面板显示e019;再次停电,待放电完毕后,拔掉h2上的插头,送电后,操作面板仍显示e019;重新停电,待放电完毕后,拔掉h1上的插头,分别插上h2、h3上的插头,操作面板上的故障显示消失,显示正常,说明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排除。
由于采用的v/f≈c控制方式,是一种开环控制方式,电流检测线路主要完成电流检测、电流显示和过流保护功能,而不真正参与控制,所以,拔掉已损坏的霍尔元件h1上的插头,变频器仍能恢复正常工作,只是在原线路不变的情况下,利用h2和h3两个霍尔元件进行电流检测,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比利用三个霍尔元件进行电流检测时显示的电流值小。需要注意的是:在变频器重新投入使用后,须尽快更换缺损的霍尔元件。
3 结束语
通过在现场进行的观察、排查、分析,以及恰当、合理的处理,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排除了变频器故障,使精整区域生产节奏迅速恢复正常,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作 者: 王 军

网友:
好文章,对现场维护很有帮助

网友A:
好佩服啊,好羡慕,怎么样我也能有这样的技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佩服啊,好羡慕,怎么样我也能有这样的技术阿?

看完了这篇文章你不就有了这样的技术了吗!

楼主: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谢谢回贴的朋友,对看贴不回贴的朋友,我就不谢了。呵呵!

楼主(2009-01-10):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B:
哈哈,一个字,羡慕啊

网友C:
只是在原线路不变的情况下,利用h2和h3两个霍尔元件进行电流检测,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比利用三个霍尔元件进行电流检测时显示的电流值小?

为什么呢?

网友D: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佩服啊,好羡慕,怎么样我也能有这样的技术阿?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F:
又学到了一招,谢谢楼主,多发些

网友G:
多谢楼主  共享经验

网友H:
希望楼主能多发类似的帖子让我们学习

网友I:
被我看到了  哈

网友J:
这样子搞变频器不会报告输出缺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子搞变频器不会报告输出缺相吗?

哈.那你得问问作者王工

网友H:
回贴是美德!

网友L:
奇数偶数电机分别控制非常好,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设计嫌麻烦,一台坏了就只能停产,你那里是生产节奏慢而已

\请问一下,如果一半电机是自由辊会不会发生划伤扳子的现象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样子搞变频器不会报告输出缺相吗?

网友N:
对于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起

网友O:
顶!LZ对变频器好熟悉哦!

网友P:
中国人民支持你!!!!!!!!!!

楼主:
呵呵,谢谢上面的各位朋友。

网友Q:
有的变频是不能拨去霍尔组件插头的 拨去任何1只都报过流 须按情况处理 祝春节快

网友R:
希望楼主能多发类似的帖子让我们学习,对于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起

楼主:
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好文章,好方法!楼主辛苦了!

楼主(2009-04-03):
谢谢回贴的朋友. .

网友S:
假如E019能复位,怎么办?没台电机线都卸掉??多大的工作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假如E019能复位,怎么办?没台电机线都卸掉??多大的工作量啊

如果维修者认为有必要,那就得卸掉。除非你有跟,否则别怕麻烦。

网友T:
学习啦,这样的好贴还不快顶起来,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