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8-07-22):
1 引言
danfoss变频器在自动化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danfoss变频器以其节能、高效、稳定而著称。danfoss变频器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其主要型型号有2800、2900、3000、5000、6000、7000、8000、fc51、fc300等系列。2007年danfoss推出了fc系列变频器,并以其强大的功能和稳定的运行数据取得了市场的广泛好评。fc变频器较以前的最大改变在于模块式流水化生产,可以根据不同需求为客户专业量身定做专业化产品,同时保留了原有的人性化操作界面,还推出了中文操作菜单。使得变频器的应用及现场调试更加趋于方便,简洁。
2 danfoss几个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1) 丹佛斯vlt2800、vlt2900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为alarm 37和alarm 14
alarm 37为内部故障主要由于控制卡软件故障,现场电磁干扰造成。电磁干扰,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气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导致变频器误报警,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alarm 14为接地故障,一般是由于igbt损坏引起或现场电机或电机电缆绝缘损坏所造成的,由于vlt2800系列变频器没有内设电流互感器,因此该报警一般由于igbt触发端损坏造成。在更换模块前应先使用示波器检查驱动触发电路是否良好,以免再次发生相同故障。
(2) 丹佛斯vlt3000系列变频器主要故障为电源故障及驱动触发电路故障
vlt3000变频器由于使用到现在年限一般都较长,大部分功率器件都已经老化,特别是平波电容由于长时间的使用,且处于高频状态,很容易造成电解液的干涸。这样就会使得变频器开关电源总体功率下降,导致变频器上电无法正常工作。有时vlt3000变频器上电会出现操作面板闪烁的情况,同时电源高频变压器伴有节奏性的啸叫声,一般是由于电源初级部分存在短路或输出侧电源功率不足的情况。只要找出短路点或性能下降的器件便能很好的解决该故障。
该系列变频器驱动触发部分故障一般为大功率晶体管开路、发热击穿或贴片电阻由于长时间使用,阻值变大,导致驱动输出波形畸变,如三相脉冲大小、相位不相等,修复后要求使用示波器对各路输出波形进行测量。
(3) 丹佛斯vlt5000的常见故障为整流模块故障、alarm 14和alarm 37
alarm 37为逆变器故障,主要由于igbt的触发电路损坏造成。一般为驱动触发电路的电源部分出现故障引起。主要表现为igbt上桥臂或下桥臂无驱动触发电压,导致变频器检测电路偏离标准值,致使cpu报警。
alarm 14为接地故障,除去现场电机或连接电机电缆因素外,变频器自己主要由于电流互感器损坏及其相关辅助电路造成,其中霍尔传感器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工作点漂移,导致报警尤为常见。danfoss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平衡检测较为敏感,因此当电机绕阻绝缘性能下降或现场环境较为潮湿时,该故障反映尤为明显。
变频器整流模块的损坏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之一,早期生产的变频器整流模块均采用二极管,目前,大部分整流模块则采用晶闸管。中大功率普通变频器整流模块一般为三相半可控整流,整流器件易过热,也容易导致击穿或开路,当其整流模块损坏后,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不足,导致alarm 8报警后整机停机。在更换整流模块时,要求其在与散热片接触面上均匀地涂上一层传热性能良好的硅脂,再紧固安装螺丝。由于变频器对外部电源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三相电压差±10%),整流模块的损坏常与机器外部电源有密切关系,所以当整流模块发生故障后,不能再盲目上电,应先检查外围设备。
3 结束语
总的来说,danfoss变频器在实际的使用及维护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故障,以上也是简单介绍了几个系列经常遇到的故障,danfoss变频器在性能和可靠运行上还是值得信赖的,同时在同步运行控制、多泵控制还是较其他品牌变频器来说有其优势的。从维修角度来说,danfoss变频器电源和检测部分线路还是相对比较复杂,且pcb板也为多层布线在维修中查线就比较困难,对维修人员的素质要求就较高。因此,仅以以上几个系列的常见故障的分析希望对广大从事变频器维修行业的同行们有所帮助。
作者:张 涛

楼主: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对看贴不回贴的朋友,我就不谢了。呵呵!

网友A(2008-09-25):
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B:
丹佛斯VLT2800的驱动小板谁有?请留下电话,或给我报个价,裘工,13958171658

网友C:
路过,看了,值得学习,继续努力。。

楼主(2008-10-28):
谢谢回贴的朋友。///

网友D:
楼主您好:我这里有一台丹佛斯3022的变频器上电报TRIP LOCK过一两秒钟正常,运行后两三秒后又报TRIP LOCK,我这里没有这个说明书,不知何意,请楼主指点一二。如果有这个说明书请您给一份,我的邮箱是:huangyalou@126.com

网友E:
VLT2882出现输出波动现象,初步排除外围干扰和负载原因。在使用电位器给定情况下输出频率及电流波动明显,当加负载后,波动剧烈。估计是否为变频器内部故障引起(参数未有改动,排除参数不当引发的故障)

楼主:
TO: 盛盈工控

我也没有你要的说明书。在工控网自主资料库里找找看。

TO: 可卡因 (这名有些别扭,能换个名吗?呵呵!)

你把参数恢复出厂值,用面扳操作试试。

楼主(2009-01-10):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网友F(2009-03-18):
看贴必回,学习了谢谢!!!!!!!!!!!!!!!!!!!!!!!!!!!!

网友G:
楼主好:我有一台VLT2900,有时报警ER37,现场人员说敲打一下又好了,但还是不定时报警,现在又换上一台运行正常,想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处理?多谢!

网友H:
是内部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我有一台VLT2900,有时报警ER37,现场人员说敲打一下又好了,但还是不定时报警,现在又换上一台运行正常,想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处理?多谢!

从你说的现象看,极有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放,重点查主板,主板到驱动板的接插件,面板和主板之间的接插部分等处。

网友I(2009-05-13):
ALARM14的故障可能性也有是主板的.

楼主(2009-08-18):
谢谢回贴的朋友. .

网友J:
楼主:你好!我公司一台VLT2800/15kw变频器启动报ERR37,请问如何修理?

网友K:
楼主:你好!我公司一台VLT2900/3kw变频器启动报ERR37,请问如何修理?
谢谢!!

网友L(2009-10-17):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VLT2900/3KW变频器启动带负载时会报ERR12故障,请问如何修理?谢谢!

楼主:
谢谢回贴的朋友。

网友M(2010-04-21):
感谢无私的奉献,学习了。谢谢

网友N(2010-07-09):
楼主:你好  我公司的VLT5000系列的变频器显示:警告/警報34(WARNING/ALARM 34)
Proflbus 通信故障(PROFIBUS COMMUNICATION FAULT): 通信選項卡上的profibus 總線不工作,请问如何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  我公司的VLT5000系列的变频器显示:警告/警報34(WARNING/ALARM 34)
Proflbus 通信故障(PROFIBUS COMMUNICATION FAULT): 通信選項卡上的profibus 總線不工作,请问如何修理?

首先查光耦及周围小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O:
VLT5006变频器不定时出现ALARM 16故障,电机线拆除后现象依旧。

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
ALARM 16故障的报警内容是什么??是上电就报还是运行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