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45HZ电机震动大怎么办?

楼主(2005-04-19):
132KW的变频器带90KW的电机频率调到44HZ电机开始震动电流波动从100A 到200A之间闪动烧了电机是啥原因?

网友A:
你还是先检查驱动。输出电压平衡么,可能不平衡

网友B:
输出电压不平衡

网友C:
说实话,我也是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悉,我建议你确认以下几个问题: 1,变频器的基本频率是否设置合适? 2,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设置是否合适? 3,电气安装:变频器至马达是屏蔽电缆且距离合乎要求? 4,机械安装,马达正常? 5,有没有尝试绕过44HZ? 下面推荐一个变频器专业维修点,你请教他们或许有用: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8281886

网友D:
应该是在45Hz引起了机械共振,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跳过这一频率的功能,我知道ABB的变频器有这方面的功能。

网友E:
改载波频率。改小(漏电流会增大)就应由改善, 或如果用到比例积分之类的矫正,或用跳跃频率!

网友E:
纠正:减小

网友F:
电流冲击加机械共振? 如果没有输出电抗器的话,加一个吧。 可能是高次谐波的问题

网友G:
电流跳动大,肯定三相输出不平衡,检查一下三相电压输出是否平衡,若不平衡控制板坏的可能性较大,若电流输出不平衡的话,则HALL CT 有问题

网友H:
请教! YXJ 如果是控制板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变频器的软体上有不当呀

网友I:
检查一下三相电压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J(2010-06-01):
三菱变频器周围温度高,有怎样的后果?

网友K:
在45Hz引起了机械共振,现在变频器都有跳跃频率这攻能,可以避开共振点

网友L:
安装变频器后,必须检测各频率下电机的共振点,如有,可在变频器上设置,跳开一个或几个共振点的频率。

网友M:
搞好没有,没搞好就和我联系吧。jinjie200906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