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系列故障问题

楼主(2005-01-19):
各位老大,小弟最近用一ABB ACS401变频器做恒压供水,采用PID控制,开始时每一个月报一次故障,最近每隔10天到15天就报一次故障,查0128.0129.0130均为1,应为过流故障,检查参数及电机、电缆线等均无问题,不知哪位老大能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正常 可能选型有问题吧

网友B:
多大的电机,加减速时间组态的是多少。

网友C:
可能还需放大一挡!

网友D:
请将你的设备配置、所用的主要参数讲清楚一点,这样大家才好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2005-07-14):
申请厂家更换新变频之后现在已经工作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的原因....如果不是变频的原因,那为什么新变频使用没有问题,而老变频却频繁出故障?厂家也没有给出个合理的解释.... 现在还一直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郁闷中....

网友E:
400系列专用于泵类、风机,是ABB600系列的阉割版,性能、安全、保护都差一点,

网友F:
笔者也遇到过您说的问题,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是由于加减速时间设置的问题,另外要结合其他的参数设置,比如pid的p i d 这3个参数的值,保证在调解过程中不会出现震荡大的现象.综合这几方面就可以解决.

楼主:
更换新变频之后参数和以前老变频的参数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是在加减速时间及PID参数上都没有变化,而且正常情况下水压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什么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