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2-07-04):
我有一台18。5 kw的变频器,接在1。1kw 的电机上。1:在调电位器至330r/min左右时,变频器显示OPL的提示(即缺相),但事实不是.2:以为是设置有问题,解锁,缺发现额定电流不可调,问是否设置额定电流时,有前面的设置,让此功能不可调? I am a freshman in electrical field ,looking forward to helping from all of you! thanks firstly!!

网友A(2002-05-22):
你使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变频器额定电流的调节是有一定范围的 关于缺相报警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你说的问题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这是因为变频器的电流检测都有一定的线性区.缺相故障包含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三相不平衡,当不平衡度超过一定的限度(例如差30%以上),则也报这个故障.你想象一下,18.5机器带1.1kw机器.电流太小了,就很有检测出来可能不平衡. 其实很多变频器可以设计成小电流的时候不检测平衡度,只检测是不是真的没有输出来报缺相故障.

网友C(2002-07-03):
你使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D:
entepino: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你是否在变频器运行状态下调的电流值?请在变频器非运行状态下调电流值。 端子接线时,请将运行开关断开。“电流太小了”,我不大赞同,这可能和低转速时,电机力矩不够,产生震动后,反应到电机出现冲击电流,超出电流不平衡度;小电机一般是恒转矩电机,电机换成2。2KW试一下,或靠背轮直径缩小。或加制动电阻。 我的意见供参考,我遇到过这类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to zz: 我再罗嗦一下. 变频器的缺相检测肯定需要判断依据的. 例如三相电流不平衡度超过多少就算缺相,而不是说非的某一相电流为零才报缺相鼓故障.安圣的三相电流小于额定变频器额定电流30%以下时刻是不报这个故障的.但是我们在测试其他的变频器时候也发现只要不平衡度超过就报的型号.大功率的变频器带小功率的变频器, 要看具体变频器厂家怎么处理的.这其实也没有好坏之说,考虑的出发点不同.当电流很小的时候,很容易超过这个不平衡的度,此时变频器会报这个故障.

网友E:
有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太小当缺相!

网友F:
变频器太大,电机太小了. 变频器在设计时,它所允许接的电机按照数学模型有一个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变频器就无法判别后面是否接的是一个电机,就会跳闸,至于显示什么故障,那是由系统软件设计时决定的. 一般变频器的最小允许范围是其额定的三分之一,越高挡变频器范围越大,低挡变频器范围更小.

网友G(2012-04-16):
电路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