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电偶的选型

楼主(2010-09-28):
一、热电偶与热电阻的选型:(注:具体的热电阻与热电偶选型请参考以下文章:不同温度热电偶选择技巧;热电偶型号的选择方法;)
1、被测量对象的正常温度范围在300℃以下的选用热电阻.
2、被测量对象的正常温度范围在300℃以上的选用热电偶.
二、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安装与检修实践(相关热电偶与热电阻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文档:热电偶安装与使用过程中你遇到了几个以下问题?)
1、掌握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安装方法;
2、学会使用热电偶,热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3、掌握热电偶,热电阻与二次仪表的接线.
三、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安装要求
对热电阻与热电偶的安装,应注意热电偶的安装使用中的几个细节;有利于测温准确,安全可靠及维修方便,而且不影响设备运行和生产操作.要满足以下要求,在选择对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安装部位和插入深度时要注意以下2点:
1、带有保护套管的热电偶和热电阻有传热和散热损失,为了减少测量误差,热电偶和热电阻应该有足够的插入深度:
(1)当测量原件插入深度超过1m时,应尽可能垂直安装,或加装支撑架和保护套管.
(2)假如需要测量是烟道内烟气的温度,尽管烟道直径为1000mm,热电偶或热电阻插入深度500mm即可.
(3)对于测量管道中心流体温度的热电偶,一般都应将其测量端插入到管道中心处(垂直安装或倾斜安装).如被测流体的管道直径是100毫米,那热电偶或热电阻插入深度应选择50~100毫米(应考虑到安装底座或法兰的尺寸);
(4)对于高温高压和高速流体的温度测量(如主蒸汽温度),为了减小保护套管对流体的阻力和防止保护套管在流体作用下发生断裂,可采取保护管浅插方式或采用热套式热电偶.浅插式的热电偶保护套管,其插入主蒸汽管道的深度应不小于75mm;热套式热电偶的标准插入深度为100mm;
2、为了使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测量端与被测介质之间有充分的热交换,应选择合理测点位置,尽量避免在阀门,弯头及管道和设备的死角附近装设热电偶或热电阻.

四、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安装方法
1、首先应测量好热电偶和热电阻法兰或者螺纹螺牙的尺寸,加工配套好法兰或者螺纹底座.
2、要根据法兰或者螺纹底座的尺寸,在需要测量的管道上开孔.
3、法兰或者螺牙座的焊接.把法兰座或者螺纹底座插入已开好孔内,把法兰座或者螺纹底座与被测量的管道焊接好.
4、把热电偶或热电阻用螺栓紧固或者螺纹旋进已焊接好的螺纹底座.
5、按照接线图将热电偶或热电阻的接线盒接好线,并与表盘上相对应的显示仪表连接.注意接线盒不可与被测介质管道的管壁相接触,保证接线盒内的温度不超过100℃范围.接线盒的出线孔应防因密封不良,水汽灰尘等沉积造成接线端子短路.
6、热电偶或热电阻安装的位置,应考虑检修和维护方便.

网友A(2010-11-20):
选型和安装资料,实用型比较强。

网友B:
顶一下吧,学习了

网友C:
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有更详情的资料吗?

楼主:
详见《仪表施工验收规范》GB 50093━2002

楼主:
我这里有03版的《仪表施工验收规范》和05版的《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规范》,版本有点老了,如有需要的可以留下邮箱。

网友E(2011-12-17):
学习了,谁有《仪表与自动化》方面的资料的发给我,多谢啊,新人学习  邮箱:140257458@qq.com

网友F(2012-03-12):
谢谢分享  又学到了好多知识

网友F:
谢谢前辈的分享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G:
谢谢,温故而知新!!

网友H(2012-04-21):
楼主给我份资料 QQ:526561340

网友I(2012-08-22):
学习了 正好用到  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但往往又被忽略的

网友I:
学习了 正好要用到

网友J:
热电偶是不是也有正负的

网友K(2012-12-02):
这个很好,不错的总结,希望楼主把更多的经验分享

网友L:
选型和安装资料,实用型比较强, 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