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的使用与维修

楼主(2010-09-28):
电动调节阀的使用和维修
1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新设计、安装的控制系统,为了确保调节阀在开车时能正常工作,并使系统安全运行,新阀在安装之前,应首先检查阀上的铭牌标记是否与设计要求相符。同时还应对以下项目进行调试。
基本误差限;全行程偏差;回差;死区;泄漏量(在要求严格的场合时进行)。
如果是对原系统中调节阀进行了大修,除了对上述各项进行校验外,还应对旧阀的填料函和连接处等部位进行密封性检查。调节阀在现场使用中,很多往往不是因为调节阀本身质量所引起,而是对调节阀的安装使用不当所造成,如安装环境、安装位置及方向不当或者是管路不清洁等原因所致。因此电动调节阀在安装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调节阀属于现场仪表,要求环境温度应在-25~60℃范围,相对湿度≤95%。如果是安装在露天或高温场合,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在有震源的地方要远离振源或增加防振措施。
(2)调节阀一般应垂直安装,特殊情况下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很大或者阀本身自重太大时对阀应增加支承件保护。
(3)安装调节阀的管道一般不要离地面或地板太高,在管道高度大于2 m时应尽量设置平台,以利于操作手轮和便于进行维修。(4)调节阀安装前应对管路进行清洗,排除污物和焊渣。安装后,为保证不使杂质残留在阀体内,还应再次对阀门进行清洗,即通入介质时应使所有阀门开启,以免杂质卡住。在使用手轮机构后,应恢复到原来的空档位置。
(5)为了使调节阀在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情况下使生产过程能继续进行,调节阀应加旁通管路。
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调节阀的安装位置是否符合工艺过程的要求。
(6)电动调节阀的电气部分安装应根据有关电气设备施工要求进行。如是隔爆型产品应按《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安装规范》要求进行安装。如现场导线采用SBH型或其它六芯或八芯、外径为Φ11.3 mm左右的胶皮安装电缆线。在使用维修中,在易爆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和对隔爆面进行撬打。同时在拆装中不要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修后要还原成原来的隔爆要求状态。
(7)执行机构的减速器拆修后应注意加油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要拆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位与阀位开度指示是否相符。
2常见故障部位及原因分析
调节阀工作性能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调节系统的工作质量。由于调节阀在现场是与被调介质直接接触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因此容易产生各种故障。在生产过程中,除了随时排除这些故障外,还必须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和定期检修。尤其是对使用环境特别恶劣的调节阀,更应重视维护和定期检修。
不同形式的调节阀,其故障及其产生原因是不一样的。现以*仪表总厂生产的直行程电动调节阀为例,说明电动调节阀的一般故障及检修方法。
2.1伺服放大器
伺服放大器正常工作状态时:
(1)无输入信号时,不应有输出电压。
(2)开环死区电流≤160 μA(Ⅱ型为100 μA)。
(3)输入信号>240 μA(Ⅱ型为150 μA)时,输出负载电压为205~220VAC。
(4)输出电压基本对称。
若伺服放大器工作不正常,则各部分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前置磁放大器
①无信号输入时,双拍磁放大器输出通过电位器W101可调至零。不能调零则可能是:
A、变压器W101脱焊或损坏。
B、电阻R110、R111和电解电容C101、C102虚焊或脱焊。
C、二极管D105~D108虚焊或损坏。
D、偏移电流不正常。
E、交流绕组不对称。
②有输入信号,但无输出或输出不对称可能是:
A、变压器B301供交流绕组电流的次级端电压不对称。
B、电阻R110和R111的阻值有变化,电解电容C110、C111损坏。
C、交流激磁绕组短路。
D、二极管D105~D108中有个别管损坏或虚焊。
(2)触发器有输入时,其中一侧触发器在示波器屏幕上应有脉冲信号,改变输入信号极性,则另一侧触发器有脉冲信号。两组触发脉冲个数和幅值应基本相同。否则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无输入信号(前置磁放大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输出端有触发脉冲,可能是:
A、有触发脉冲输出一侧的三极管损坏,或者是c、e极虚焊。
B、电阻R204、R205、R208、R209阻值有变化。
②有输入信号,输出端无触发脉冲,可能是:
A、无输出脉冲一侧的三极管、单结管损坏。
B、无输出脉冲一侧的脉冲变压器初级或次级断路或短路。
C、无输出脉冲一侧的二极管(D207或D208)短路。
③输出触发脉冲不正常有以下几种现象:
A、无信号时两组触发器有脉冲输出,加信号后又都正常,可能是电解电容C202或C203虚焊。
B、开始触发器两侧输出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脉冲逐渐消失,可能单结管有问题。
C、输出出现正、负脉冲,可能是二极管D207、D208被击穿或虚焊。
③输出触发脉冲不正常有以下几种现象:
A、无信号时两组触发器有脉冲输出,加信号后又都正常,可能是电解电容C202或C203虚焊。
B、开始触发器两侧输出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脉冲逐渐消失,可能单结管有问题。
C、输出出现正、负脉冲,可能是二极管D207、D208被击穿或虚焊。
(3)经过上述检查和维修,在控制回路无故障情况下伺服放大器应能正常工作。否则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无输入信号时,有输出电压(电压接近220VAC)则可能是:
A、可控硅SCR1、SCR2损坏。
B、电容C301、C302被击穿。
②有输入信号时,无输出信号或输出电压偏低,则可能是:
A、二极管D301~D308中有被击穿的。
B、可控硅SCR1、SCR2损坏。
2.2调节阀
当输入4~20 mA信号时,调节阀阀杆能在额定行程内随信号变化而上、下移动自如。如不能正常动作,可能有以下故障:
①操作手轮感觉异常
A、感觉太轻,可能是手轮卡销脱落或断裂。
B、感觉太重或旋不动。减速器内有异物卡塞;阀芯与衬套或与阀座卡死;阀杆严重弯曲。
②输入4~20 mA信号,调节阀不动作。
A、系统接线有误。
B、电机分相电容CD损坏。
C、电机接线开路。
D、阀芯脱落或阀杆断裂(此时执行机构有动作)
③输入4~20 mA信号,调节阀走不完额定行程。
A、差动变压器位置未调好。
B、二极管D701~D712中有个别损坏。
C、三极管BG701损坏。
(4)现场使用时的其它故障。
①阀震荡、鸣叫。
A、灵敏度调得太高,执行机构产生振荡。
B、流体压力变化太大,执行机构推力不足。
C、调节阀选择大了、阀常在小开度工作

网友A(2010-11-01):
电动调节阀 是 平常说的电动执行器吧

网友B(2011-12-17):
学习了好像和题目有点出入

网友C(2012-02-05):
这个总结的太全了,羡慕楼主的知识和经验

网友D:
这个总结的太全了,羡慕楼主的知识和经验

学习了

网友E:
总结的很好!楼主不错。

网友F:
支持 哦 ~~很厉害的呢~加油学习 ~

网友G(2012-03-07):
上海申保网www.gkfree.com )是工控正品和专业技术的倡导者。网站面向工控自动化行业,主要提供产品选型,技术指导,商家推荐,信息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是专业的自动化产品网上选购平台。申保网秉承保品质、保信誉、保正品的经营理念,致力为工控行业的生产商、供应商、采购商打造一个优质、快捷、全方位的B2B商务平台。

网友H:
向李工致敬!

网友I(2012-05-07):
学习一下,对于您说的这个产品是以哪个为例子啊

网友J:
三菱PLC培训触摸屏培训步进电机培训伺服电机培训变频器培训

培训项目:
   《三菱PLC+触摸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培训    费用:3500元
一.   课程目标: 主要参加目前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师必备的五门技术的修炼,即: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三菱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三菱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三菱变频器等。每人一台电脑一台PLC实验箱及相应实验器材,边讲边做实验.
二.   实验设备:三菱FX系列PLC:FX1S-30MT、FX2N-16MT,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步进电机,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等。
三 .   学习的内容为:
1、工业自动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2、控制系统的分类和作用。
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原理。
4、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分类。
5、可编程控制器(PLC)的选型。
6、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接线方法。
7、可编程控制器(PLC)的I/O地址分配。
8、PLC内部资源的分类详解(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器)
9、常开/常闭触点、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的用法,自保回路、互锁回路等典型回路的分析。
10、置位和复位指令的用法,一般工程程序的编程思路和方法,例解顺控程序的写法。
11、定时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计数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
12、步进梯形图的写法特点和功能,选择分支和并行分支程序的写法。SFC编程方法。
13、二进制数据的存放原理,数据寄存器的存放数据的原理,数据传送指令的使用方法(常数,定时器值,计数器值,寄存器,多位)
14、数据的批量传送指令在编程中的功用,配方数据程序的写法。
15、数据的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16、数据的加一减一运算指令。
17、数据的>、<、=、>=、<=、<>比较运算指令。
18、数据的循环移位运算指令的用法。
19、浮点数的存放格式和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20、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编程和应用。工程单位转换和测试机程序例解。PID运算指令。
21、报警程序的写法和报警指令。
22、程序分支、程序跳转指令,子程序的写法和调用。
23、中断源、中断响应和中断程序。
24、主控应用指令的用法。
25、定位功能指令:找原点、可变脉冲输出、相对位置控制、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26、定位程序的写法,步进马达原理、接线和编程。
27、PLC与PLCRS485N:N通讯设置和用法。
28、变频器的原理、选型、接线和参数控制。
29、变频器的PLCI/O控制和编程。
30、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和编程。
31、变频器的RS485通讯控制和PLC编程。
32、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33、变频器的PID调节控制。
34、触摸屏工作原理和选型。
35、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方式。
36、触摸屏画面制作。
37、触摸屏位显示和位操作元件(指示灯、文本指示器,按钮等)。
38、触摸屏中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39、触摸屏动画制作和显示。
40、触摸画面的切换方法。
41、触摸屏报警清单和报警履历信息显示。
42、触摸屏数据配方上传和下载。
43、触摸屏项目的上传下载及参数设定。
44、触摸屏多级安全密码设置。
45、伺服系统概述。
46、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47、伺服电机选型。
48、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49、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50、伺服电机寻找原点的方式。
51、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52、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53、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54、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55、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56、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57、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58、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59、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应用案例分析。
60、综合案例编程和实验。
四. 报名方式: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0755-29127550
           陈老师 13267152530

网友J:
代写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现兼职代写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两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三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你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