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抑制仪表信号干扰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0-12-29):
和利时DCS系统,现场电磁流量计,输出4-20mA电流信号,使用的是屏蔽电缆,仪表柜处屏蔽接地,系统有单独的地线。但是还是有信号干扰,流量表处电流到电流模块就不一致了,不是电缆问题。大家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将各输入信号等电位

网友B:
你换一下接地端  原来屏蔽电缆 应该是在机柜侧接地对吧

那就换到现场  和管道接地试试

网友C:
流量表处的电流和电流模块的电流是在一条路上的,怎么会不一样?你是怎么量的?如果断开电流模块测电流,那阻值是否是一致的,DCS系统是存在误差的,也许那根本不是什么干扰,就是DCS误差。

网友C:
测电流只能串在电路里测得,莫非你是并联测电流

网友D(2011-01-28):
这个基本可以排除干扰的因素,因为干扰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机信号作用到测量信号中,你检测的现场与模块处的信号不一致,应该是线路故障,这只有确定一下电缆正负线分别的对地电阻和两者的电阻即可。

网友E(2011-03-09):
换卡件还不行吗?

网友D(2011-04-27):
如果真是干扰引起的,可以把信号线在现场电磁流量计出口和控制站卡件接线处接上磁环试试有无效果。

网友F:
简单,加信号隔离器即可。

网友G:
是不是隔离栅的问题啊,

网友H(2011-06-17):
我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这样的。

原来使用的是FM148A,现在使用FM148E,带隔离型的模块。将屏蔽线悬空,不接地,(原因不详)但效果明显。

电磁流量计使用的是ABB的,原来的干扰严重,将流量变送器的220V/110V变压器取消。现场和DCS现实可以完全同步。

网友I:
专业维修焊机和等离子切割设备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楼主:
和10楼的硬件是一样的,很巧也是ABB电磁流量计,其他流量计没有该问题

网友J:
1使用的是屏蔽电缆,仪表柜处屏蔽接地

2 加信号隔离器尤其是变频器的控制和返回信号

3 信号线的屏蔽线要接地

4 电源线和信号线布线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