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N2系列LU-C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11-09-08):
台安变频器N2-405-H3运转中报LU-C,能复位,运转10-30分钟就报一次故障,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常运行时让其显示母线电压,看是否正常.比较一下停机时的电压.若差别大,换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B:
很明显是充电继电器控制电路或者继电器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C(2011-12-28):
看样子是运行带动负载把直流电压拉低造成的 检查大电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