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驱动器的维修与应用》

楼主(2005-12-25):
        为了方便大家对欧陆590驱动器的维修与应用进行交流经验,我开擗了这篇文章希望大家能支持一下。我本人主要的是对驱动器的应用研究的多一点,对于维修就比校外行,通过本论坛也许能学到一些维修知识。
    我先说一下欧陆590驱动器一些基础知识,也许这些对于老手来说是不值得看,但我希望能对新人有所帮助。
    说明书上有的我不多说,主说一下说明书里面没有的(但有那位朋友问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会尽我所能回答)。内部组态一般的都会有密码(即进入口命),在欧陆590中有一个特别密码可以打开一般用户设置的密码,有了它不论是那一台590都可以避开原用户密码进入内部组态进行设置参数。

资料下载地址:http://ssd590.maifou.net/

        速度仪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 用直流测速电机作反馈源,对应的就是测速仪校准板了。此板支援校准范围为10—199V的交流和直流模拟测速电机。测速仪校准电压,用两个10路直排开关为个位和十位。用一个1路开关为百位。   校准板的设置电压直、测速电机的最高转速/最高电压和主电机的最高转速,三者之间是有一固定的计算公式的。用此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主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所要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设用此公式计算出主电机额定转速下校准板的电压值为V,V1大于V,V2小于V,

               那么:   当把V1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在最高速度时主电机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之上,那是不允许的;

               当把V2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小于额定转速之内;

              就是说如果把V作为校准板的设置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以内,这是我们需要的。

             此公式是:V校准=(V测÷R测)×R主

                                 V校准: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

                                 V测:测速电机的额定电压值;

                                 R测:测速电机的额定转速;

                                 R主:主电机的额定转速。

        例:一直流电机额定转速为540—1200R/mian,测速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R/mian,额定电压为110V,请设置校准板的对应电压值。

                               V校准=(V测÷R测)×R主

                                          =110÷2000×1200

                                          =66(V)

                               即: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66V。

       在使用电机时,很多时候发现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不理想,对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就要把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作些调整。如何调整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下面就针对欧陆590驱动器说一下调整方法。

       欧陆590驱动器要调整加减速时间主要是通过内部组态修改参数及通过人机接口修改设置参数。完成设置在内部组态中有三个模块实现,一是斜坡(RAMPS),二是上升/下降(RAISE / LOWER),三是停机速率(STOP RATES)。其中停机速率只能停机时有效(包括急停、程序停机、复位等),斜坡模块在多数应用中是必需要用到的,而上升/下降模块是可以选择的,只有适合的控制方法才用到它。

        斜坡模块:改变加减速率有两个项,1)斜坡加速时间(RAMP ACCEL TIME)、2)斜坡减速时间(RAMP DECEL TIME),其数都是十进制数值、妙为单位,只要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数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效果。

         上升/下降模块:也有两个项可以改变加减速率,1)增加速率(INCREASE RATE)、减少速成率(DECREASE RATE),其数都是十进制数值、妙为单位,只要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数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效果。 停机速率模块:此模块一般情况下到不用进行修改保留原出厂设置可以了,但必需要改的话,改以下两项的数值就行了:1)停机时间(STOP TIME)、2)程序停机时间(PROG STOP TIME)。程序停机时间建议不要修改,改变会对电机有很大的损坏。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的关系及应用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都是驱动器对电机进行驱动的不同的方式。

       所谓的电压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端电压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压作为反馈源对电机转速、力矩控制得都不是很好;电流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电流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流反馈方式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转矩,配上精确的速度反馈能将电机控制得很稳定。多数应用都是使用电流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不推荐使用。

       欧陆590驱动器应用很方便,两者的转换不用改变外部的任何线路,只需改内部参数就可以。在欧陆590的反馈控制中只有励磁控制可以转换。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欧陆590反馈源转换设置如下:参数设置(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ENABLE)----励磁控制方式(FLD CTRLMODEIS)/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压控制方式(VOLTAGE CONTROL)、电流控制方式(CURRENT CNTROL)。

        今天有朋友问我速度设定值和辅助速度设定值是什么关系即A2和A3的区别是什么?A8和A7的区别是什么?具体有什么用途?辅助电流钳位是什么意思?以下是我自己的见解,如果有错请大家指正:速度设定值(或说成主速度设定值)指的是在电机在闭环控制电路中,对电机的转速作一个指定输入值,使电机转速运转在某一指定值。辅助速度设定值指的是对速度设定值进行修整的值,它与速度设定叠加起来(负号或正或负)成为总的速度设定值。

       在590的五个模拟输入中,模拟输入2(A3)是不可组态的,其他四个模拟输入是可以组态成各种不同的功能,说明书所介绍的是系统默认的功能,比如可以把模拟输入1(A2)组态成斜坡速度设定值,或将模拟输入3(A4)组态成速度设定值,又或将模拟输入1(A2)组态成张力设定值等功能。模拟输入2(A3)的功用是辅助速度设定值或电流,指的是同一输入端的输入值通过系统的不同设置可作为速度设定值输入,又可作为电流设定值输入,系统默认是通过C8数字输入端来转换其功能,也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来改变为其他的数字输入口,比如C6、C7等。电流箝位指的是将电流限制在一固定值内,比如把电流箝位设定为80%,那么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就不会高于总电流的80%。这样辅助电流箝位就不难理解,如果将辅电流箝位设定为60%,那么,就算电流给定为100%,驱动器输入电流也只能达到总电流的60%。 A7是模拟输出1,其系统默认功能是速度反馈输出,在A1与A7之间接一个±10V的电压表,则能直接看到速度反馈的大小。A8是模拟输出2,其系统默认功能是总速度设定值,在A1与A8之间接一个±10V的电压表,则能直接显示总速度设定值的大小。A7、A8都是可以组态成其他的输出值。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楼主: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的关系及应用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都是驱动器对电机进行驱动的不同的方式。所谓的电压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端电压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压作为反馈源对电机转速、力矩控制得都不是很好;电流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电流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流反馈方式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转矩,配上精确的速度反馈能将电机控制得很稳定。多数应用都是使用电流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不推荐使用。欧陆590驱动器应用很方便,两者的转换不用改变外部的任何线路,只需改内部参数就可以。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参数设置(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ENABLE)----励磁控制方式(FLD CTRLMODEIS)/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压控制方式(VOLTAGE CONTROL)、电流控制方式(CURRENT CNTROL)。 设置参数(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   -----励磁启动(FIELD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励磁控制方式(FID CTRLMODE IS)/选择启动(ENABLED);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磁场弱磁变量(FLD.WEAK VARS)----磁场削弱启动(FLD.WEAK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或者可以用电脑软件修改参数(见图1):

楼主:
欧陆590人机接口菜单系统目录中英文对照1: 图2
图2 系统树目录 欧陆590人机接口菜单系统目录中英文对照2: 图3
图3 系统树目录 欧陆590人机接口菜单系统目录中英文对照3: 图4
图4 系统树目录 欧陆590人机接口菜单系统目录中英文对照4: 图5
图5 系统树目录 欧陆590人机接口菜单系统目录中英文对照5: 图6
图6 系统树目录 欧陆590人机接口菜单系统目录中英文对照6: 图7
图7 系统树目录

网友A:
不用直流测速电机反馈,驱动器控制的参数如何设定,此时也能手动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菜单树目录 图8
菜单树目录 图8

楼主:
问题:我修过一个590+的,老是炸可控哇(励磁控制)。板上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从好板上换过、并且刚开机时能工作几秒钟,测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用了几秒后马上不行啦!(有时候炸半控整流桥,更多的是炸输入保险)。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回答:老是炸可控硅,原因很多,先挂个假负载试,用灯泡替换。若半控整流桥选用原装的话,肯定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烧毁可控硅的几方面主要原因: 1、 机及线路有损坏。比如碰壳、换向片有损环等,会造成大电流而烧掉可控硅; 2、 可控硅的触发线路。要检查线路有没有插错及松动,线路出问题极容易烧可控硅; 3、 驱动器的电源板的触发电路有问题。此时必需要更换及修理; 4、 可控硅的质量问题。我建议在选用可控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选用同一型号同一品牌的可控硅,这是我个人经验。 对于你的问题,我建议你换掉电源板及会部的可控硅,选用可控硅不能马虎啊。当然了最好你能一步一步的用排除方法去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B:
真好,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请教一下特殊功能块中TENS+COMP CALC怎麽用,在使用卷径计算功能块时卷径总是不稳定,有什麽办法解决吗? 回答:涨力+补偿计算器(TENS+COMP CALC)用于补偿静态和动态的摩擦以及负载惯量。通过把电机转距要求作为速度和加速度的函数来获得补偿。各参数如下:    TENS+COMP(张力+补偿):目的标记号,张力+补偿计算输出;    INERTIA COMP(惯性补偿输出):整个惯性补偿监控点;    STATIC COMP(静态补偿):静态摩擦补偿设置参数;    DYNAMIC COMP(动态补偿变):变化摩擦补偿设置参数;    REWIND(卷绕):当电机改变方向时,转换摩擦补偿信号。这个在线路反转时进行。0--禁止,1--使能;    FIX.INERTIA COMP(固定的惯性补偿):固定惯性设置参数;    VAR.INERTIA COMP(变化的惯性补偿):变化的惯性设置参数;    ROLL WIDTH/MASS(卷轴宽度/重量):依据卷轴宽度换算惯性补偿。100%是最大卷轴宽度;    LINE SPEED SPT(线速设定值):用来对惯性补偿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    FILTER T.C(滤波器时间常数):从线速输入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这个值可能有干扰电机转距的大的纹波成分。因此这个信号要被滤掉,根据这个参数滤波器有一个时间常数;    RATE CAL(速率计算):对应最大的线性斜坡速率,换算惯性补偿加速度速成率值到100%。这个参数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几秒钟)设置到最大的线性满速斜玻速率。最终的速率值在NORMASISED dv/dt里可以才看到;   注:线性斜率在100秒以上,惯性补偿将不工作。因此这个参数被限制到100.00。    NORMALISED dv/dt(正常的dv/dt):   1、速率计算值=0.00:允许一个外部生成的速率信号使用取代上面描述的计算值。这个速率信号对于最大线路斜坡速率必须正常化为100%。对于大的线性斜坡速率(大于100秒)是非常有用的。   2、速率计算值不为零:允许内部计算的速率值被监控。    TENSIONS CALER(张力换算):换算直接从锥度计算器连接的张力要求。    一般在冷轧机中的张力控制中都会用到此功能模块,使用方法见下图:图9
图9 涨力+补偿计算器

网友A:
谢谢前辈指导,可谓一目了然了,再次感谢

网友C:
我修过一个590+的,老是炸可控哇(励磁控制)。板上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从好板上换过、并且刚开机时能工作几秒钟,测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用了几秒后马上不行啦!(有时候炸半控整流桥,更多的是炸输入保险)。
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TKS!!!

网友D:
老是炸可控硅,原因很多,先挂个假负载试,用灯泡替换.若半控整流桥选用原装的话,肯定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参数初始化了吗?能详细点说说吗?

楼主:
问题:我单位的590c的人机界面里没有你所说的配置调速器一栏,是怎么回事,怎么用? 回答:590C是没有配置调速器,些功能块是在更高的版本590P中才有的。配置调速器些功能块的主要做用,以参数的形式把电机的铭牌参数设置进入,在590C的牌本的这些参数是以外部拔码开关形式设置进入。

楼主:
大家请注意哟,谁想要拿这里的论坛来发财,我不客气的说一句:请不要进这里来!
电子版的中英文说明书我都有,朋友们有需要我会免费的发送给大家。

网友E:
我想要一些說明屬,非常感謝!
    E-MAIL:JUNCO2008@126.COM

网友F:
很好,给初学者带来了福音,望版主继续发表

网友G:
我用过512,经常运转一段时间报警,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H:
初次发现讨论590系统的地方,以后免不了讨教.急需590C及590P的中文资料。请赐ZHOUDI455@SHOU.COM

楼主:
TO:新新手上路
你说得太简单了,或者说一下报警指示的是那一种报警.

楼主:
TO:新老手
电子版的590C我没有,590P就有。已经发送给你了,请检看邮箱。

楼主:
问题: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的一台150A 590C出现合闸后励磁电压时有时无,且励磁使能和装置使能不断在使能与禁止之间转换,用万用表测量励磁模块正常能否指点一下是什麽原因? 回答:装置使能以默认设置是以C5数字输入端口的状态来使能,你要着重在C5端口的接线是否有松动,或他联接的联锁功能是否出现了问题。又或许,你要检查一下励磁使能是否连接有其他功能的连接线(一般来说励磁使能是不会连接其它连线的,除非是特殊性),又或许C5用作了其他的功能。

楼主:
(接上一问题)我仔细检查过C3、C5电压都是24V并且在DIAGNOSTICS中C3、C5都为ON,面板5个指示灯都亮,但就是励磁电压总是波动,在DIAGNOSTICS中 DRIVE ENABLE、FIELD ENABLE总在ENABLED/DISABLED之间变换,我们这是一台铝的连铸连轧设备停了3个月进行设备改造,改造完试车时主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有试了一下卷取机出现同样的毛病。 回答:这样的问题应该与面板长时间不用积在其面的灰尘有关,不防清洗一下,也许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I:
石英钟大哥,你研究的也太深了吧!!我看欧陆北京办不把你招去真的他们的损失.

楼主:
大家客气了,多谢支持!

楼主:
问题:在590中设置主从传动应该如何设置? 回答:欧陆590在主从控制中的应用 主从控制分为速度主从控制和电流主从控制两种。速度主从控制应用于两电机在机械方面并轴或独立运行,两电机有各自独立的速度反馈源;电流主从控制应用于两电机在机械方面联轴运行,两电机只有一个速度反馈源。主从控制有简单的两电机主从控制方式,及多台电机的主从控制方式,多台电机主从控制方式又可分为两主两从的控制方式及多主多从的控制方式等。本人由于技术有限在这里只介绍最简单的两电机主从控制方式,有错误之处请各位朋友及时指出,相互交流嘛,我也需要从大家那里学习很多的技术。 一、 速度主从控制的应用 在很多的设备上需要两台电机所带动的设备要求线速度一至,要达到线速度一至就要用到一主一从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说从机始终跟随着主机的速度来运行,既然是跟随就会有一跟随时间差在里边,所以要精确的使两台设备的线速度一至,除了硬件的要求外要最大程度上要缩短跟随时间差及及传输损耗。在欧陆590中有三种速度主从控制方式,一是,通过模拟输入、输出口来实现主从机的速度跟随,大家都知道模拟量容易受到外部干扰,传输滞后时间大,所以跟随时间差大,传输损耗也大;二是,使用欧陆590自带的5703的主从控制功能,5703主从控制功能又可分为普通串行线路通讯和光缆通讯两种方式,5703使用的是P3串口通讯,传送16位数据;三是,使用RS422串行线路任选组件通过中央电脑控制发送速度要求。第一种主从控制方式较简单在此不说,第三种方法我本人没有用过,就不敢多说了,还请应用过的朋友发表上来供大家分享,在这里只对第二种方法5703主从控制方式中的普通串行线路通讯作介绍。 主机590组态。主驱动器组态比较简单,使用一般的控制方法,对P3串口及5703模块稍有改动就行了。      以下为主机驱动器组态设置:图10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主5703(5703 MASTER)
图10 主机P3口5703通讯 以下为从机驱动器组态设置:图11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从5703(5703 SINCE)
图11 从机P3口5703通讯 在速度主从控制中要主注意各模拟输入口的屏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把连线拆除,也可以在外部直接短接到A1上,模拟输入2(A3)因是不可组态,必需短接到A1上。把斜坡复位设置为启动(ENABLED)。这样可以减少外部干扰。 5703输出(5703PUTPUT)。当作为主机时,5703PUTPUT功能为把主机的实时数值传输给从机。作为主机时,5703输入(5703INPUT)不能在内部组态连接,会影响到数据通讯。 5703输入(5703INPUT)。当作为从机时,5703INPUT功能为把接收从主机进来的数值。作为从机时,同样,5703输出不能在内部组态连接。   二、 电流主从控制的应用   电流主从控制的内部组态与速度主从控制的内部组态差不多,如果熟悉组态的应用,能   做速度主从控制也就可以做得到电流主从控制,对于从机来说如果控制没有特别的要求,即没有用到模拟数字输入端子,就应把他们都屏蔽起来。屏蔽方法有两种,一是在外部把这些端子都接到公共0V电压上来,二是通过内部组态把各自的输出目的标记号改为0,但有一点要注意:模拟输入2(A3)是不可以组态的其屏蔽只能通过外部接公共0V电压。   电流主从控制有以下几点要求:   1、主机外部组件的保护停机功能全部由主机完成。如:快熔熔断信号、电机过热信号等都连接到主机的B9惯性停机继电器上。   2、从机的程序停机及惯性停机都不能用,把B8、B9直接短接到C9上,同样C5(驱动器启动)也要直接短接到C9上。   3、启动电流控制方式。即把C8接到C9上来。在电流控制方式下静止逻辑设置为禁止(静止逻辑的启动在速度控制方式下才使用)。   4、5703的组态设置:   1)、主机5703组态设置。图 12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主5703(5703 MASTER)      注意:电流给定的选择要选择标记号(66),此为未滤波的电流给定。在诊断中有标记号(299)的电流给定,此为经过滤波的电流给定诊断值。
图12主机5703组态框图      2)、从机5703组态设置:图13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从5703(5703 SINCE)
图13从机5703组态框图 欧陆590做电流主从控制其连接其实很简单,分以下几个部分: 1. 两电机串励磁,由主控制器提供励磁电流(包括弱磁启动); 2. 两控制器用同一速度返馈源; 3. 两控制器都用电流返馈控制方式,当然主电机由主控制器提供电枢电流,然后从机由主机电流返馈提供(此电流反馈由590内部经模拟口或P3数字通讯口输出),使得从机电流完全受主机控制; 4. 为了使得从机电流完全受主机控制,从机必需要注意几点:一、使用内部组态断开速度环。二、使用内部组态禁止零速遍置。三,外部连线短接程序停机、短接惯性停机。 5. 注意做好主从机通讯电缆屏蔽效果。

网友J:
电子版的590+我没有,能给我一份吗? 谢謝!
    E-MAIL:MXDIANGONG@YAHOO.COM.CN

楼主:
问题:本单位有一台调速器欧陆590,连接是这样的:C5直接与C9连接,启动过程如下:按下启动按钮,辅助电源加到D7与D8,同时B9与B8和C9接通,同时时间继电器得电,其延时闭合触头闭合,延时2秒,C3与C9接通,调速器正常运行,但是为什么延时少于1秒,调速器不能正常运行呢?请赐教。 回答:在欧陆590系统中有一个自检程序,他的作用是可以检查出系统软件及硬件的错误,在驱动器每次接通电源时,它都会对系统进行一次检查,时间需要一到二妙,要在它检查完毕之后,系统才会响应C3的合闸指命。辅助电源D7与D8也就是驱动器的电源,因此D7、D8接通驱动器辅助电源,C3要延时1至2妙才可以接通使驱动器正常启动。

网友K:
支持。请教一下特殊功能块中TENS+COMP CALC怎麽用,在使用卷径计算功能块时卷径总是不稳定,有什麽办法解决吗?

网友J:
资料已收到,非常感谢!不过我还有一事向你请教.
我有一台35A的590+控制器一上电就显示CRITICAL ERRSION  PCB VERSION不知如何检修.

网友L:
能否指点一下590+控制器,端子C6是什麽功能?

楼主:
问题:电脑跟590的通信口的接线如何连接? 回答、图14

楼主:
TO:小书郎
对不起,一场误会,都是我的错,请见谅!

楼主:
问题:如何应用数字端口来做590的停开机及加减速? 回答:在欧陆590的应用中,很多时控制电机速度用的都是从电位器中得到一个模拟电压讯号来作为控制量,使电机能得到一个平滑速度控制,电位器控制方式优点在于线路简单、设置方便,电机也可以得到一个平滑的控制效果,但模拟讯号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在一些干扰大及线路比较长的场所就会影响控制效果,同时电位器控制方式不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同时控制,数字控制中的按钮控制方式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按钮控制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不能平滑的控制电机速度,只能是步梯式控制电机速度,线路及设置都要复杂得多。下边我说说有关按钮控制方式的接线及设置:图15    1)、Dig In C4 Output.   (494) Digital Input C4 Dest Tag .. 261   C4系统本来用做点动输入,这里将其连到[261](上升/下降中的上升输入),作为加速数字输入端;
图15 数字端口停开机加减速 2)、Dig In C5 Output   .. (495) Digital Input C5 Dest Tag .. 262   C5系统本来用作调速器启动使能端,此数字输入端说明书并不建议我们改动它,但也可以使用参数号进行改动,把C5的目的标记号改为[262](上升/下降中的下降输入),作为加速度数字输入端;    Link 1   ..(364) Link 1 Source Tag .......... 68   ..(365) Link 1 Dest. Tag ........... 497   [497]是驱动器使能C5原系统设置,因C5改为他用,所以[497]连接到其他启动端,在这里与C3[68]连接;    3)、Dig In 1 Output   .. (102) Digital Input 1 Dest Tag ... 259   C6数字输入1连接到[259](上升/下降中的最大值),作为控制电机正转,在 DIG IN 1 OUTPUT框图中真的值(VALUE TRUE)设置为100%,伪的值(VALUE FALSE)设置为0.00%;    4)、Dig In 2 Output   .. (105) Digital Input 2 Dest Tag ... 258    C7数字输入2连接到[258] (上升/下降中的最小值),作为控制电机的反转。在DIG IN 1 OUTPUT框图中真的值(VALUE TRUE)设置为-100%,伪的值(VALUE FALSE)设置为0.00%;    5)、Dig In 3 Output   . .(108) Digital Input 3 Dest Tag ... 307   C8数字输入3连接到[307](上升/下降中的外部复位),作为转换方向及停机的复位。 当然啦,要做成用数字端口来完成这些功能,还有很多更好的方法,在孰了590各功能块的功能后其使用是比较广泛的。

楼主:
TO:LGM
“CRITICAL ERRSION  PCB VERSION”我没有遇到个这样的显示,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向大家请教,有谁知道不防说说。

网友M:
我是新手 ,急需590的资料,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e-mai :liulaw76@sohu.com

网友N:
请问石英钟先生,我单位的590c的人机界面里没有你所说的配置调速器一栏,是怎么回事,怎么用?另我想要一份电子版的中文说明书,如可以请发至jiandao12345@tom.com多谢了!

楼主:
TO:小尖刀
是的,590C系列是没有配置速器一栏的,这栏在590P系列中才有.
大家请及时查看邮箱,你们要的资料已送给你们了.

网友K:
石英钟谢谢对张力+补偿计算器的指点。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的一台150A 590C出现合闸后励磁电压时有时无,且励磁使能和装置使能不断在使能与禁止之间转换,用万用表测量励磁模块正常能否指点一下是什麽原因。

网友O:
我们用590+控制轧机的送料辊道的运行,现在有个问题是正反转切换时间太长,而且从正转到反转时,接触器总是释放后再闭合,设了几个参数都不见效,请各位支几招

楼主:
问题: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我用的是590C、软件版本4.5,用你发给我的CELite6.02如何将调速器中的参数设置等内容上传到电脑中?如何将电脑中设置好的参数上传至调速器中? 回答:590与电脑通讯,首先通过590人机接口设置590如下: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ASCII通讯    ————P3波特率(P3 BALID RATE)系统默认值为9600 一般使用值为38400    以下为软件设置:   在工具栏中点击Command按钮,在下拉条中选择Comms(COM口设置)如图17:   在图18对话框中选择COM口的波特率,要以590的P3波特率一至。 在图17上Full Info(写入参数),点击此键就可以把在软件上作的程序输入到590里,有时会出现图19一样的对话框,点击安装键(Install)就可以了。 在图17上Update(读出参数),点击此键就可以读出590的程序到电脑上,有时会出现图20一样的对话框,只要点击读出参数(Update)键就可以了。
   图17
   图18
   图19
图20   在第一次使用软件时,要在软件里选择与现场驱动器对应的型号及版本打开文件,如图21打开新文件:   点击图21中的New___出现如下对话框(图22),选择590 Ver4版本中的文件DEFAULT4.590。
图21
   图22   打开选择的文件后,把文件另存为自己使用的文件名,即可以与590通讯编辑程序,如图23—26:   数字键4、5、6、7、8、9为软件框图的放大级数。
   图23
   图24
   图25
   图26

楼主:
小书郎,你在线呀,很高兴认识你,前些天对你的误解,请见谅!

楼主:
问题:对590C的扩容是什么意思? 回答: 扩容说的就是,把原来较低的额定容量,加大到更大的额定容量,比如2倍、3倍甚至10倍等的额定容量。扩容对590C要改动的地方有两部份,一是把里边的可硅安装到外面,针对扩容之后的容量重新做浪涌电流吸收电路;二是针对扩容之后的容量重新确定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变比之后的电流大小要与原590C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一至。

网友K:
石工:我仔细检查过C3、C5电压都是24V并且在DIAGNOSTICS中C3、C5都为ON,面板5个指示灯都亮,但就是励磁电压总是波动,在DIAGNOSTICS中 DRIVE ENABLE、FIELD ENABLE总在ENABLED/DISABLED之间变换,合闸后没有速度给定也有速度反馈。我们这是一台铝的连铸连轧设备停了3个月进行设备改造,改造完试车时主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有试了一下卷取机出现同样的毛病。电机我们已检查过没有问题,我对欧陆了解不是很多,请您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问题:我是新手,我们的直流电机是用590+控制的,信号反馈是测速发电机,用触摸屏控制电机速度,外部开关可以进行JOG(点动控制),实际应用的点动JOG控制旋转方向应该是和触摸屏的连续控制旋转方向相反的,但现在点动JOG的方向和连续旋转的方向一样了,我不知问题出现在哪里,请帮助分析一下,或初步的控制器分析。 回答:你把点动\放松框图里的点动\放松1与点动\放松2的数值负号反过来就可以了。比如图27的点动\放松1的数值5%,改为-5%,把点动\放松2的数值-5%,改为5%。
图27 点动/放松功能块

楼主:
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590工作时,电枢电流.电压波动很大,怎么处理.我检查过三相交流输入的电流也不平衡. 经自整定后发现电机振荡,给定后,达到一个速度,但很快降下来,紧接着有提速,反复.调整电流环的比例积分连续率后,状况不见好转。 回答:590在工作中电枢电流、电压波动大原因有以下几种,你可一一按实际情况分析: 1) 驱动器选用了电压反馈作闭环控制,一般控制使用模拟测速电机及编码器反馈效果会很好; 2) 反馈环节有故障; 3) 励磁电流不稳定,此时会对电机影响很大; 4) 触发电路不正常与及可控硅有损坏,可用视波器看到其波形有缺少,从三相电流看其三相电流会不平稳衡。 电抗器用在整流设备上一方面是平波,另一方面是限流。两套设备共用一个电抗器理论上是可以的,当两台设备同时工作时能达到设计效果,但如果只有一台设备工作时就不好了。

网友P:
石工;你好。能发一份590说明书给我吗?
wfv06@yahoo.com

楼主:
风亦醉,资料已发送.

网友K:
谢先生:
    谢谢您的指点,今天故障已经排除。我们以前用的是电压反馈,今天改成测速机反馈后速度反馈消除,同时励磁也稳定。因这两台调速器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除尘,怀疑是灰尘作怪,对调速器除尘后恢复原来配置,试车正常。
    在此感谢您的指点,以后有问题直接电话和您联系不知您有没有时间。

网友Q:
石工,你的意见太宝贵拉,我是一名从事轧机调试的人员,你的论坛让我看到很多学不到的知识

网友Q:
石工啊,能否有机会给我发一个590的 编辑软件呢

楼主:
问题:如何做轧机中的收卷涨力控制组态? 回答:图28 、29
图28
图29

网友R:
  石工:你好,最近在这里看了不少你的大作,收获较大。我的设备是590C的,其MODEL NO:590C/1100/5/3/0/1/0/00/000,拖动的电机是30kW.是否有590C的中文说明书请传一个给我,好吗?
   w-wcz@163.com

网友R:
  石工:你好,最近在这里看了不少你的大作,收获较大。我的设备是590C的,其MODEL NO:590C/1100/5/3/0/1/0/00/000,拖动的电机是30kW.是否有590C的中文说明书请传一个给我,好吗?谢谢。
   w-wcz@163.com

网友S:
支持,请问石工:在590中设置主从传动应该如何设置,请指教。另外能否发一份590P的中文资料给我吗?我的资料都是中文的,有些地方看不懂。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591C/0700/5/3/0/1/0/00/000 591C的后面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回答:591C代表C型不可逆,0700代表主机电流为70A,5代表主回路控制电压为380V,3代表D7,D8接线端的控制电源为220V,0为英语,1代表测速发电机反馈.。

楼主:
梅林,590C的电子版中文说明书我没有,只有590P的电子版中文说明书,不过两书的内容上基本上是差不多,不知你要不要?
   江山月,要资料留下邮箱呀。

楼主:
问题:我碰到个590控制器有这样个问题: 启动后在低转速下(电机转速在100R\M以下)励磁输出电压波动很厉害(从160V-300V以上)计算机过几秒就报励磁故障并马上停机,但590本身却没有报警.,但到高转速以后励磁电压又没有了波动,励磁的控制方式两种我都试过了,没有作用。 刚检查了一下 ,1、驱动器的D7 D8端子没有隔离变压器是直接接在空开下端的 ;2、刚调整了控制方式 不过对于微分、积分常数的调整您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点?我对这块不是很懂.还有这些参数主要的作用和说明; 3、电流有没波动现在机器还没运行还没检查; 4、驱动器PTK插头没发现松动; 5、如果电机的磁轭松动,那应该会出现扫膛的现象是吧! 而且在高速下也应该有励磁电压波动的现象啊。刚监测了励磁的数据,在电机转速20-144r\min时,电流波动从6A到16A,电压波动从160V到310V之间。 电流的比例和积分增益从原设的0.10和1.28一路改到20.00和20.00都没有用 真是晕啊! 回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 驱动器的D7、D8输入电源是否安装了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对这问题影响不大,我想应该不会是电源的原因; 2)优先选择电流控制方式,在此方式下调整一下微分、积分常数; 3)在电压波动大时,要注意一下电流波动是否也很大,因为电流的大小才是真正的确定励磁磁场是否衡定; 4)驱动器PTK插头是否有松动; 5)检查电机磁轭是否有松动; 问题多出在弱磁变量内部控制环节或是590内部无法检测的运算错误,这种问题一般是很难解决。有另外一种控制方法可以让你试一下,就不知道对你的设备是否合式,如果你设备不用启用弱磁变量可以一试,但要是用到弱磁变量那只能换一块590面板或者修修它啦。方法是这样: 一是:借用旁边的另一台590的励磁。就是说两台电机共用一个励磁,如果两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流一样把两电机的励磁串联起来使用,如果两电机电压一样,电流不一样,那就把它们并联起来使用。要注意这590的励磁模块要有足够大的功率。 二是:在外边单独为这电机另做一套励磁电源。

网友Q:
石工你好,太感激你交我这个朋友拉,ximinqiang15@126.com 就是我的邮箱!

楼主:
多谢大家那么支持这里,帮人也就帮自己,大家互相学习嘛。
    奚敏强,你要的资料已发送了,请查看邮箱。

网友T:
钟工;如用遍码器反馈需要加一个子板,不用每转一千脉冲的遍码器可以妈。

楼主:
问题:请教个问题,我这的590是扩容的调试时出现电流波动在40~50A,电压和速度控制的还时比较稳的,电流波动大,是不是触发不好和模块不好,还时有其他的原因? 回答:590在工作中电枢电流、电压波动大原因有以下几种,你可一一按实际情况分析: 1) 驱动器选用了电压反馈作闭环控制,一般控制使用模拟测速电机及编码器反馈效果会很好; 2) 反馈环节有故障; 3) 励磁电流不稳定,此时会对电机影响很大; 4) 触发电路不正常与及可控硅有损坏,可用视波器看到其波形有缺少,从三相电流看其三相电流会不平稳衡。 电抗器用在整流设备上一方面是平波,另一方面是限流。两套设备共用一个电抗器理论上是可以的,当两台设备同时工作时能达到设计效果,但如果只有一台设备工作时就不好了。

网友U:
你好,石工
本单位有一台调速器欧陆590
,连接是这样的:C5直接与C9连接,启动过程如下:按下启动按钮,辅助电源加到D7与D8,同时B9与B8和C9接通,同时时间继电器得电,其延时闭合触头闭合,延时2秒,C3与C9接通,调速器正常运行,但是为什么延时少于1秒,调速器不能正常运行呢?请赐教。

网友V:
石英钟:你好!请教我有一块译码板(H387775U001)上的场效管坏了IRL520查不到代换型号,你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另这板电压是如何校准的?

楼主:
问题:我单位有7台欧陆590,分别控制:350KW\250KW直流电动机,用来拖动5台压榨机.由于前段时间发电机频繁跳闸,虽然590没受损害,但电容补偿不能投入,表现为电容过电流,经用示波器查看电压波形,每个周期上有6个宽一点的干扰脉冲,整个电网都受到干扰。配置为:设备前用整流变压器,出线端用平波电抗器.要如何做才能把电容补偿投入? 回答:你的情况是普遍现象的谐波污染,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补偿电容旁串联滤波电抗器,如果你的整流变压器有其他可用的头,就可以改变头来作到最佳的滤波效果。

网友Q:
谢谢啊,谢师傅麻烦你在发个电脑跟590的通信口的接线,我们保持联系啊

网友V:
石工:你好,不知你有没有欧陆590的PROFIBUS中文通讯手册,能发给我一份吗?多谢了!!!lcx426@163.com

楼主:
电脑跟590的通信口的接线图: 大家好,不好意思先前贴上的接线图有错,现给以改正。见第4页

楼主:
lcx426: 不好意思,欧陆590的PROFIBUS中文通讯手册我没有.英文的我就有.
    我的电子基础很差,我是帮不了呀,真不好意思,我还得向你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V:
石工:你很谦虚,很感谢你的回复,我对590的PROFIBUS通讯控制字
理解的不透彻,你能否指点一二?谢谢了!QQ:244282473  Email:lcx426@163.com

网友W:
 关注高手石英钟的贴子.

网友X:
很好

我们这里用的事编码器做反馈的

楼主:
yangxiang : 你想说些什么?我有问必答。
   lcx426:真对不起, 对于“PROFIBUS”我只知道它叫过程现场总线而已,其他的我真不懂了,这方面我的拍当是强项。

网友Y:
石工;你好。能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吗?谢谢

网友Y:
石工;你好。能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吗?谢谢 lizh2318@163.com

楼主:
问题:我将使能短接,然后合闸,通过A3给速度信号,然后通过C8将速度信号切换成电流信号,当只有电流环工作时,电机经常转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得到答复! 回答:590驱动器转换成电流控制后,速度环已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速反馈没有意义,此时的电机在轻负载或者空负载时稍有点电流电机也会飞速的转起来,有重负载时给定电流不足已转动时,驱动器只会把电流箝位在给定电流。

楼主:
liuzhen: 资料已发送.

网友Z:
维修590主板.出售主板芯片RD464341U001,92U001A,91U001A程序,保证好用.13358566111

网友Z:
维修590主板.有主板芯片RD464341U001,92U001A,91U001A程序,保证好用.13358566111

网友V:
石工:你好!虽说你没能解答我的问题,但我支持你的为人和你为大家提供的帮助!

楼主:
谢谢lcx426,也多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S:
石工:您好!感谢您的指导.Email:tigerzhou110@yahoo.com

网友U:
石工你好,看到你在论坛发的这些帖子,感觉受益匪浅,我也想进一步学习和了解590调速器,请问能发一份590中文说明书给我吗?再次谢谢你,邮箱为spsm007@sina.com

楼主:
 绝对新手: 资料已发送.

网友P:
石工:你上次发的资料我没收到,麻烦你再发一次
wfv06@163.com

网友U:
您好,石工,资料已收到,非常感谢。

楼主:
江山月: 你给我的邮箱是否正确,系统退信.
   风亦醉: 资料已再次发送.

楼主:
问题:590p做挤出机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低速运行没有什么问题,当速度加到800左右后,速度会往下降如降到770左右,有时又会从770升到790左右,空载运行时可加到额定转速1500,速度都不会出现波动。 对速度环里面的p、i值进行微调时效果有一定的改善,如800以下运行很好,但再加高时就出现速度有较大的波动,采用的是编码器反馈。 听厂里面说他们会经常换原料的,请问一下会不会与原料有关系?还有问题会不会出现在电机上(随便请教一下:如何判断电机的好坏?通过量电枢、励磁电阻阻值可以知道嘛?) 回答:从你的情况看来,带负载时速度达到了800时应该电流已到了最大额定电流,如果是的话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既然电机已达到了额定电流,速度才上到800R,就说明负载过重,电机功率不够了。 单从电机的电枢、励磁电阻很难查出电机的问题。要看电机的换向片有没有烧伤,有没有飞锡,检查电刷架的电气中心线是否正中,电刷架的电气中心线出厂时都有调好,而且也在电刷架安装架上与电机机壳之间落有记号,如果这个记号没有变位一般没事。

网友K:
石工:上升/下降的输出是连到斜坡输入还是速度环

楼主:
对了,我漏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上升/下降输出连接到斜坡中的斜坡输入[5]。

网友Q:
石工,几天不见拉,我想请教你一下啊,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590的励磁是扩容的,励磁是25.4A,怎么老是烧保险啊,我用的是35A拆下来的可控硅啊,是不是太小啊

楼主:
问题:近来接了一个改造项目,对一台双螺杆挤出机的控制系统进行改造,原系统采用贝加莱PCC和人机通过RS485和RS422进行控制,采用欧陆590C/8000/5/3/0/1/0/24/000型号的直流调速器对主机(直流电机)进行驱动。现准备将直流电机换为异步电机,采用变频器进行驱动。因我对贝加莱的产品不熟悉,没有源程序,没办法和变频器进行连接。 有一个朋友说利用直流调速器的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调速,可是在现场调试时总是报警“ALARM FIELD FAILED”,人机界面报警“主机双螺杆速度超高报警”。直流电机有速度信号反馈(直流发电机110V),现在直流电机拆除,如何将反馈信号关闭?对电机进行开环控制,系统又不报警呢?直流调速器又怎样和变频器连接呢? 人机界面上又有“设定转速”和“实际转速”值显示,如果实际转速没有显示,系统就会报警,怎么办呢? 原来系统由PCC和人机通过RS422控制欧陆590C的启停和调速,现厂家要把直流电机换为普通异步电机,把欧陆590C换为变频器。 问题在于PCC不能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因为不知道源程序),可是拆除直流调速器,变频器也无法独立使用,因为PCC系统会报警(通讯故障),所以就想出让直流调速器空载,用其模拟输出端子A8给变频器提供速度设定信号,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子给调速器G3、G4提供0-10V速度反馈信号,接触器给变频器运行信号。 可是总调不好,不知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欧陆590C真的不能空载运行吗? 回答:你们这样的改造项目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这样的改造我想了一下,对原来控制系统的性能不但没有改善,还可能会更差。改造前考虑一下用欧陆的650V变频器,会更好,它的通讯与590的通讯源程序是一样的。 590完全没有了负载,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让590没有报警正常的工作,就算加上了假负载或者所用报警都禁止了,590也不能正常的工作。 估计是以前系统与590采用的通讯线路被你强制接入了新变频器的RS485或RS422口。590与变频器的数据格式或协议可能有所不同,当贝加莱PCC读入新数据时就误认为是报警信息,所以才产生误报警信息的。或者询问欧陆代理商:欧陆690变频器数据格式或协议与590是不是一样的? 如是一样直接接入终端能否就能直接使用了? 有两个方法可以让你参考,不妨一试。 一、 通过590内部组态把速度环中的速度设定值SPEED SETPOINT[63]连到A8上去,即把A8的源标记号改为[63](A8默认功能为速度反馈输出[62])。变频器能输出速度反馈信号,想来变频器有自己的速度闭环控制,因此可以去掉590的速度控制。把590外的接线端子只保留有用的几条接线,其他的全部断开,其中C5、B8、B9一定得断开。这样在590合闸后,PCC给其速度信号时,其也不会运行,但A8仍然会有PCC所给定的速度信号输出。因590不是在运行状态,所以不会产生报警。如果此方法不能满足控制要求,试试下面的方法。 二、 以假负载的方式运行。首先,保留原590状态不变,包括接线及整流组件,第一步、通过内部组态把励磁使能设置为禁止;第二步、把测速校准板的校准电压设置为10V(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10V速度信号),具体步骤参照说明书;第三步、把变频器主电源线L1、L3互感器上的接线在对应的590主电源线L1、L3的互感器(此为590内部的互感器)上绕上几圈然后接起来,具体要绕多少圈要跟据现场的变频器互感器的变比及590额定电流级别来确定;第四步、在590的电枢电压输出端接上一个400W左右的假负载;第五步、同样的要把A8连到速度给定,即A8源标记号改为[89],不是速度反馈的输出,也不是速度设定值的输出,而是速度给定值的输出 。相信这样590能正常运行。

网友Q:
石工你好,我说的是我换上就好拉,但是过几天突然间就、烧保险了,我怀疑是26A的太小拉,是不是啊

网友Q:
石工我刚才看了你那个上边说的正反转太复杂了,我用的只要一个数字信号就够拉,随便取个就可以拉,只要输入292就行拉

网友D:
谢工:您好!
     欧陆591C直流控制器上电(只施加控制电源),过电流跳闸(OVER CURRENT TRIP)指示灯灭,无法启动.大概会有哪方面的
问题?谢谢你的详细讲解!

网友S:
感谢石工,我已经在自助资料库里找到了590P的中文说明.另我的邮箱:tigerzhou110@yahoo.com.cn

网友AA:
    我们这里国内首家4立方电铲上使用了直流供电和欧陆直流调速器,但挖掘作业频繁的换向却十分缓慢,原来发电机-电动机拖动可以实现平滑反向和反接制动。设置斜坡时间和停机时间效果也远不如原来,而且换向时间过短也出现了炸硅较多的现象。究竟590+能不能实现平滑换向直至反接制动呢?
    请教石大哥!

楼主:
问题:有一台165A的590调速器,当使用电枢电压反馈时一切正常,当使用测速机反馈时,就报过压故障,不知道是何缘故。请指点。 回答:过电压报警与励磁电压设定值、励磁电流回路、弱磁反电势加或速度环调节不良有关。你可以对有关参数进行调节,或者把590临时灰复为出厂设置,在控制端子上作些基本的接线,试启动电机。检查一下测速发机是否有问题,及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好福气:是你今天中午打电话给我的吧?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在590软件框图中,把标记号174(弱磁啟动)连接到标记号318串行线路中的PNO118是什么意思? 回答:在590中串行线路是专门为外接微机对590实时参数的读写而设的。

楼主:
大家谁有图象捕捉软件,比如中华神捕等。可否传一份给我,只因为我在很多时候要用到它来捕捉一些电气图上传给大家分享,比如象欧陆590的软件编辑器中组态框图,有了它就省时省力多了。
QQ:527277355   Email:xie110258@163.com

网友AB:
我是个新手,能请教一个问题吗:我想用欧陆514C控制机床的两个直流电机,一个3.8KW,一个0.7KW,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手动通过转速表旋钮控制转速和用按钮实现正反转,但转速必须是非常恒定的,可以实现吗?另外这么小的直流电机需加什么额外保护,要不要启动电阻?非常感谢了。luohuabox@163.com

楼主:
罗华:对不起哦。欧陆514C的调速器我没接触过,不了解其功能,是帮不了你了。按理说象你要求的比较简单的控制应该是没问题。不过还得向论坛上的各位朋友请教,看谁能帮上忙。

网友AC:
石英钟大哥:
  初次发现讨论590系统的地方,急需590P的中文资料。请赐wduit123◎yahoo.com.cn

楼主:
ningbo:资料已发送,请及时查看邮箱。

网友N:
请问石英钟:
  1 590前面板上的测试点中,VP7(TP2)缓冲模拟测速仪,该点到底代表何意?实测为-8V,为何位负?
  2、VP9(TP6)过电流跳闸12伏到跳闸瞬变-15伏,怎样使用?
  3、VP6(TP1)电枢电流,实测-0、2伏,为何为负?
  谢谢!!

网友Q:
石工,我的一本590P的 书掉拉,麻烦你给我发电子的,ximinqiang15@126.com

网友Q:
石工,太谢谢拉,刚收到,人生有你这样的朋友太满足了

网友AB:
还是非常谢谢石老大!还有一个0.185KW的直流电机,不知道怎么控制,我都傻了。。。还麻烦给出个主意

网友AD:
石工你好;你好,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好吗?谢谢。chen668@163.com

网友AE:
石工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有个一5901c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空载的情况下也就是励磁接触器还没有接上去就有400V电压!负载以后工作还算正常。只是中途会出现停机故障!每次断开变频器电源的时候,励磁外部接触器就出现打火的现象,请问是变频的故障还是外部电路故障(电机和其它线路都用摇表摇过,很正常)请帮我回答一下!

楼主:
问题:我单位有一台90KW电机,现在用590调试一直不行。现象是低速运转时current demand显示变化为:低速(30转)空载时电流5%-13%变化,当高速空载时电机急停,好象有抱闸式的,声音特大。故障显示(over i trip)现在想请教一下石大哥,有没有好办法? 回答:current demand电流给定不论在那一介段速度值,只要速度平稳时,都是比较平稳的,有负载时相差在5%以内,空载时更加小大概在2%以内。一旦电流不平稳必影响速度不平稳,反过来一样。over i trip为过电流报警,从你的情况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有误,或励磁不稳定; 二是,电机方面,接线不固、换向片烧损短接、线圈有烧伤。要检查驱动器参数是否有误,方法较简单:把驱动器参数灰复为出厂设置,对驱动器重接最为简单的运行电路,试运行电机,对于90KW的电机,如果电机及其他方面好的话,以出厂设置参数运行电机,电流给定及电流反馈应该很平稳,且急停时不会有过冲的现象。 三是,驱动器的硬件问题,可控硅、触发回路、快熔等出现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有不少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才能把590灰复出厂时的参数? 回答:我今天有空就在这里跟大家说说,其实很简单的:首先断开590的电源,然后同时按下人机接口的四个按键,再接通590的电源,一到二妙后放开按键,就是出厂时的参数了,不过大家一定得记住不要保存参数,要不就很难灰复原来的参数啦,如果不保存参数,在再次断电再通电就会回到原来的参数。

楼主:
问题:有个小问题,什么是程序停车,惯性停车? 回答:程序停机指的是驱动器以它设计好的停机时间来停机,它需要反接制动,需要驱动器是四象限才能做到;惯性停机说的是驱动器一停机就没有输出,让电机自已惯性停下来。

楼主:
楼上朋友你们要资料已发送,请及时查看邮箱,如果没有收到或者收到有误,请告之,我会再发一次。
    陈剑客:电子版的590中文说明书我没有,只有电子版的590P的中文说明书,两书的主要的功能差不多,590P功能多了一点。我已把590P的说明书发给你了。

网友AE:
谢工: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帮忙!

网友AF:
TO石英钟
给小弟发一份好吗
EAMAI-sgguochun@126.com
先谢谢你了

网友AB:
感谢石老大的热心帮助!

网友N:
   谢工好,请教一下,电流环的自动调整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一个合适的PI值和电流断续结点,我对这句话好像还是理解不透,换句话说,是对自动调整的作用还不太了解,请你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G(2006-01-24):
TO:石英钟
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590P的中文说明书好吗?
EAMAI:xzlgw@163.com
谢谢!

网友N:
   石工:请问在电流环自动调谐中,说明书说,有的电机要求先把电机轴夹住,有的不用,但并没有详细说明那些需要夹,那些不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Q:
石工,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上一次说的上升/下降能不能就是打反转的时候就是停下来,到零位呢再改变方向呢

楼主:
问题:有个问题请教你。590 110A 591 270A 用作连续硫化装置(电缆行业)。要求速度同步(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在看了您的资料后)。但其中 590 110A这个客户突然提出来要有正反点动功能。今天看了一天的资料也没想出好的办法。是不是一定要组态啊,软件是有了,通讯线的图纸也有了,但还是不会组,还想请教谢工有什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回答:要实现正反点动功能非常的简单,数字输入端口C4本身就是正向点动,在system菜单里找到数字输入端口(比如C6),把C6的TAG号更改为228即可。C4、C6的逻辑工作是这样,C4NO、C6FALSE为正转,C4FFO、C6TRUE为反转。

楼主:
奚敏强:
已经电话联系,不知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H:
电子版的590+我没有,能给我一份吗? 谢謝!
wyf7862979@163.com

网友AI:
 你好石工,能给我一封590P的资料吗,谢谢
guhongyu@126.com

网友AJ:
    谢谢石工,请给e套中文电子版的。
        [b]yanwusong@126.com [/b][/u]

 我们厂子里有6个590调速器,半年了,只敢看,不敢碰。人家倒给了几本说明书,不过,都是英文的。

网友AK:
  大家新年好呀,我是一个菜鸟,不过对直流调速很感兴趣,我有机会拿到一些资料吗?谢谢大家拉.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L:
石工你好。大家新年好。
       石工邮件已经收到。但是下载后打不开!急呀!

楼主:
各位朋友新年快乐!有几天不上网,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前程似帛!
     大家要的资料已发送,请及时查看邮箱。
     曼联,要资料请留下邮箱呀。

网友AG:
电子版的590P的中文说明书已收到,谢谢石英钟!

楼主:
陆青:你的邮箱是什么?

网友AL:
你好石工:我的邮箱是luqing690312@163.com

网友AL:
我要的是软件和590P说明书

网友AI:
你好,石工,资料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AC:
石英钟大哥,已收到谢谢

网友AM:
多谢石工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论坛。我想你能给我们归纳一下欧陆系列直流控器的型号,并给我们说明一下各个产品之间的区别。比如说590C、590P及590+之间的区别。

网友AM:
我发现论坛中590和电脑的联接图和说明书不一致,请石工确认一下。

网友AH:
你好,石工,资料已收到,非常感谢!
请问各位高手:欧陆590+能不能在不改变模拟信号情况下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问题:590的正反转都是靠哪几个模块可以实现,怎样实现,原理是什么? 回答:590的正反转方法有多种,因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列出,我就先说一下在590默认值之下常用的一种正反控制方法。这要从590的5个模拟输入口的功能说起: A2为速度设定值。内部组态——A2目的标记为[100],即连到设定值合计1中的输入1,设定值合计1的目的标记为[289],即连到速度环中设定值1。 A3为辅助速度设定值或电流设定值。速度与电流的选择由数字输入C8来选择,C8为高态时为电流设定值,C8为低态时为速度设定值。A3为不可组态的模拟输入口,就说其功能是不可以在组态中改变的。虽然说是辅助作用,但它与A2是没绝对的区别,当把A2作为辅助输入时,A3也就变成主的速度输入。 A4为斜坡速度设定值。内部组态——A4的目的标记为[5],即连到了斜坡功能模块中的斜坡输入,斜坡功能块的目的标记为[291],即连到速度环功能块中的设定值3。所谓斜坡速度指的是驱动器在加速度时,按一斜坡线加速率对电机进行较慢的加速度,使电机在加速中不产生过大冲击。 A5为辅助电流限幅。所谓限幅指的是通过外部的电压信号的输入使电流箝位在某一范围之内。内部组态——A5的目的标记为[48],即连到电流环功能块中的负电流箝位。 A6为主电流极限或辅助电流限幅。内部组态——A6的目的标记为[301],即连到电流环功能块中的正电流箝位。A6的功能转换由数字输入口C6来决定,C6为低态时为主电流极限,主电流极也类似于电流限幅,主要作用为限制主电流的大小;C6为高态时为辅助电流限幅,与A5同时形成一正一负的电流限幅。A5、A6那一个为正那一个为负没有定性,主要取决于输入的电压信号是正还是负。 从上面可能看到对驱动器的正反转控制,在驱动器的默认值下有A2、A3、A4可以驱动器,可以任选一个都可以对驱动器进行正反转控制,要使驱动器得到正反转,主取决于输入的电压信号是正还是负,在所有接线正确前提下,输入电压信号为正时为正转,输入电压信号为负时为反转。在590的控制端子中B3提供了+10V的电压输出,B4提供了-10V的电压输出。可以利用B3、B4的切换输入到A2、A3、A4中的任一个就可以得到驱动器的正反转控制。

楼主:
问题:数字输入输出口一般有什么作用? 回答:数字输入口的输出数值一般由其输出对象来确定,在590中有二种输出形式,一是数字形式,此时有两种状态1和0,即高态、低态(或者真与伪),二是数值形式,此时也有两种数值类形,即百分数及正负10V的电压数值。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C8的输出对象是上升/下降功能块中的外部复位EXTERNAL RESET,它有两个状态真和伪,当C8为高态时EXTERNAL RESET为真,当C8为低态时EXTERNAL RESET为伪,此时数字输入功能块中VALUE TRRE和VALUE FALSE的数值对其来说没有意义;如果C8的输出对象为模拟输出口那么在VALUE TRUE及VALUE FALSE的数值会折合成正负10V的电压输出。又例如上例子的C6,其输出对象为上升/下降功能块中的最大值MAX VALUE,当C6为高态时,MAX VALUE上反映出来的数值为100%,当C6为低态时,MAX VALUE上反映出来的数值为0.00%。B5、B6、B7是590的数字输出口,同样是可以组态的,可以把其改变为不同的有校的功能数值输出。在驱动器的默认设置中:B5为零速检测,当检测到电机为零速时为高态,即输出+24V;B6为驱动器正常,当驱动器正常没有报警时为高态;B7为驱动器准备工作,当驱动器合闸“锁定”在主电源时为高态。 数字输出B5、B6、B7都是可以通过590内部组态改变输出功能,其内的各参数的用法一样。以下以B5为例加以说明: DIGOUT 1 B5 系统默认设置为零速检测,在驱动器运行时,当检测到电机为零速时输出为高态(真)+24V。 参数1:THRESHOLD(>)阀值(>) 说明:要设定输出为真,源参数值必须超过的阀值。 范围:±300% 系统预设:0.00% 标记号:195 B5的默认源标记号为[77]处于零速,处于零速只有两各状态0和1或伪和真,因此没有百分数的数值形式,所以B5此时的功能阀值的设置数值没有意义。 参数2:MODULUS 模式 说明:源参数的数值取成绝对值与阀值比较。 范围:真/伪 系统预设:真 标记号:43 真表示源参数的数值取成绝对值与阀值比较。 参数3:SOURCE TAG 源标记 该输出端的源参数标记号,改变它可以改变输出的功能。 范围:0到499 系统预设:77 标记号:97 要改变B5的输出功能改变这里的标记号就可以。 参数4:INVERTED 反向(非) 说明:选择反向输出,即B5的输出为真时,改变为伪输出。 范围:真/伪 系统预设:伪 标记号:359 伪即没有选择反向输出。

楼主:
JIXICL123456:对不起我使用过的欧陆直流驱动器很少,只有590与590+两种系列,我是帮不了的了。
在此我也希望各朋友就此机会就自已用过的欧陆直流驱动器的主要功能发表上来,好让大家能共享。

网友AN:
石工:您好,我们单位使用直流调速器有上百台,欧陆有十几台,在突然停电时,欧陆经常爆速熔,有时还烧硅,而其他调速器就不存在者样的问题,不知道石工遇到过没有?

楼主:
问题:590中各种报警代码是多少? 回答:报警信息:0x0000 : 无活动报警 0x0001 : 超速 0x0002 : 丢失的脉冲 0x0004 : 励磁过电流0x0008 : 散热片跳闸 0x0010 : 电机温度传感器 0x0020 : 过电压 (VA) 0x0040 : 速度反馈 0x0080 : 编码器故障 0x0100 : 励磁故障 0x0200 : 三相位故障 0x0400 : 相位锁定 0x0800 : 5703 RCV错误 0x1000 : 故障停止保护 0x2000 : 过电流保护 0xf005 : 外部保护 0x8000 : ACCTS故障 0xf001 : 自动调整故障 0xf002 : 自动调整失败 0xf200 : 已启用配置功能 0xf400 : 无操作站 0xf006 : 远程跳闸 0xff05 : PCB版本 0xff06 : 产品代码。

网友AO:
好兄弟,不挟私。顶

网友AD:
 石工你好;上次的网名错了,麻烦你再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好吗?谢谢。chenzx668@163.com

网友AP:
石工:
  你好!
  590C做皮革收卷功能时,收卷直径一定大时,力矩不够大,怎办?关注直径计算器模块外,还需关注哪些参数?
             谢谢!

网友AD:
石工你好;书已收到,非常感激。

网友AQ:
石工:
  你好,我是一名590的初学者,在使用590C时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590C的端子里C5.C6是什么情况下用的,我看到有的590里C5.C6没用而有的又把C5.C6连到继电器上。另,能不能把590的中文使用说明书发一份给我,谢谢了.邮箱:qwblgy@sohu.com

网友AR:
石工,你发的资料我已经收到,谢谢!

网友AS:
你好石工:

我需要软件和590说明书,我的邮箱是xu6075436@163.com

               谢谢石工。
                            2006。2。6

网友AT:
感谢石工提供的中英对照的菜单,

网友AH:
石工:你好!给我发一份590软件!谢了!
wyf7862979@163.com

网友AP:
各位大侠:
   你们好!
   我是工控的新手,请教一下:人机界面与PLC的通讯电缆具体名称应怎样叫?PLC一般有rs485口,那就称为RS232转RS485对吗?

网友AU:
石工:拜读阁下的论坛全部谈论,及感兴趣,因为我最近正在为我公司的三台设备改造犯愁,因原来的系统都为单片机式控制器,都是直流系统,但是采用浮动辊控制的张力系统,及利用浮动辊的位置控制方法(张力大小是利用浮动辊的气压控制);另外我公司使用的590也比较多,同时也有的有SSD-653等欧陆的老驱动器。
一我公司单片机的直流电机控制,能否采用欧陆的590系统直接驱动,另外有否SSD-653等欧陆的说明书,还有,现在我的590系列说明书是英文的,能否发中文资料?
非常谢谢能否答复。信箱:YXD@SHANGHUI.NET
 电话:0395-2681895

网友AE:
石工你好:我认为小书郞的品行太差,你没有必要向他到歉!他本来就想在你的论谈想赚钱!

网友AV:
石工,您好,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590的中文说明书,请您发我一份好吗,谢谢。我的email:yanllx@sohu.com。

网友AV:
我在找开控制柜的总开关后,590+的面板上显示ISSUES 4.5,过半分钟自动消失,期间无自检发生,不知问题在何处,请市斤解答。谢谢!

楼主:
大家新年好,新年回来承包了几间厂来做,这几天忙得不了,都没有时间上来和大家聊聊,让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
    多谢各位朋友的支持,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大展宏图!

网友AW:
 石英钟:大哥,很是佩服你的学识.有机会向你好好请教,希望不要拒绝.
嗷,麻烦你给我一份电子版的说明书好吗.
XZZ19@126.COM

楼主:
问题:我的机床用的调速系统,经过改造后一切都还不错,就是有时一开机就出现“三相失败”的报警,断电后再上电又正常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对机床造成损坏? 回答:这很有可能是电源板的三相检测出问题了,不知你是多大的调速器,如果是380A以上的,很有可能三相进线的一个压敏电阻坏了,如果是270以下的,看看那几个10M的电阻,还有最好用酒精洗一下电源板进线部分。

楼主:
 老兵新问:不用客气,互相帮助嘛,很乐意和大家交朋友。
     各位要的资料都已送出,请查看邮箱。 欧陆590P中文说明书和软件包在自助资料库里都有大家可直接到里面一载。

楼主:
 问题:关于欧陆直流调速器与电脑的超级终端如何使用? 回答:大部分用户用到590、590+、590P的时候,要备分参数,很多人可能用的是CELITE软件来实现,CELITE软件是欧陆配套的一种软件,很容易操作,它主要是用于调速器的下载和上传这俩种功能,它是以系统方框图的形式出现的,缺点是只能看到方框图,要点击每个方框才能看参数,不能把所有的参数全部能看到,这样对一些调试和维护的技术人员来说很不方便。尤其是刚接触欧陆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用户对系统参数根本就不了解,无从下手,现介绍一种以文本形式下传参数的方法。 电脑设置:打开电脑>>开始>>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新建连接:在连接描述里写下你保存的文件名,比如:123这些都可以。>>出现“连接到” 的画面-在画面里有“连接时使用”的选择框——你在这里面选择你使用的COM口>>点击确定出现“COM口的属性”的画面——端口设置——“每秒位数”——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传送的波特率>>点击确定后,回到超级终端的主菜单>>找到“传送”菜单>>点击“捕捉文字”。 590设置:MENU>>SERIAL LINKS>>SYSTEM PORT(P3)>>DUMP MMI——>P3>>按上键后出现DUMPING表示已经开始传送文本文字了。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初学者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的参数,在参数后面有*号的代表是修改的参数,大家可以把它打印出来,跟英文说明书里面的参数表对比一下,就很清楚。

网友AX:
石先生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1、与电脑与590+通讯的软件你用的是不是CELite+?它能否与590进行通讯?如何使用该软件?2、我们在使用590调速器对机床进行改造效果都很不错,可是近来出现以下问题:即在运行过程中电机出现抖动现象,经查机械及其它电气均正常,更换调速器后运行正常。可是将590寄厂家维修却说无任何故障;现该设备再次出现同样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盼得到你的答复!谢谢!我的E-mail:lgq_1074@163.com

网友AU:
石工:拜读阁下的论坛全部谈论,很感兴趣,因为我最近正在为我公司的三台设备改造犯愁,因原来的系统都为单片机式控制器,都是直流系统,但是采用浮动辊控制的张力系统,及利用浮动辊的位置控制方法(张力大小是利用浮动辊的气压控制);另外我公司使用的590也比较多,同时也有的有SSD-653等欧陆的老驱动器。
一我公司单片机的直流电机控制,能否采用欧陆的590系统直接驱动,另外有否SSD-653等欧陆的说明书,还有,现在我的590系列说明书是英文的,能否发中文资料?盼得到你的答复!谢谢!
非常谢谢能否答复。信箱:YXD@SHANGHUI.NET

网友AQ:
石工:
  抱歉啊我记错了,是D5和D6,D5.D6连继电器与不连是什么原因啊还有D5.D6之间是C3通就有电压还是在C5通后有电压,D5.D6之间的电压都是AC220v吗?资料我收到了很有用,谢谢啊

楼主:
问题:能不能讲下590的参数中速度环的比例积分和电流环的比例积分是怎么用的吗? 回答:通俗上讲,在确保电机,590没有问题 的情况下,当电流有点抖动,或电流给定电流反馈偏差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调节电流环的P值,I值和断续点,这边有个经验值P 22 I 3.5 DINOUST 28,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求对电流环做自整定,自整定的值一般就是电流环的最佳值。速度环的P值是在速度不稳或速度偏差比较大的情况下,才调节的。P值一般往下调。

楼主:
问题:590报警“PHASE LOCK”,是什么原因啊?书上说是频率超出45-64的范围我觉的不可能啊,请指教。 回答:一般情况下出现的锁相报警,是因为电网污染引起的,但调速器三相检测有问题的话,也不可排除

网友AY:
石工你好:
可否给小弟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woyubin@yzvod.com

网友AX:
石工你好!我用的CELITE+可与590+通讯,但却不能与590通讯。你能否给我发一个CELITE6.02软件?另外我所说的再次出现电机抖动现象是换上新的驱动器后已经正常运行了好几个月时间后出现的。谢谢!

网友AX:
补充:我用的是测速发电机反馈,电流控制模式。

网友AZ:
    石工你好!首先感谢你提供的欧陆框图软件,我是一个新手想了解590.欧陆框图软件已下载,不知怎样打开,请指教。

网友AP:
晚上好!
   石工!
   591做主机+590做从机,主从机都是使用编码器反馈,两编码器的符号都是positive,整个是作为拉线功能来使用.设备运行了好几个月,现主机出现速度反馈报警.
   1:以为主机编码器有问题,更换编码器后该问题还是出现
   2:以为更换编码器过程中接线有问题,把主机的encoder sign改为negitive,该问题还是出现
   3:不要主机的编码器,使用电压反馈是,给定560,而实是496,用电压反馈精度不是很好,但也不可能差这么远
   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U:
石工:
   你好,很不好意思,我的信箱地址由于我的马虎,书写错误,现改正,希望从新发590资料。正确的信箱为:YXD@shuanghui.net
   另外,石工说的浮动辊传输一个模拟信号,我公司的浮动辊传送的是0-10VDC信号,要求浮动辊不管张力多大,都稳定在5VDC位置,能否采用590直接控制?如果不能直接控制的话,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实现使用590的控制?能否详细的指教?也希望石工能够合作改造!
电话:0395-2681895。
急!急!
希望答复。

楼主:
问题:如何以简单的方法检测可控硅的好坏? 回答:图30
图30

楼主:
问题:在590框图中,内部连接11和12中的高级连接,是否可受数字信号控制,高电平时为开,低电平时为关,为开时,又根据方式的模式,内部连接又组成不同的状态.是这样吗? 回答:图31
图31

网友AP:
   石工!
   591做主机+590做从机,主从机都是使用编码器反馈,两编码器的符号都是positive,整个是作为拉线功能来使用.设备运行了好几个月,现主机出现速度反馈报警.
   1:以为主机编码器有问题,更换编码器后该问题还是出现
   2:以为更换编码器过程中接线有问题,把主机的encoder sign改为negitive,该问题还是出现
   3:不要主机的编码器,使用电压反馈是,给定560,而实是496,用电压反馈精度不是很好,但也不可能差这么远
   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U:
谢谢石工,所发的590说明书和软件都收到。
另外,我所求教之事,能否答复?

网友BA:
谢谢,小弟真是受益非浅

网友BB:
我很需要欧陆590C的中文说明书和典型的用法,参数设置,电气图等.哪位大侠能回赠一套.谢谢!
电邮:qjw15@263.net

网友BC:
我急需590+中文说明书,哪位老大可以帮帮我

网友BC:
  石工你好:
可否给小弟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gbdxw009@126.com

楼主:
问题:我部所使用的590调速器,在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出现励磁电压升高,导致电动机励磁绕组烧坏,检查时未发现励磁模块有击穿,请问是什么原因? 回答:象你这样的问题多数都是电源板出故障,请试一下把590的面板与电源板拆下来用酒精清洗一下,更换一个新的励磁模块,在确保电机励磁是好的情况下通电试试,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把电源板送去维修。

网友BD:
我也来占个座位.看来你挺忙的哦,要不要帮忙?

楼主:
飞云:你在忙此什么,找到这里来啦。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老师来到这里来啦,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向他请教,他就是飞云!

网友BD:
是啊,来凑凑热闹,上上课,学点东西.你开的课我肯定要顶一下啦.怎么今天你也这么有空

网友BD:
不敢当啊,怎么给我戴这么大一顶帽子,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呵呵

楼主:
很忙呀,我刚刚修完等离子切割机回来。

网友AY:
石工:你好
可否给小第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楼主:
沃钰彬:留下邮箱呀。

网友BE:
请给我一份电子版590手册.谢谢!E-MAIL:CHENJIEE@SINA.COM

网友AH:
 石工:你好!软件以收到!谢谢!

网友BF:
NIU NIU DA GE

楼主:
大家不用客气,在主题 《欧陆590速度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有一此不同的内容不妨看看。

网友AZ:
    石工你好!感谢你给我回贴,前天可能我没讲清楚,软件是已安装了的,可能欧陆型号太多文件夹配得不对,现在试出来了。
    我刚入道不久很多东西不懂,以后我有什么困难还得请教你!再见!

网友AX:
多谢谢工,你发给我的欧陆通讯软件已经收到,在此谢过!在使用中遇到什么问题时再向你请教,希望到时能得到你的指点!

楼主:
 公正:
    NIU NIU DA GE
谁知“公正”师父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问题:今天遇见这样的现象,三台590+(新的机器),都是做挤出机用,其中两台出现:一起动,A4还没给信号,电机就有一定的偏转,通过:一,把standsill logic改为enable;二,调整零速的百分比,两种方法试过都不行。 回答:另外,调速器在没有给定的情况下,如果改了0速偏置以及静止使能还不行,通过软件监控一下内部从速度给定到速度环输出的数值,可观察出问题的所在.如果是单象限运行,要不再叠加一个负的数值来抵消试试。

网友BG:
 石工你好:
我公司有很多型号的590,可否给小弟发一套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xuehf@ltkcable.sh1.com

网友AX:
石工你好!你所说的通讯软件出现的问题,你说每次你都是重装系统才能解决问题,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但我可以给另外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在通讯软件能正常使用时给系统做一个一键还原,等到出现问题时把系统还原就可以了,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试一下。我会把软件发到你邮箱中,请查收!

楼主:
竺轩:太好了,谢谢你朋友。

网友BH:
石工你好!请问要实现590P制动刹车定位,都需要控制哪些端子,设置哪些参数,请赐教!另外能不能发一份590P的中文说明书给我,谢谢!邮箱:zhangbs99@126.com

网友BG:
    石工您好:
我公司有很多型号的590,英文说明书维修时看起来麻烦,可否给小弟发一套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xuehf@sh1.ltkcable.com
SORRY,地址更正,不胜感谢!

楼主:
问题:现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厂是生产铜带,用轧机控制传动用欧陆590。前两天我们一台轧机,停机几个小时没有开,开关都关掉包括风机(总电源没关),忽然自己冒大烟,经查是励磁绕组烧坏,最后查出是在停机壮态下,励磁有输入电压导至直流电机烧坏,据我知道励磁电压是在风机工作后才有的,请问是不是590内部参数出错?怎么处理? 回答:象你这样的情况多数是硬件出了问题,与参数设置没有关系,因为驱动器是合闸之后(即C3与C5都是处于高态),才会有励磁触发脉冲输出,象你设备都已在停机状态出象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源板的励磁触发电路出了问题;二是,励磁模块出了问题。这些天下雨很多,是不是在停机这段时间有水进了驱动器里面?

网友BI:
石工您好:

求助个问题
我公司有太平整机,用590驱动。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开了启动后电机就开始转了(还没有开始给速度),有时关关机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又重复出现。出问题时张力表上显示有张力,正常时应为0

楼主:
阳江:你试一下清洗590驱动器的灰尘,特别是面板更要清洗干净,要用酒精清洗,用热风筒风干。或者更换一新的电位器。

网友AX:
石工你好!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我用的是590C、软件版本4.5,用你发给我的CELite6.02如何将调速器中的参数设置等内容上传到电脑中?如何将电脑中设置好的参数上传至调速器中?另外你有没有590P中文完全电子版的使用说明书,如有的话给我发一份好吗?

网友BG:
电子说明书已收到,谢谢石工的古道热肠!我想这会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的.以后还会向你和大家请教问题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Y:
石工:你好!
我的邮箱是woyubin@yzvod.com
谢谢1

网友BJ:
请发一份590P的电子版中文说明书,邮箱:cdd88@163.com.谢谢!另:不知对“A-B”的ULTRA 200 系列的驱动器是否熟悉?

楼主:
说明书已发送,“A-B”的ULTRA 200 系列的驱动器我不懂。

网友BH:
石工:你好!
 电子说明书已收到,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两台590P直流驱动要求速度同步,其中一台为收卷控制,随着直径的增大,如何控制两者速度,需要外加什么设备?

网友BK:
石英钟石大侠,我想要一份590的中文资料(使用手册)谢谢!
EMAIL:zzb_13752647640@163.com

楼主:
问题:有二个问题 (1) 590系列中的再生4象限和非再生2象限的区别是什么??再生如何解释? (2) 我使用的590是2Q型,在电流环中BIPOLAR CLAMPS中系统默认是DISABLED是4Q使用时选择双极或单极电流钳位,是不是2Q型选不选都一样?REGEN MODE中系统默认是REGEN 就是4象限一定要改为2Q型吗?POS.I CLAMP 和NEG.I CLAMP是不是只有在BIPOLAR CLAMPS中选为双极模式时才有用,我是想问一定要4Q型的590才能有调节作用? 回答:四象限在三相直流系统中一般指的是可控硅采用了两组能独立输出相互相反电压的整流组件;那么两象限的就是只有一组且输出一个方向电压的整流组件。再生方式一般指的是电动机在停机过程中驱动器消耗电动机停机过程中产生的电能(反馈到电网中去),也就是常说的再生制动方式。REGEN MODE与BIPOLAR CLAMPS的选用,在2Q驱动器中选不选都没有影响,但在4Q驱动器就有两种选择,一就是选用4Q,二就是变成了2Q。

网友BJ:
石工:你好!说明书已收到谢谢!

楼主:
问题:我是第一次用鸥陆调速器,是590P型的,能帮我写一个使用步骤以及接线原理图吗?我只要吸合接触器,报警输出以及电位计调速和显示转速及电流即可!麻烦石工了,我用了别人给我的步骤设置后接触器不吸合,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指教。 回答:以590C为例介绍在墨认设置下的一些其本控制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32
图 32 590C基本控制原理图   在墨认参数下有些参数是必需要修改:   1、 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    励磁变量FLD. VOLTEAGE VARS    [210]励磁电压比率FLD.VOLTS RATIO把参数改为对应电机的励磁电压,例如额定电压为180V,则把参数设置为45%;    [209]励磁控制方式FLD.CTRL MODE墨认设置为电压控制VOLTAGE,此设置可改可不改,要改动时,改为电流控制CURRENT;    励磁削弱FLD.WEAD VARS    [174]励磁削弱启动FLD.WEAK ENABLE如果电机需要弱磁加速,则可以把改为启动ENABLE;   2、 电流环CURRENT LOOP    [421]主电流极限MAIN CURR.LIMIT参数改为110%或稍大一点;   3、 速度环SPEED LOOP    [047]速度反馈选择SPEED FBK SELECT墨认设置为电压反馈ARM VOLTS,在本例中用的是测速电机反馈,把设置为测速器反馈ANALOG TACH。   4、设置电机额定电压、电流、励磁电流:如下图33
图33 590C校准电路板

网友AX:
多谢石工,你给的590与电脑通讯的一系列图解太详细了,简直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另外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想对龙门刨进行改造,一个是590+,另一个是变频器。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590+在龙门刨的工作台换向时性能如何?换向时间快不快?是用变频器好还是590+改造好?(我们参观几家用590+改造龙门刨的,发现换向性能不好)

网友BL:
石工:您好我是590的新手你能把590和590+的中文说明书和软件发给我吗?小弟非常感激。谢谢df31@21cn.com

楼主:
竺轩:我都觉得变频器和现在的直流驱动器功能上差不了多少,两者的优劣在于各自控制系统是否先进。
   黄花菜:590的电子版中文说明书我没有,其它的已发送给你了。

网友AX:
石工你还没告诉我590是否能够快速换向呢?

网友BL:
石工你软件和说明书已收到,以后还要请教你。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原来使用590,后买了一个590+做备件(参数还没设定好)不知能否代替,不知你的软件能否直接读取590参数输到590+,这两种驱器接线方法是否一样。非常谢谢!

网友BL:
石工不好意思因我邮箱容量不够大你后来发三封的590+通信软件未能收到请你重发谢谢!df31@21cn.com

网友BL:
石工:这个邮箱容量大些feng_mail@sohu.com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AZ:
   石工:看你上面介绍的590+和电脑通讯真是太棒,我是590的新手你能把590和590+的中文说明书和软件发给我吗?本人非常感激。谢谢dhf804@163.com

网友BH:
石工:
  你好!谢谢你,我用590驱动器制动定位已经做完了,效果很好,是用PLC、旋转编码器和触摸屏做的。另外,收卷速度与主传动同步的控制,是不是要带有张力控制模块的专用590驱动器?怎样采集主传动驱动器的速度反馈信号。张力参数怎样设定?

楼主:
竺轩:590理论上最小的换向时间0.2妙,但实际上还要看设备的负载及机械方面的结构,一般来说小于1妙的换向时间还是能做到得。

楼主:
问题:我们1台591C 调速器运行速度不稳, 采用电压反馈,我作了电流环优化,空载运行,发现运行10几分钟,速度反馈还算稳定,但后来速度突然下降,10几秒后又自动稳定一段时间,后又重复出现突然不稳定又恢复现象. 观察励磁电流和电压在速度波动时也是突然下降, 不知是触发板问题,还是励磁模块问题? 回答:从你的情况来看原因应该是出在励磁部分,你细详的检查一下励磁回路,包括电源进线、快熔、触发、电机、接线头等。

楼主:
问题:偶尔关掉电源总闸,为什么会把调速器的两个可控硅及进线中两个速熔管炸掉,三相电源通过电抗器再进到控制器的,我看过对方公司的配电柜都装有动力补偿,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善的?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浪涌吸收电路及可控硅的质量问题考虑,我也试过多次换了质量好的可控硅后就没事了。

网友AZ:
  谢谢石工,你发给我的欧陆通讯软件已经收到,在此谢过!以后在使用中遇到什么问题时再向你请教,希望到时能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BL:
谢谢石工指点

网友BM:
写的太好了,顶一个!

网友BM:
麻烦给我份电子版的中英文说明书好吗,谢谢!我信箱:lf_nj@sina.com

网友AY:
石工:你好!
可否可我发一份590c或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网友AY:
石工:你好!
可否给我发一份590c或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我的邮箱:woyubin@yzvod.com

网友BK:
590的说明书已经收到,谢谢!

网友BN:
石工:你好!我能发“590+中英文说明书”和“欧陆通讯软件”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liu118bing@163.com

楼主:
各位朋友电子版的英文说明书我没有,590C电子版的中文说明书也没有。其它的资料已送,请查看邮箱。

网友BN:
石工:“590+中英文说明书”和“欧陆通讯软件”已经收到。
谢谢!!!

网友BE:
中文电子版的590手册收到了,谢谢!

网友BM:
非常感谢石工,说明书已经收到了!

网友AU:
石工你好!请问,590C和590的区别?

网友AU:
石工你好!我现成有励磁电压220V的一台590C,现在有一台励磁电压是180V的直流电机,能否使用励磁电压220V的590C驱动器?怎么用?

网友BO:
  石工:你好!你能发“590+中英文说明书”和“欧陆通讯软件”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zjylzgk@163.com

楼主:
问题:我是新手,我厂有台机器,有2台590+驱动螺杆,一次停电后开机马上显示过流报警,测试电机没问题,我在电枢回路串一灯泡,速度设定为零(用电位器设定,测量电压为零)后,启动590,故障消失,但是灯泡一闪一闪的亮,是不是触发电路故障,不该输出有输出,为什么两台都是这样,同时发生一样故障? 回答:先确认可控硅有没有损坏,及输入三相快熔是否有烧断了,如果两个地方没有问题最大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触发电路板,一般来说面板是很少出问题的,但也不能排除它没有问题。在你在电枢回路串灯泡时,要先设置一下驱动器基本配置,把驱动器的额定电流设置到最小“3A”,把速度反馈改成电压反馈。同时在启动590,加上速度给定之后,调节速度环及电流环PID值,直到灯泡不会闪动。如果通以上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就应该是出在电机上。碳刷中心位不对时,电机运行时在电枢线圈内部会产生一比较大的环流,环流会使电碳火花加大,恶化换向性能,加大电机损耗,严重时电机无法带负载运行,在两个方向中,有一个方向会好点,但另一个会更严重。

网友BO:
谢谢你,谢工:“590+中文说明书”和“欧陆通讯软件”、“欧陆驱动器软件包”已经收到,你真是一个热心人!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欧陆通讯软件”与“欧陆驱动器软件包”有什么不同?

楼主:
你收到的是不是590+通讯软件与欧陆驱动器软件包?590+通讯软件主要针对的是590+、650V、690+三种系列的驱动器,欧陆驱动器软件包针对的是590+以下的所有旧版本的驱动器(包括590+)。

网友BP:
石工:你将密码公开对我们设计人员太不公平。一年的辛劳就被厂家偷走了

网友AS:
谢工你好:590说明书收到;我是第一次接触欧陆产品;希望你能把论坛办好。能否发来调试软件,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联通调试?xu6075436@163.con

楼主:
大家对“PLC张”的说法有何评论,不防在这里说一说。

网友BM:
石工你好,我收到的是590+,而我单位用的是590p,请问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Q:
  各位好!首先声明我不是想做广告,因为我是做欧陆代理的,也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欧陆的问题,本人所在的公司里的几位老工程师就是当时最早引进欧陆的几个成员之一,他们当时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和上海自动化研究所及造纸研究所在1991年引进欧陆并推广,对欧陆深有研究,如欧陆有故障请找我维修,512/4系列,590C系列100%能修好,590P系列主板如遭电击打坏那就要看情况定,对于调试上的问题欢迎来电咨询,有问必答.
  本人姓姜,T:021-62231690,13386028082.

网友BQ:
  对于有需要C型中文说明书和光码板,485通讯板,PROFIBUS通讯板说明书的朋友,本人有些可以免费提供,C型说明书只收成本,欧陆在进口的直流控制器中,算是价廉物美的了,需要买欧陆的朋友请联系我,最低价供应.不好意思石工,借平台用用,做服务但也要过日子.有机会希望和你探讨一下.13386028082,E-mail:jzh9413@163.com

楼主:
问题:我公司新更换了一台590+调速器,第一次启动后给定电位器刚调一点,电机便全速运转,电位器回到零也不降速。只好关电源,再启动,几秒后主接触器便自动断电。调速器显示 三相电源故障。检查进线及保险都正常。 回答:从你情况来看应该是反馈没有选择好,又或者是反馈回路有故障。

网友BR:
石工:你好!能发“590+中英文说明书”和“欧陆通讯软件”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galdon@163.com

网友AP:
石工:
    你好!请教一下,对590C的扩容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讲解一下吗?对其内部有哪些方面要改动的吗?有实例吗?

网友BS:
石英钟你好!
我公司MDF生产线有几台590+,但说明书都是英文的,能给我一份欧陆590+中文手册 电子版吗?不胜感谢!!!
zsjxt@126.com

网友BT:
太好了石工
能给我发一份590C的资料吗?
最好能有590P的中文版我想对照一下
Email:zsjie@vip.163.com
先谢谢啦

网友BT(2006-02-23):
石工你好
资料已收到
非常感谢
我对欧陆才刚刚接触以后有什么不懂的还要向你请教

网友AU:
我的朋友办了一个电路板维修网,内部公开很多心待体会,很好。网地址:WWW。ZHONGYX。CN

楼主:
步进电机!:多谢谢啦!

网友BK:
请问石大哥,590的输入端输入的是什么信号?是数字的还是模拟?有没有590电子版的中文手册?能否发给我?不胜感激。
我的信箱地址:xmlzh@sohu.com   xmlzh@sina.com

网友BU:
谢工:你好!能发590+中文说明书和欧陆通讯软件”还有就是PROFIBUS通迅方面的资料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chinano_1@163.com

楼主:
问题:电机如果有问题是否能造成590电源板的损坏,可能会是什么问题?我们新修了一台电机,更换了励磁线圈,使用后连续出现了两次电源板损坏,不敢再试,测量电流、电压、转速、电阻、绝缘、励磁波形均正常。更换原电机后正常。 回答:电机出问题对电源板的损坏是间接的,一般都是出现了烧掉了可控硅及励磁模块之后才会对电源板产生损坏 。这种情况下你得先确认一下可控硅及励磁模块的可靠性,和触发回路是否有松动。

楼主:
chinano_1: 通讯方面的资料我没有。

网友BI:
我只有英文版.石前辈能否发给我中文版.谢谢.gongxf@yahoo.com.cn

楼主:
各位资料已发送,请查看邮箱。

网友BV:
石工:您好!我看了你很帖子,分析得很好。我想问你一下,我目前有两台欧陆590直流控制器.一台触摸屏和一台三菱FX-2N PLC 因为PLC我用了八个特殊模块。现在我想在触摸屏控制这两台590,还有显示一些有关数值,比如速度,电流,张力等。请问如何设定590的站号。如果方便的会能否分析一下,最好连PLC的通讯程序也给我,在此先道声:谢谢!
联系方法:SKYPE:yungli555
          qzhssyl@yahoo.com.cn
    电话:0571-82835083-804本人姓黄

网友BW:
石工:能不能发"欧陆驱动器软件包"给我.先谢了.

网友BW:
石工:能否发"欧陆驱动器软件包"给我.huang_hai9122000@yahoo.com.cn

网友BX:
对于石英钟这样帖子来说,用户方即厂家人员是非常拥护,但对于靠这行吃饭的来说,觉得你有些过分,虽然核心的功能轻描淡绘.我个人作为企业经营者及设计者做个感想,什么事情适可而止,不要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交很多朋友,就能给自己创建很多机会.社会很现实!

网友BH:
石工你好:
能告诉我两台590驱动器同步调速时,收卷机根据直径变化,要保持速度恒定,张力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BY:
常感谢!以收到发来的590+电子版.还有一事想得到石老师的指点:主电流的互感器的标准配置是***/*?,我单位1000A的整流柜配置为:1#,1000/1A;2#,600/0.1A;是否合理.

网友BZ:
TO:石工
做的主从用通讯方式吗?
励磁是单独控制?

网友AX:
谢工你好!在此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关于590C的程序停机问题,控制器默认的设置是0.1秒,通过参数设置可以改变。我想知道的是控制器给直流电机的是什么制动信号让电机能在短时间内制动停机的?

网友BY:
石工  你好
对潜水的帖子来说,社会确实很现实,但一个人不可能老是停留在一点上。社会在不断的进步,电气仪表在不断的更新,对于我们边远地区来说,石工的经验就是我很好的老师。帮助大家,我认为是对的,而我只是普通的电气维修人员,平时是很少维修欧陆590的。我支持石工的论坛!

网友BU:
谢工:
软件已经收到,只是这几天没有空上网,一直在忙着搞设计,所以没有给你回贴.多谢.

网友CA:
谢工:您好!                                                软件包和说明已收到,可是我没能打开,解压缩时出现错误。望谢工能再发一次,若需要QQ,我的QQ是168580158,在此谢谢了!

楼主:
宝根: 以下就是张力控制框图,有什么不明白的就请说。

楼主:
qghmz: 是用P3口通讯,励磁可以共用主机的,也可以各自单独控制,但共用主机的励磁输出两电机的磁场控制得平衡点。

楼主:
 竺轩:程序停机控制信号来B8,当B8与C9短接时程序停机不工作,断开后程序停机工作。

网友CA:
谢工您好:
    我的QQ是168580158,能否把软件包和说明书给我传过来,因为上次已收到,但不能打开。谢了!

网友CB:
敬爱的石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刚刚接触到590的小不点.我想跟你讨要它的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CB:
我的e-mail是sea987708@sohu.com

网友CC:
石工,您好:
    我刚刚接触590,我现在所使用的一台直流电动机是用590+调速的,额定转速运行时电流只为额定值的60%,我想提高转速请问如何操作。
    另外,请给我发一分中文说明书,谢谢!
    我的邮箱是:liutiehan@163.com

网友CD:
石工大哥:
    我是新手,我们的直流电机是用590+控制的,信号反馈是测速发电机,用触摸屏控制电机速度,外部开关可以进行JOG(点动控制),实际应用的点动JOG控制旋转方向应该是和触摸屏的连续控制旋转方向相反的,但现在点动JOG的方向和连续旋转的方向一样了,我不知问题出现在哪里,请帮助分析一下,或初步的控制器分析,能否给传一份590+的中文资料资料,谢谢了///
我的E-MAIL;SUIBAOLI511@SINA.COM  能否打电话向您请教

网友AX:
下面引用由石英钟在 2006-2-28 22:17:00 发表的内容:
   竺轩:程序停机控制信号来B8,当B8与C9短接时程序停机不工作,断开后程序停机工作。
--------------------------------------------------------------------------------------------
谢工你好!我想知道的是调速器给出的怎样的制动信号而不是如何进行程序停机的。

网友AX:
下面引用由石英钟在 2006-2-28 22:17:00 发表的内容:
   竺轩:程序停机控制信号来B8,当B8与C9短接时程序停机不工作,断开后程序停机工作。
--------------------------------------------------------------------------------------------
谢工你好!我想知道的是调速器给出的是怎样的制动信号而不是如何进行程序停机的。

网友CE:
我想要一本590+中文电子说明书,可以吗?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CE:
大哥,我想要一本590+中文电子版说明书,能发给我吗?不胜感激.谢谢!525513605@163.com

楼主:
TONYONE: 你把点动\放松框图里的点动\放松1与点动\放松2的数值负号反过来就可以了。比如下图的点动\放松1的数值5%,改为-5%,把点动\放松2的数值-5%,改为5%.

楼主:
liutie419: 你可以参照第一页的主题上内容来做。
竺轩: 在590中B8是不可以组态,也不能看到其内部连线在什么地方,其控制信号是内部计算更加不能知道。

网友AS:
谢工:发来的软件收到。但是还没有装机通讯。我们希望把网友联系起来!

网友AT:
石工:真是一个大好人,万分感谢!一个石工把大家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网友BW:
石工软件已收到.谢谢!

网友CB:
非常感激石工给我的890+的说明书!
在次感谢!!!

网友K:
同意高老的观点,石工的论坛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场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石工的论坛有7页,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向石工请教问题的,大家在得到石工帮助的同时是不是也支持一下石工.希望石工不要受一部分人的干扰,继续将论坛进行下去,给大家创造一个学习的平台.

网友BI:
     石工你好:
我公司有很多型号的590,可否给小弟发一套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gan1250@126.com

网友CA:
非常支持谢工的论坛。大家能否在此谈一谈通讯软件的用法,我为什么 打开后看不到参数方框图,哪位老兄能指点一下?

楼主:
hongsi:在第5页已详细讲解了软件的使用方法.

楼主:
以下是张力控制中收卷机内部组态设置:

网友CE:
亲爱朋友,我衷心向表示感谢,你的资料我已收到.谢谢!并祝你永远幸福!

网友CC:
引用第一页
弱磁启动的设置:
  设置参数(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励磁电流变量(FLD CURRENT VARS)/选择启动(ENABLED);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磁场弱磁变量(FLD.WEAK VARS)----磁场削弱启动(FLD.WEAK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但是我在调整时却没有励磁电流变量(FLD CURRENT VARS)/选择启动ENABLED
请问为何?如何处理?

网友BH:
感谢谢工的无私指导,希望谢工的论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楼主:
liutie419: 你提到弱磁启动设置,是我表达错误,已在原位修改正确。请留意看。谢谢你为我提出了错误,免得误导大家。

网友CF:
石前辈:
      你好!
       看了以上内容很有感触,对于我的帮助甚大,能否长期联系?恳请前辈发份给我    574419511@qq.com    谢谢!

网友CG:
谢老前辈,我是刚入门的
我们厂里面基本上每个机台都用上了590
我想学习,可是资料不多,厂里就是一个复印本
你看一下,哪些资料适合我的,给我发些过来
chentingling@tom.com
先谢过了

网友CF:
说真的,这样的论坛遇到太多了,失望的也太多了,总觉得网上的东西可信不高,玄...这次想不到谢工这么趁恳,实在让人感动.再次感谢谢工!!!
我想得到谢工帮助的是:想得到一份中文版的590说明书和以后的帮助.我手头有一份英文版说明书,单能力有限,不能够解决发生的实际问题,急呀...请发到:574419511@qq.com

网友CH:
石工;你好。能发一份590中文说明书给我吗?
lg688@126.com

网友CA:
谢工:您好!
     我遇到软件打不开的问题和您的问题一样,我也是一台二手笔记电脑,配置和您好的一样(问题见第5页),哪位先生能给于指点吗?

竺轩先生:
    不知先生能否给我发个帖子,以求得解决软件打不开的问题,请问先生怎样做到一键恢复系统?谢谢了.

网友CA:
谢工 竺轩先生:你们好!
    我的电脑怎么第一次使用这样的软件就不能打开,不可思议呀,难道试一下就要换下操作系统,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呀?谢谢了!

网友CI:
天天在做生产线维护,就简单看了一下说明书,现在看过前辈的帖子才发现自己了解的太少了,以后请多多指教。

楼主:
各位朋友不必客气,我都觉得我等做设备维修的要互相帮助,我就在网上听很多朋友在抱怨工厂没把我们做设备维修的人员当技术人员,我们不如反问一下这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要互相帮助与学习提高咱们的技术水平,不要总是受制于所谓的技术人员.
    朋友们我没有590的电子版中文说明书,要的我只能把590+的送给大家,590+与590内容差不了多少,也可以用它来对590做参考一下.
    hongsi:我原来的问题是出在安装了中文上网官方软件,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要中文上网可以选用中文域名邮件客户端软件,它就不会与590软件产生冲突.

网友CF:
谢工,没有收到590+说明书    574419511@qq.com

楼主:
 一路阳光:你的邮箱空间不足.

网友CF:
不好意识,烦请谢工再发一次  wq342562967@qq.com   麻烦了!!!!

网友K:
石工:你好!上面提到的速度主从控制除了用5703外,可不以用硬线直接连接.

网友AP:
石工:
    你好!
    591P作反转功能使用时,只要反接励磁线就可以,但会出现飞车现象,除了出现上述现象外,会不会对控制器有较大的冲击??
    听说引进负的信号也一可以获得反转的功能对吗?请问有什么办法获得负的信号?

                          谢谢!!!

网友CJ:
石老师,请给我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我的邮箱是msqjx@126.com,多谢了!

网友CJ:
我想问一下590与591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CK:
我想问你失速与什么有关?????????????

楼主:
hanxf: 什么是硬线连接?指的是什么?
    海鸟:是会对控制器产生较大的冲击。591本身就是一个两象限直流驱动器,也就是说可控硅整流电路只能提供一个方向的直流电压,所以说在591驱动器中引进一个负的控制信号可以获得反转的功能是不正确。
   青子:欧陆590直流驱器是四象限驱动器,而591是两象限驱动器。所谓四象限指的是驱动器可以产生正负两组相反的电压,两象限只能产生一个方向的电压。

网友AX:
下面引用由hongsi在 2006-3-4 21:35:00 发表的内容:
  谢工 竺轩先生:你们好!
    我的电脑怎么第一次使用这样的软件就不能打开,不…
--------------------------------------------------------------------------------------------
hongsi你好!请留下你的E-mail,我好将一键恢复软件发给你!

网友CL:
石工:您好,我找了好久590的中文说明书都没找着,没想到碰见了您,麻烦您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我的邮箱是:jiaqzh@126.com。

网友CJ:
收到了,多谢石工了!!!难得碰到这样的好人,再一次感谢了!

网友CJ:
石工,你好,590可以通过控制电压的正负控制正反转,而591只能通过调励磁或调电枢控制正反转,是吗?

网友CM:
石工你好,麻烦你给我发一份590的说明书好吗?谢谢!aiwa163@163.com

网友CG:
大哥,谢谢!
资料已收到

网友K:
石工;我是说信号直接从端子上连接.

网友AP:
石工:
    你好!在做张力控制时,运行了数日出现张力不稳定,除了可能是控制端子松外,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会不会是组态还不够全面?谢谢!!!

网友CN:
石工你好,麻烦你给我发一份590的说明书好吗?谢谢!cw_70@126.com

网友CA:
竺轩先生您好!
   我首先向您表示感谢,我邮箱是:lixingfu324@163.com.另外请指点:我的软件一次就没打开过(我在另一台式机上XP系统下打开是正常的),是不是要把原2000换成XP?

网友BQ:
谢工:不好意思,今天太忙,您要的东西明天发给你,希望大家能愉快的合作!

网友AX:
飞云老师:你好!我也想了解一下关于用触摸屏控制590或变频器的方法,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点!!谢谢!

网友AX:
谢工你好!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在使用590+时如果直流电机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给它一个停机信号,然后立即给它一个反转信号对590+是否会造成损坏?

网友AY:
石工:你好,可否给我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woyubin@yzvod.com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好,你们要的590电子版的中文说明书我没有,在这我送给大家的是590+的电子版的中文说明书,给各位做个参考。
    青子:591是只能通过调励磁或调电枢控制正反转。
    hanxf:速度主从控制除了用5703外,如果控制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直接用驱动器之间的模拟口来通讯,也就是说用模拟输出口A7、A8,与模拟输入口A2,A3、A4、A5、A6来达到驱动之间的信号传输。
    hongsi:应该说XP的系统也能使用590软件,我现在用的就是XP操作系统。
    竺轩: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对590对造成损坏的,但要注意斜坡时间、停机时间与机械传动的配合,不能对机械造成过大的冲击。

网友CO:
石工:你好,如何用590驱动器实现电机的正反点动控制?用B3、B4、A2可以,听说还可以用C4对吗?

网友CO:
石工:你好!在工厂有一套设备(它们由5台590+来驱动),它有4个从动摇篮和1个主动摇,其中4个从动摇篮的电机一样,没有减速箱换挡,主动摇篮有另外一个电机,并有减速箱换档.现要求从动摇篮跟踪从动摇篮,我采用的是通过模拟输入、输出口来实现主从机的速度跟随,发现不能满足工艺要求.另外,由于工艺参数,我需要将主摇篮换挡,但是从动摇篮不能换啊,这就使的主、从摇篮获得相同转速所需要的模拟信号相差很大。我这里采用的是通过光电开关计摇篮转数来跟踪比较,然后转化为电信号给A2口来补偿跟踪。请问:590+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P:
石师傅:麻烦您给我的新邮箱发590+中文说明书和软件好吗?我很想学590应用,我经常看您的文章   gongxf452@163.com  期盼您的邮件.

网友CQ:
本公司
有西门子直流控制,欧陆590,还有台湾的凤记吹机,海天注塑机等,plc方面的控制器.

招一名35岁以上的,能干的,维修我厂的这些设备.

联系 homangroup369@yahoo.com

网友CR:
大哥,能否把590+的说明书给我一份吗?谢谢!
laiderbrown@163.com

网友AP:
石工:
    你好!在做张力控制时,运行了数日后出现张力不稳定,除了可能是控制端子松外,请问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J:
欧陆582有谁知道是什么?

网友BI:
  石工;你好
590想用弱磁控制,怎么样设置才行?

网友CM:
多谢石英钟,资料收到,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590工作时,电枢电流.电压波动很大,怎么处理.我检查过三相交流输入的电流也不平衡.

网友AM:
请给一份514c的中文说书,谢谢!jixicl123456@163.com

网友CA:
谢谢石工.竺轩:
  竺轩.老李家,软件已收到

楼主:
各朋友不好意思我的电脑坏了,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和大家聊天啦.

网友CF:
谢谢你,谢工!
      由于公司关键设备发生重大事故忙于抢修耽误回复,请多谅解!祝好人一生幸福,愿需要帮助的人得到谢工的帮助

网友CS:
石工:您好能把通讯软件发给我吗?非常感激、谢谢。mast888@163.com

网友CA:
谢工,竺轩先生:你们好!
    我的电脑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装上了中文上网官方软件,却是它和590软件发生冲突。这应该是电脑哪方面的知识来却定哪种软件之间发生了冲突呢?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谢工的园地

网友AP:
石工:
   你好!
   在轧机过程中,收卷出现速度加不上,速度给定与速度反馈都正常,但电流给定与电流反馈就很怪,比如:电流给定是8.0%, 而电流反馈却是0.1%,电流误差为7.9%or8.0%,请问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CT:
请您发一个590的中文说明说给我好吗?
谢谢您!
LSC30@163.com

网友CL:
石老师:您好,发给我的欧陆590+中文使用说明书邮件收到了,再次感谢!虽然我用的是590直流调速器,但还是可以参考一下,非常感谢!以后碰到什么技术问题还要向石老师请教。
                                 jiaqzh
                              2006-03-09

网友CF:
谢工我公司的590有3台,其中一台老是在正常运行下忽然一停,接着马上又好了,查阅了谢工发来的中文说明书,还是不得其解,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塑料行业的,不容许出现,否则出来的产品就是废品,麻烦谢工帮忙分析原因.

                                       上海英科---小王

网友CU:
能给我一封吗yantiangui2@yahoo.com.cn

网友CV:
石工:你好,可否给我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well_20051010@yahoo.com.cn

网友CV:
下面引用由一路阳光在 2006-3-9 20:12:00 发表的内容:
  谢工我公司的590有3台,其中一台老是在正常运行下忽然一停,接着马上又好了,查阅了谢工发来的中文说明书,还是…
--------------------------------------------------------------------------------------------
会不会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啊,我们厂也出过类似现象,查出是给定电位器不良,换个质量好的就没出过了.

网友CT:
谢谢您!
资料已收到!

网友BQ:
谢工:我按照你给的邮箱发了东西,但信给退回了,你能不能重给一下,可能当时我没听清楚.麻烦了!

网友CW:
你好! 石先生.我想要一份"欧陆590+直流调速中文手册"能给我吗?我邮箱E-mail:ludhua@126.com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