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修电路板中的VCC短路故障

楼主(2007-01-06):
在电路板维修中,如果碰到VCC电源短路的故障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因为并联在VCC和GND之间的元件实在太多,有芯片、有电容、有晶体管,哪一个都有可能短路,锡点和铜箔也可能短路。一般维修人员会将元件一个个拆下来,直到拆下某个元件后短路排除为止,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整个板上的元件拆得差不多了也找不到故障,不但找不到故障,还会把电路板损坏。
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些较为省事的办法。
对于电路板上插件电容可以用斜口钳剪断一只脚(注意从中间剪断,不要齐根剪断或齐电路板剪断),插件IC可以将电源VCC脚剪断,当剪断某一个脚时短路消失,则某个芯片或电容短路。如果是贴片IC,可将IC的电源脚用电烙铁熔化焊锡后翘起,使其离开VCC电源。更换短路元件后将剪断处或翘起处重新焊好即可。
还有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但要用到特别的仪表----毫欧表。我们知道,线路板上的铜箔也是有电阻的,如果PCB上铜箔厚度是35um,印制线宽1mm,则每10mm长,其电阻值为5mΩ左右,这么小的阻值,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用毫欧表则可以测量。我们假设某一个元件短路,用普通万用表测得都是0Ω,用毫欧表测得则可能是几十毫欧到几百毫欧,我们将表笔刚好放在短路元件两脚上测量时,得到的阻值一定最小(因为如果放在其它元件两脚上测量时,得到的阻值还包括了电路板上铜箔走线的阻值),这样我们通过比较毫欧表的阻值差异,当测到某个元件(如果是焊锡或铜箔有短路亦同此理)得到的阻值最小时,则该元件就是重点怀疑对象了。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A:
请问,5又3/4位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B:
用万用表效果不好,因为表笔插头和万用表之间有接触电阻,而且这个接触电阻还不断地变化,你可以试着将两表笔短路,就会看到显示值在变化。而毫欧表一般使用四线制恒流源测电阻的方法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OK+认真没有理由找不出

网友D:
电源短路比软故障好找,最好要熟悉电子原理图的参数。要是短路其VCC电源电阻值有很大的变化,平常多保留资料。最好是从线路板上的铜箔切断分级查找。

网友E:
分段找较方便,电容引起短路故障较少,除非在高电压中有可能会。

无忘久德,无思久怨

网友:
可以先把元件分开检查吗?
     如先检查电容器在检查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