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有问必答

楼主(2008-01-09):
开关电源是各种设备中最容易出故障的部分,我们维修了大量的各类开关电源特别是各种进口设备的开关电源,在维修过程中总节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维修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在维修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http://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url】

网友A:
老芯, 你可真热心啊!支持你!什么时候上海分部开了记得通知我啊!

网友B:
我想要24V直流电源供应器电路图。
HAOFEI342425@126.COM

网友C:
我有mw 240w 24v电源供应器,没有输出,300v直流正常,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D:
 好飞:我想要24V直流电源供应器电路图。
-----------------------------------------
不知用来做维修参考还是设计参考,若是维修,不必非得24V,只要确定振荡芯片型号,任何一款使用相同芯片的电路都可以参考;若是设计,还得要求输入电压,输出功率等等参数。

星星亮:我有mw 240w 24v电源供应器,没有输出,300v直流正常,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
请先确定电源的PWM振荡芯片型号,确定有没振荡信号输出,或直接找到振荡管,检查G-S管脚(场效应管)或b-e管脚之间有没有振荡信号过来。

网友E:
我有块power-one的电源,+5v,+12V,-12V,输出。总功率大约600w,没有输出。如果用空调热风吹吹,就正常,冷下来就不行了。
令一块开始也是这样,用了段时间,现在彻底起不来了。
请教

网友D:
楼上:这是典型的电解电容量下降引起的问题。电解电容的容量随温度升高而变大,当电容量足够大时,PWM芯片的供电正常,于是又可以有输出。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1&id=39

网友E:
标值400v 470uf,测量值430uf
可否用400v 560uf替代.

网友D:
 标值400v 470uf,测量值430uf
可否用400v 560uf替代.
-------------------------------
滤波电路的电容,容量大一些没有多大关系,应该对前级整流电路冲击会多一点,但设计者会考虑进去的。

网友:
有一电脑开关电源,空载时正常,当接上主板、硬盘等设备时电源就会出现“吱吱”的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F:
有一电脑开关电源,接上负载后,电压降的历害。负载没有问题,换了各路的滤波电容,TL494。LM324。没有效果,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D:
有一电脑开关电源,空载时正常,当接上主板、硬盘等设备时电源就会出现“吱吱”的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
有“吱吱”声通常是负载过重的表现,检查一下各路负载是否太重,可用万用量一下电源端阻值,是否偏小。

网友D:
有一电脑开关电源,接上负载后,电压降的历害。负载没有问题,换了各路的滤波电容,TL494。LM324。没有效果,不知从哪里下手??
-----------------------------------------------------------
请查一查反馈环节电路,再就是整流后级的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G(2008-02-17):
好东东,关注中

网友H:
你好,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烧了U4,已看不清U4的型号了,能否告诉一下,还有有什么原因会烧U4呢?

网友I:
芯片大哥,真是高手呀!

网友H:
你好,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烧了U4,已看不清U4的型号了,能否告诉一下,还有有什么原因会烧U4呢?,谢谢了

网友D:
hzzhee老大:没见过这款电源,根据它的电源脚和外接元件分析一下吧,比如UC38XX,TL494,LM324,LM358,LM339,LM393之类

网友J:
你好 。。开关电源前级395V正常。。。后面变压52V输出,上电后瞬间正常,但输出逐渐降为基本没有,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K(2008-03-19):
打印机电源输出电压偏低。反馈电路是好的,什么原因?

网友L:
芯片大哥:不知你有没有三菱FX1SPLC的电源芯片G6551的资料,我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上一个又炸了,能告诉然原因吗?

网友M:
芯片大哥:DF15 10S 541A是整流桥堆吗?可以用普通整流桥代换吗?先谢谢了。

网友N:
你好:有没有以电源芯片SI9120DY设计的电路图?

网友O:
看的出大哥是高手!有机会多向大哥学习,已经加大哥为好友了,我对有浮充功能的电源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P(2008-05-13):
此电源最新情况:昨天检查此电源发现一个标识为222Z,2KV的电容烧坏,(一侧烧破可以明显看出),就把其从电路板上拆下,此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20K档测了两个开关管,阻值要么是16k,要么是3.8k,其余则是无穷大,估计开关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知其确切判断方法。

就重新上电试试,先用了一个1A的保险丝,开电后可以看到指示灯亮了,但很快就慢慢熄灭,再看保险丝已经断了。

换了个3A的保险丝再试,一上电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又亮了,但同时听到有滋滋的响声,正要仔细观察是哪里发的声响,就看到其中一个大电容(400v,220微发)冒出了一股浓烟,就赶快断电,还发现电容流出了很多油。

电源指示灯还可以亮起来,是不是说明开关管是没有坏的呢?

网友P:
除去电源和电容本身问题,开关电源哪个部件会引起电容损坏呢?上面写错了,电容是200v,220微发,不是400V。

网友Q:
就是这个电容自己的原因阿,应该是400v,200v的话肯定要爆的。

网友P:
又看了一下是200v,220v的开关电源上要用400v的电容吗?变频器上才用吧,个头会很大的!

网友R:
如果输入电压是110伏的话、可以用耐压220伏的电容 但是输入220伏电源用耐压220伏的电容肯定炸你没商量

网友S:
终于遇到你这样的热心人了,关于开关电源一直想了解,能不能详细解说以下明伟的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原因,比如通电老烧保险,电容断电后还电没有放电完成,无输出等等需要检查什么元件?盼指教!

网友D:
开关电源,各种设计万变不离其宗,在排除了整流、滤波部分明显的短路、开路故障后,检修要以PWM芯片为核心,将此芯片的电压要求、起振条件、保护条件彻底弄明白,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就从哪里入手。

网友R:
帮我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 VA3字样

网友T:
那里能买到小数量的贴片元件,你们能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吗?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 VA3字样

--------------------------------------------------

这个我也没有找到,有两相同的元件,你不妨拆下对比一下相同各脚之间的阻值,不一定就是它坏。

网友R:
谢谢 有一个确实坏了 另一个量不出什么元件

网友U:
请问芯片大师:一二极管上标RGPIOM  0416A  具体参数是什么?能用什么代替?C33PH又是什么二极管?先谢谢了!

网友V:
1.一个输入220V.输出5V的台湾电源.初次上电无电压输出.反复上电多次后输出正常.断电时间越长.正常输出越困难.请教是哪里的故障?该怎样维修?

2.一电磁炉.断电几小时后.上电正常.电源灯亮.放锅会加热.插头拔下后再插上,无电电源灯也不亮.断电几小时后,插电又正常了.请教故障所在.该如何维修?

以上两例一直想不通.多次拆开都找不到毛病!!

网友D:
一二极管上标RGPIOM 0416A 具体参数是什么?能用什么代替?C33PH又是什么二极管?

----------------------------------------------------------------------------------------------------------------------------------

如果根据二极管的标志一时分不清其型号,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考代换标准:

1.耐压   其它参数相近,可以用高耐压的代替低耐压的;

2.电流   其它参数相近,可以用电流大的代替电流小的;

3.开关速度 其它参数相近,可以用速度快的代替速度小的;

4.稳压管 电压相同,精度相同或超过,可以用功率大的代替功率小的。

网友D:
1.一个输入220V.输出5V的台湾电源.初次上电无电压输出.反复上电多次后输出正常.断电时间越长.正常输出越困难.请教是哪里的故障?该怎样维修?

2.一电磁炉.断电几小时后.上电正常.电源灯亮.放锅会加热.插头拔下后再插上,无电电源灯也不亮.断电几小时后,插电又正常了.请教故障所在.该如何维修?

以上两例一直想不通.多次拆开都找不到毛病!!
-----------------------------------------------------------------

第一例是典型的PWM芯片电源上电解电容引起的毛病。电解电容用了数年之后,会出现容量下降(绝对不会增加),而且,电解电容的容量还会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很长时间不通电时,电容处于冷态,容量较小,从而PWM芯片的电源电压不稳不足以使之正常起振工作,一旦反复通电或通电时间较长,电解电容的温度升高从而容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升高,使得PWM芯片的电源电压趋高趋稳,从而又可以正常工作一段时间。

第二例不好说,如果是电器使用了较长时间,一般也与电容有关系,维修时不妨用1:1的隔离变压器作安全隔离,再监测一下关键点电压,哪里异常就从哪里入手。

网友W:
刚才登陆了老师的网站   规模很大     可惜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有时候需要立即到公司现场

网友X(2008-07-02):
我有一开关电源,用的UCC3501D的芯片,开关管是W5NK100Z,查得芯片和开关管坏,更换后上电开关管就导通,烧限流电阻.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Y(2008-09-02):
现在电源多种多样,基本的我到懂,可有些电源作的不太好理解,由于是多层板屡线困难,又没资料,您有一些特别电源的图吗?例如,三相变双24的大电流直流电源。它前级都很复杂,多级震荡启动的,七八个场效应管。我总遇到一些和典型电源一点也不一样的,都是进口的,这些跟本没资料,那你们是咋修的呢?

网友Z:
修一个220V交流变7.5V直流的开关电源,老是烧开关管(两个2SC2625),空载工作一天也没事,加载后吱吱叫,时间不长就烧了.负载没问题.振荡芯片是TL494.电容都查了集成电路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A:
回贴是种美德啊!顶了

开关人才网(http://kg.dqjob88.com/)

网友D:
刚才登陆了老师的网站   规模很大     可惜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有时候需要立即到公司现场

-------------------------------------------------------------------------------------

我们有很多是快递过来维修的。你只要判断出是哪块板的故障,将故障板寄给我们即可。

网友D:
我有一开关电源,用的UCC3501D的芯片,开关管是W5NK100Z,查得芯片和开关管坏,更换后上电开关管就导通,烧限流电阻.不知什么原因

-------------------------------------------------------------

应该还有其它损坏的元件没有查出,使得高电平将开关管一直开启。

网友D:
现在电源多种多样,基本的我到懂,可有些电源作的不太好理解,由于是多层板屡线困难,又没资料,您有一些特别电源的图吗?例如,三相变双24的大电流直流电源。它前级都很复杂,多级震荡启动的,七八个场效应管。我总遇到一些和典型电源一点也不一样的,都是进口的,这些跟本没资料,那你们是咋修的呢?

----------------------------------------------------------------------------------

作为维修来说,很多东西你不必全部理解,能检查出坏的元件并将之更换就可以。当然,完全弄懂对检查方向和速度有很大帮助。

提供三点维修方法供参考:

1.使用隔离变压器给电源供电。好处有两个,一是安全不会触电,二是可以得到各种电压,建议购买一款输入220V,380V,输出220V,110V,36V,24V,12V的多路选择变压器。不建议用调压器。

2.排除明显的短路、开路故障后,通电检查要以PWM芯片为核心来确定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条件是否满足,首先要确定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检查电源的保护电路是否动作。

3.熟悉开关电源各种元件损坏的概率有助于提高检修的效率,一般来说,损坏概率比较大的元件依次是开关管、整流桥、小电解电容、稳压二极管、PWM IC

网友AB:
领教了各位高手.

网友D:
修一个220V交流变7.5V直流的开关电源,老是烧开关管(两个2SC2625),空载工作一天也没事,加载后吱吱叫,时间不长就烧了.负载没问题.振荡芯片是TL494.电容都查了集成电路也换了,还是不行.

------------------------------------------------------------

考虑一下开关变压器和其它小元件如二极管之类。

网友AC:
请问芯哥:

现有0到+24V电源,怎样才能转换成-12V到+12V电源?

网友D:
现有0到+24V电源,怎样才能转换成-12V到+12V电源?

----------------------------------------------------------------------

有用到精密运算放大器的模拟电路通常会用到正负电源,负电源的负载非常小,用小功率的DC-DC转换模块即可,非常方便。可以用两个将24V转12V的DC-DC模块,将其中一个模块的负端和另一个模块输出的正端相连,将相连的做为公共端就可以得到±12V电源。当然,对应大负载的也有大功率输出的DC-DC转换器,只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AD: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网友AE:
  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先学习了

网友AF(2008-10-03):
芯片老大你好!我这里有个开关电源,S-35-24,+24v输出的,上电空负载,24v输出指示灯亮,但是带上负载用手敲一下开关电源的外壳,就有输出了。我以为是哪里有虚焊的,可是拆掉检查了一下,没有,不知是啥问题,请教故障出在哪里。这是新的开关电源没用多久

网友AG:
楼主给的网址深度工控维修太好了,  加以收藏,  thanks.

网友D:
to 求精:

虚焊的可能性大,你不妨用烙铁将有可能的虚焊的地方补焊一下,直到故障再不出现为止。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AH:
大哥你好!我有两个开关电源:一个是IC线路110W/220V输入,输出5V,12V,24V,通电后输出空载电压正常,但一到60秒后就不断减小,然后不断跳变。电容。PWM等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不好? ,请赐教!!另一个是日本的SSK7024,ACIN170-264V?????? OUT30V?? 10A?? 通电正常,但接负载一段时间,输出电压就从30V一直降到0V?? 。然后去掉负载后,再测输出电压 ,也是老样子,请赐教!!非常感激!!

网友AI(2008-11-05):
好久没来了!芯片老兄还好吧! 呵呵

今天修个明基的本本电源,寒碜……没修好!有个6脚的感觉是效应管,输出倒变压器的,有1个脚是接光耦的!有个脚没接

型号被打磨掉了……郁闷

弱弱的问下 光耦怎么测?离线 与在线检查的方法!

对比测一个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AJ:
谢谢,我回帖了,用到时再联系。

网友D:
zhangzhenlong :确定保护电路是否动作了,从保护电路入手检查。

nokia909 :本本会有芯片型号被打磨?还没碰到过呵呵!测光耦可用两只万用表,两只都置电阻档,一只用于给输入端加电流,一只测输出端阻值,如果输出随输入有变化,则光耦大致是好的。

网友AK:
       请问,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有什么特殊要求!问题比较笼统,希望能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D:
开关电源带感性负载有什么特殊要求?

答:电磁阀、电磁铁、直流电机、继电器都是感性负载,感性负载通断的瞬间会产生反峰高压,为了防止反峰高压造成损害,因此常在电源输出端反并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AL:
请教芯片老师,我有一个明纬的S-145-12的开关电源,已经工作三年多了,现在输出始终在5-6V了,调输出的微调电阻输出电压也不变,换了TL494 也一样,一般是什么故障?请指教!

网友D:
hzgm:不知你讲的磁芯线圈具体是哪个元件,线圈烧的倒是少见,双向滤波的轭流线圈有见烧过的。

cctv1cctv1:你查一下调节微调电位器时,电位器上的电压有没有变化,是不是某一点对高电压端开路了,或者是调节电压输出端连接的某个元件短路了,或者查查TL431有没有损坏。既然有电压输出(能够带点负载的实际电压),一般就不要怀疑前级的问题,重点查后级反馈部分。

网友AM(2008-12-19):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AN:
你好,请问S2000AFI可用哪种代替?

网友AO:
一台输出220V10A的充电模块,上电报警欠压,输出电压14V.其逆变芯片是UC3846.测得芯片13脚、15脚电压是12V,1脚电压是3.3V,16脚电压是0V3脚0V、4脚0.02V、5脚0.18V、6脚0.18V。测得8脚的锯齿波如下图,频率约75KHZ,幅度2V.用双通道测得11脚和14脚的驱动波形如下图,幅度4V.很明显驱动脉冲波形的宽度太窄了.请芯工帮助分析如何解决,先谢了!

网友AP:
供给3846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AQ: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220v输入15v输出的日产电源,通电后输出端的电压一跳一跳的,厚膜板是好的,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D:
hzgm:烧得太厉害一般不建议修了,烧坏的碳化的电路板层会形成导电电阻,对电路参数有不确定性影响。

网友D:
正弦波:输出波形变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应从反馈及保护环节查找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Q: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220v输入15v输出的日产电源,通电后输出端的电压一跳一跳的,厚膜板是好的,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保护电路动作了。检查是确实过压、过流,还是有反馈保护环节元件损坏引起的误动作。

网友D:
发图一张,以资参考,更多图片请访问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AR:
芯工:今天我修一个电压,开关管是IRFBC40,IC是UC3844AD,光耦是4N25,输出的电压就是高,差不多高了2倍多,在路测量光耦好像又不坏,你说问题在哪呢

网友AR:
我看了你的开关电源原理图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网友AS:
顶一下,不知道招不招学徒我去学习下

网友AR:
芯工:贴片的SA7,BHS3L,2062AI,IRF120A,各表示什么元件,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AT(2009-02-03):
         我有一台西门子电源盒型号是 SITOP POWER 40 。三相400--500V输入,输出24V40A,现已损坏没有输出,请各位高手指点,这种型号请的电路原理图如果有请发到我邮箱WCL11007@163.COM 所用的IC型号是 UC3526  14538B  HEF4093BT  324  311  339  431C  TCDT1123G二快  431C。管子有IXFH9N80-4只,DSEK   60-02A  2只   G11N120CN 一只。多谢各位了。

网友AU:
我的三肯变频器开关管无触发,变压器无输出

模块是三菱的51996,有替代的元件吗?

网友AV:
我修的一开关电源,刚通电的时候有输出分别是5V、35V和正负12V,可半分钟后没输出了,怎么回事?请高手赐教!

网友AW: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电器维修 X电器维修
积分:14
帖子:6注册时间:2008-4-22 13:23:13 48楼 回复时间:2008-9-2 11:57:38 现在电源多种多样,基本的我到懂,可有些电源作的不太好理解,由于是多层板屡线困难,又没资料,您有一些特别电源的图吗?例如,三相变双24的大电流直流电源。它前级都很复杂,多级震荡启动的,七八个场效应管。我总遇到一些和典型电源一点也不一样的,都是进口的,这些跟本没资料,那你们是咋修的呢?

我和上边的老兄 一样`   刚修一台 西门子的380变24v40a 的 就没修上``  真不知道 该从那下手`  刚开始是不震 后来换了电容震了  但带栽能力 弱  真不知道 以后在遇到这样的事  怎么办

网友AX:
请问有没有关于双电源的资料

网友AY:
请问楼主有没有sp-500-24系列直流电源的原理图。谢谢。p61245632@qq.com

网友D:
今天我修一个电压,开关管是IRFBC40,IC是UC3844AD,光耦是4N25,输出的电压就是高,差不多高了2倍多,在路测量光耦好像又不坏,你说问题在哪呢

-----------------------------------------------------------

你春节时候打过电话问过我,不知现在修好了没有?输出电压高一般是反馈的问题,比如实际输出有5V,当反馈环节出了问题后,它“告诉”控制环节只有2V,当然控制环节就控制输出增加,直到输出它认为合适的电压为止。我以前碰到过电源类似故障,有一个是一只二极管虚焊引起,另一个是调节电压输出的可调电阻开路引起。

网友D:
不知道招不招学徒我去学习下

------------------------------------------

俺只招师傅,不招学徒,呵呵!

网友D:
贴片的SA7,BHS3L,2062AI,IRF120A,各表示什么元件,用什么可以代替

---------------------------------------------------------

网上有datasheet和贴片代码可查。

网友D:
wcl007:西门子是不会提供电路图的,知道原理了,维修任何电源对维修人员来说都是差不多的,建议买一本介绍开关电源原理的书看看,网上也有不少电子书下载的。

网友AZ:
大哥,你好,我在工厂维修一台光谱分析仪时,(用了2年,)发现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跳变。不知道问题在那里??请大大哥指教。具体事件如下:开关电源型号是LPT42,采用AS3842芯片控制,220U AC输入,输出为负12V 0.75A,正12V 2.5A和正5V 5A输出。断开所有负载,测量负12V 电压在负5V到16V跳动,正12V 在5到10V跳动,正5V在5到8V 之间跳动,开关变压器有时有即既的响声,量各元件正常,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大哥指教。

网友BA:
求助芯片级维修师父帮忙:

我的:{DELL}   NPS-250 KBD ATX电源 出现故障,后打开电源箱看到一只小蟑螂死在开关管的地方,造成开关管烧穿。还有IC和电阻烧得看不到原来型号。请问:
1. IC903烧坏,是什么型号?
2. 电阻R912烧坏,阻值多少?。
3.有没有:DELL NPS-250 KBD ATX电源电路图。

另外,我在网上找到资料:NCP1200P60,可以代用吗?谢谢!

网友BB:
血球分析仪电源:由于故障现象是短路,烧保险,排除了整流、滤波,把相关的元件都焊开了,在桥堆的+-端还是短路,只剩下耦合变压器没有焊下了,但输入的每组线圈都有几欧姆的电阻,真是晕了,请问还有什么可能行吗?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BA:
引用 网友BB:
血球分析仪电源:由于故障现象是短路,烧保险,排除了整流、滤波,把相关的元件都焊开了,在桥堆的+-端还是短路,只剩下耦合变压器没有焊下了,但输入的每组线圈都有几欧姆的电阻,真是晕了,请问还有什么可能行吗?急!急!急!谢谢了!

开关管检查了吗?变压器后面都很少会出故障

网友BC:
49楼加载后吱吱叫是电源的后级有短路现象,造成电源电流过大

保护电路工作的缘故

网友BC:
240w 24v电源供应器,没有输出,300v直流正常,检查你的电源起振电路

网友BB:
开关管是采用2SK2485,焊下来了,测量没有问题,IC采用UCC3810N,滤波电容也全焊下来了,限流电阻也焊开了,桥堆的直流输出端没有短路,焊开负端,通电不烧保险,一焊上马上烧保险。除了T1、T2,从桥堆直流输出后的正极端所有相关元件的管脚均焊开了。

网友BD(2009-03-05):
我们公司有2台相同厂家的设备,每台配置一个DC24V 10A铭纬开关电源

负载为:1个10.4吋彩色触摸屏 1个5.7吋触摸屏 S7-226+5个扩展模块(DC供电) 4个光电开关及10个DC24V小电磁阀

第一次出现故障是PLC故障灯亮,待换电源后故障恢复。拆开检查是DC24V输出滤波电感线圈线圈发黑,下面的线路板严重发黑。更换后用了1年左右故障再次出现。这两台先后坏了3个台湾铭纬24V 10A开关电源和2台市场购买的开关电源,均是滤波线圈烧坏

测量输出电流3A不到,现在用1个5A开关电源外加一个3A玻璃保险管,保险管没有爆过

大家说说故障原因为哪般?过流肯定不是,现在电流3A保险管都不爆

会不会是谐波?变频器22KW ABB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配电柜
-----------------------------------------------------------

上面是张智勇先生的故障,一直没有个好的解释,不知芯片级维修师父有何见教。问题是同一位置,不同的电源,5次烧输出电感,而电流并不大。东方谢过大师。

网友BA:
引用 网友BB:
开关管是采用2SK2485,焊下来了,测量没有问题,IC采用UCC3810N,滤波电容也全焊下来了,限流电阻也焊开了,桥堆的直流输出端没有短路,焊开负端,通电不烧保险,一焊上马上烧保险。除了T1、T2,从桥堆直流输出后的正极端所有相关元件的管脚均焊开了。

建议:1;更换桥堆
2.;IC-- UCC3810N采用通电法检测它的好坏,16脚接人11V,看7脚10脚有没有5V,4脚13脚有没有2.5V。

网友BB:
多谢116楼的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Y:
3842不装开关管各脚状态
一脚0-5V循环
二脚0
三脚0
四脚0
五脚0
六脚0-6.5V循环
七脚14左右
八脚0-5循环

哪里出了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BE:
与人为善,诲人不倦,赞赏.

网友D:
lhxiong8: 3842控制的开关电源是最常见的形式,首先应该查供电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查保护电路是否动作。常见的损坏故障是电源脚电解电容出现问题。

WHS2211:我没有修过这款电源。不过电脑电源也就几十块钱的东西,如果不是练手维修,建议买一个新的算了。

szddfish:桥堆的正负短路肯定是有问题的,所有元件都排除了,电路板的铜箔短路也考虑一下吧。

网友D:
东方的问题还真没见过。

不肯定地分析一下:

线圈既然烧了肯定是温度过高引起,而温度过高则一定是电流大引起,滤波线圈串联在电路中和后级回路的电容有可能在某一个频率点形成谐振,虽然在输出回路没有大电流,但电感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有可能有大电流,这个只存在于电感和电容之间的大电流使得电感的线圈电阻发热而出现烧焦情况。

网友BD:
芯片级维修大师的谦虚谨慎使东方肃然起敬,您的分析也使我深受启发。这个问题原是张智勇先生提出来的,东方不能圆满解释;加上东方也曾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提出来向大师请教。

东方碰到的问题是一个开关电源的小厂提出来的,按理说,东方不是搞开关电源的,而且也没有实践经验,怎么会找到东方呢?说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属于病急乱投医性质。这个故障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只好停止生产。让东方来也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什么故障呢?现象上酷似张智勇先生的问题,就是在厂子里考机时尚好,可上机后用一段时间有的就会烧电感,而且烧得面目全非,整个线圈烧成白灰状,底版烧黑一大片!东方不象芯片级维修大师这样精通,也不如大师谨慎,对开关电源设计更是一窍不通,只好胡言乱语一番,免不了无的放失。当时东方猜想是电感的材料不好,用的是市场上买的黄色磁环, 导致损耗太大,让他们改用EI 型的磁芯,结果有了改善。东方曾以为问题解决了,想不到张智勇先生又提出相似问题,而且是台湾铭纬电源,不可能采用不正规的材料,怎么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呢?故此请教大师。大师的分析很有价值,要请张智勇先生继续观察,早日让元凶现出原形,告慰所有烧坏的电感,一解心头之惑,岂不快哉!到时候再来感谢芯片级维修大师!

网友BF:
刚拿到一个电源,开机没反映,当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接大电容C1上,另外一只则放在5027(2N60)的E极上,电源可以正常工作,重复多次都可以正常工作,当拔掉电源后,马上又回到没反映的状态,请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BG:
引用 网友H:
你好,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烧了U4,已看不清U4的型号了,能否告诉一下,还有有什么原因会烧U4呢?

网友BC:
请问一下:开关电源输出是17V实际输出只有15.5v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芯片是TL494

网友BH:
稳博公司是上海唯一一家专业从事:稳压器、隔离变压器、变频电源、上海净化稳压电源、无触点稳压器、直流电源、UPS旁路柜、油浸式感应调压器、电梯专用稳压器、应急电源EPS、调压器、高精度交流稳压器、参数交流稳压器、自救器、电梯专用稳压器、逆变器、UPS不间断电源、三相分调式稳压器、380V变200V稳压器、也是国内质量最好价位中下的电源产品。

网友BH:
稳博公司是上海唯一一家专业从事:稳压器、变压器、变频电源、净化电源、无触点稳压器、直流电源、UPS旁路柜、油浸式感应调压器价格、电梯专用稳压器、应急电源EPS、调压器、高精度交流稳压器、参数交流稳压器、大功率电力稳压器、全自动交流稳压器、自救器、逆变器、UPS不间断电源、三相分调式稳压器、380V变200V稳压器、也是国内质量最好价位中下的电源产品.

网友D:
刚拿到一个电源,开机没反映,当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接大电容C1上,另外一只则放在5027(2N60)的E极上,电源可以正常工作,重复多次都可以正常工作,当拔掉电源后,马上又回到没反映的状态,请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情
-------------------------------------------

貌似在临界点保护了,看看用的什么PWM芯片,查查保护电路,或者针对各元件检查有否变值。

网友BI:
对:求精 关于

芯片老大你好!我这里有个开关电源,S-35-24,+24v输出的,上电空负载,24v输出指示灯亮,但是带上负载用手敲一下开关电源的外壳,就有输出了。我以为是哪里有虚焊的,可是拆掉检查了一下,没有,不知是啥问题,请教故障出在哪里。这是新的开关电源没用多久

内容的回复:

检查电源有小形变压器,变压器线圈旱在引脚有虚旱

网友(2009-04-16):
我想学维修,不知道招不招学员?

网友BJ(2009-06-08):
请问哪位修过ABB DCS500产品的电源板,型号为SDCS-POW-1  .电压一会有输出一没输出(5V 14V)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BK:
芯工您好!我有一块三洋伺服驱动板型号 RBD2A-202,    输入电压DC24V / DC5V   (SANYO   DENKI)

通电后出现ALM灯长亮,不知是啥问题,请教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BL:
请问,震荡芯片是UC3842组成的开关电原,用震荡芯片的1,2,脚电位来控制开关管开与关(也就是说1脚电位底2脚电位高开关管截止)该没有稳压功能直接用光藕的导通与截止来控制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现问题是开关管(IRF460)的S极所接的电阻是.三个05欧并联烧坏,开关管损坏更换同型号开关管后用电流表观查电流600MA并工作正常,改用20W0.1欧电阻更换后开关管烧毁电阻发汤,试验多次都是1A电流表可以正常工作,换用电阻就炸开关管,是何原因望指导

网友BL:
引用 网友Y:

3842不装开关管各脚状态
一脚0-5V循环
二脚0
三脚0
四脚0
五脚0
六脚0-6.5V循环
七脚14左右
八脚0-5循环

哪里出了问题,谢谢赐教

你的4脚没有电压(4脚是震荡产生)

网友:
我的明伟开关电源整流桥旁边有个BTA18可控硅是干什么用的?

另一个问题开关电源接上负载后DC电压变成8v,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BM:
楼主你好,1.我想问一下怎样判断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2.我们那有个电源输出正负5V。有时没负5V是什么原因?3.有个明纬24V电源内置风扇坏了。有时无输出,电源很热,是什么原因?4.明纬S-350-24电源市场价是多少?问题有点多。先行谢过

网友:
对:hcy0123456 关于

楼主你好,1.我想问一下怎样判断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2.我们那有个电源输出正负5V。有时没负5V是什么原因?3.有个明纬24V电源内置风扇坏了。有时无输出,电源很热,是什么原因?4.明纬S-350-24电源市场价是多少?问题有点多。先行谢过

内容的回复:s-350-24正宗货246元伪造的便宜。

网友BM:
谢谢楼上,期待楼主的回复

网友BN:
请问芯片大师:安川F7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磁噪声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BO:
我这有个变频器的开关电源,3844   上电后其工作电压再11-14波动,6脚再0-0.62波动有脉冲特性,8脚0.几伏波动,,麻烦汪工给点意见?

网友BP(2009-07-08):
楼主你好!求助。LD-950液晶电视的12v电源坏了,打开后,1、发现交流滤波电感烧毁严重。2、测量四个整流二极管短路。3、开关管短路。4、另有一个二极管短路。问题:1、交流滤波电感需要重绕,不知此电感绕制时有何要求?2、开关管以及表面被打磨,看不到型号,您知不知此管型号?此电源为12v1.5A,可有推荐型号?3、另一个二极管,玻璃封装,可见字符为B18,是什么型号?盼回复!

网友BQ:
请问芯片大师:我维修一个注塑机用珊星开关电源,他是隔离的MOSFET驱动。现在问题是该电源在空载时上电大部分可以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如果启动成功后+12v  -12v  5v  +24v  加负载。都没有问题。如果在任意一组电源带着负载上电就无法启动。不知是什么问题,查了很久,请芯片大师指教。盼望回复!

网友BR(2009-10-08):
你好芯片级老师:我这有台易能变频器开关电源坏了,有一个1317通3842的6脚的贴片电阻坏了,不知多大的,我换了个47欧的,面板有显示,正常,就是变压器有吱吱的响声,把面板、主板去掉不响,就是把电源断开高压指示灯快不亮时有吱吱声,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BS:
供应大功率开关电源,2KW,3KW,4KW及恒压恒流电源。0571-56950189   13989889208   许

网友BT:
老大:我有一块电源板。输出是正负12DVC 和5VDC 的。。。。在上电后5V 的正常,正负12V 的就有问题。在8到9V之间跳动,带是负载后测量正负12V 又正常。但负载带不起来。。。。请教老大一下总是是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BT:
12VDC    打错了

网友BU(2009-11-11):
来看帖就要顶贴,何况是这么好的帖子!!

顶!

网友BV(2009-12-25):
你好,我有个明伟S-145-24系列24V的开关电源。TL494控制,

在测试时加入AC220V,其输出可调至26V.

然后把板上的拨动开关打到110V档位,加入DC110V,其输出才15V,请问为什么输出不能达到26V呢?

网友:
型号为AFC-5KB稳压电源,输出220V,和一调压器配套使用,设定输出为180V,实际输出却只有160V,请教下是何原因?(调压器没有问题)

网友BW:
我有几块日本TMT的电源线路板,多路输出,有+-15V,24V,5V等,是脉冲变压器坏,不知芯片级能否修理?开关管用的是K2393,IC是C1099CX.

网友BX(2010-05-09):
我这里一台正鑫GM-220D-24V-12V 开关电源,输出电感烧焦,无法查出原因!!!该机12V,24V共用一个磁环,那位高手师傅给分析下!!

网友BX:
不仅直流输出电感发热,连同12V、 24V输出电容也很热!!!

网友BY:
  专业从事伺服放大器维修、工控电脑板维修、电源箱维修、电路板维修、PLC维修、工业显示屏触摸屏、I/O板维修,CPU板维修,CNC板维修等等电子板我们是东莞市一家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的专业公司.很专业的维修,价格超低,质量保障.

欢迎各位合作双赢!

1、.电子行业:电路板(PCB)企业的所有设备(如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线路控制板:交直流伺.服放大器、控制器、变频器、光尺信号处理器、各种镭射数字感应器、工控主板、工控开关电源、I/O板、直流调速器、PLC、触摸屏显示器、多轴控制器、读带机等任何电路板件。SMT、SMD设备上的所有电子线路控制板。半导体设备上的电路板。

2.、机械行业: 西门子系统、法那克系统、FIDIA、天田、AMADA、友嘉、大宇系统;加工中心、数控冲床、剪板机、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各种品牌变频器系列、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各种汽车检测、组装设备,焊接机等控制电路板。

3.、印刷行业: 网屏、剑神、富士龙霸、德宝、天马等品牌激光照排、打样;全自动冲版机、晒板机;海德堡、罗兰、良明、小森、滨田、秋山、乔本、三菱等品牌的印刷机、胶印机、轮转机;威特喷绘机、马天尼、斯塔尔、骑马、芳野等品牌的折页机、胶订机、切纸机、锁线机、烫金设备的控制板;电源驱动器、全自动瓦楞纸板(箱)生产线、自动送纸上胶机、电脑三边封袋机、高速自动糊盒机等控制电路板。

4.、塑胶行业: 钢丝带束层生产线、双复合挤出机、内衬层挤出生产线、钢丝压延机、钢丝帘布裁断机、重型密炼机、全钢一次法成型机、双模硫化机、全自动注塑机、橡胶挤出机、切粒机、涂布设备等控制电路板。

5.、纺织行业: 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纺纱机、电脑绣花机、兄弟牌缝纫机、印花机、锁边机、染色机、涂层机的电路板以及各种进口的高档服装机器、日本JUKI牌、於仁牌服装机、意大利MACPI等机器电路板和控制板。

6.、包装业:有色打字封口机、真空包装机、吸塑包装机、贴体包装机、热收缩包装机、食品保鲜包装机、胶带封箱机、铝箔封盖机、电磁感应封口机等电路板。

7、.造纸业:各类机器的控制主板、接口板、变频器、检测板等

     东莞市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3418980362  岳生   QQ:343649400

网友BZ:
本人曾在广东,昆山,上海等地多家电路板维修公司做技术工作10多年。现离职在家做维修,检测仪器齐全,维修经验丰富,维修成功率高。正常维修收费价格比同行业低50%,别人修过没有修好的,难度较大,收费价格比同行业低30%。
维修不受品牌,行业的限制,对变频器,PLC,触摸屏,工业电源,工业显示器(LCD,CRT),伺服驱动器,UPS电源,超音波清洗机,UV灯,比例阀,雷射测针器,高压测试板,转速卡,CBD,整流机,温控器,直流调速器,叉车控制电路板,空调控制电路板,干燥机电路板,交换机用高频电源,CPU主控板,I∕O板,电梯控制板,以及各行业工控设备控制电路板均可做到芯片级维修,修复成功率在90%以上。
欢迎同行业维修公司联系,洽谈,合作,我会最大限度让利于你。也欢迎有此类业务者与我联系或者提供业务信息,合作双赢。也欢迎工厂设备主管与我联系,我会给你解决设备因电子部分故障而不能正常运行的苦恼。同时寻求业务合作开家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松江九亭。联系电话:13585553928,QQ:761137500。联系人:吴先生。非诚勿扰

网友CA:
楼主您好,贵公司网站有毒,请赶快处理啊!

网友CB:
想问一下3844的七脚和五脚的电压到21V是怎么回事,烧保险了,

网友CC:
各位老师好!我这里有台海利普变频器遇到了难题,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维修过程:一台海利普5.5KW 380V变频器,上电一小会儿后面板无显示,整机不工作,再重新上电就一点显示也没有了。怀疑开关电源有问题,查开关管没有问题,将周围电解电容换掉故障依旧。用万用表量UC3842A的5,7脚之间,只有11V左右上下跳动,达不到3842的启动电压。将3842拆下后,量开路电压在40V左右,因此怀疑贴片UC3842A有问题,因手头没有这样的贴片,用一只UC3842AN代替(焊出连接线连接的8个管脚),故障依旧,电压依旧,只接5,7脚量时也是11V左右的电压值。后来又将与变压器连接的元件拆下,将开关管拆下,还是故障依旧,5,7脚电压就是上不去。请问是3842A 和3842AN不能代换吗?还是其他部分有故障(说明一下,能量的元件都量过,能换的贴片电容都换过,就是不能使3842工作)。 补充一点:我这里没有380V电源,我用的是变压器,升压到380V,输入只接了其中R,T 两相。量直流电压在500V左右。这个电压应该够吧?我原来修的变频器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D(2010-06-09):
芯片大哥,你好,控制芯片是M51995AFP的,上电后一直就没有输出,看过前面的帖子以后,我换了好多芯片,控制芯片,放大器,光耦,功率管,电解电容,我全都换过了,但就是没有输出。还请大哥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CE:
想问下  8054HNM  是什么样的三级管,能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替换

网友CF:
你好,哪里能找到场效应管K2611单输出的开关电路图,谢谢

网友CF:
补充;是K2611开关电源的完整电路图

网友CG:
我有一个上海沪光开关电源不知怎么用,上面有输出S+,+,-,-S四个接线端子,请楼主指点指点

网友CH: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一三菱PLC,电源板无输出。。。。

网友CI(2010-07-21):
有一110V电源二极管K1V6击穿,可用什么型号替该K1V6?

网友CJ:
专业芯片级维修艾默生电源,变频器,UPS!价格保证同行最低,欢迎咨询!735264800@qq.com QQ:735264800

网友CK:
我有一台FA71型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都没有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CK:
我有一台监护仪用的是深圳菲亚公司产的FA71型开关电源,现象为开机没有反应 测量各路电压+12V为8V,+5V为1.8V左右,—12V为4V左右,供电瓶电压13.8V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2010-08-20):
芯片师付你好!请问欧姆龙PLC型号CPM2AE-60CDR-A上的开关电源板上有个编号为L103的元件是什么啊?看似一个电感,可用万用表检测又不通,此件为直列三脚,板上只用1、3脚,2脚空置,作用应该是振荡电路,从开关变压器反馈线圈一头串接一电容,再接L103,通过L103一端接K2333 G极,不知如何认定该元件?谢谢,盼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K:
关于我有一台监护仪用的是深圳菲亚公司产的FA71型开关电源,现象为开机没有反应 测量各路电压+12V为8V,+5V为1.8V左右,—12V为4V左右,供电瓶电压13.8V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本人非常感谢。

输出电压低一般为负载太重或过度反馈,可检查一下输出部分有无短路或反馈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L:
关于芯片师付你好!请问欧姆龙PLC型号CPM2AE-60CDR-A上的开关电源板上有个编号为L103的元件是什么啊?看似一个电感,可用万用表检测又不通,此件为直列三脚,板上只用1、3脚,2脚空置,作用应该是振荡电路,从开关变压器反馈线圈一头串接一电容,再接L103,通过L103一端接K2333 G极,不知如何认定该元件?谢谢,盼复!

“L103”  L字母打头就是电感了。

网友CM:
我的开关电源,在保险处串接灯泡时

灯泡是一闪一闪的,是哪个部位出问题了

怎么维修

谢谢了

网友CN:
我有一个北京产的PK55SW通信开关电源,通电后输出是13.8V,一会就降到2V,并且电源里有吱吱的声音,断电后在开又正常了,一分钟后有开始压降,吱吱响了,怎么回事?

网友CO:
变频器开关电源!!!!!

网友CP(2010-10-14):
我遇着这方面的问题就问你了

网友CQ(2011-01-12):
各类开关电源,高品质,低价格!

MSN:EricWang1983@hotmail.com

网友CR(2011-06-03):
谢谢LZ的讲解,让我受益菲浅!辛苦了!

网友CS(2012-02-16):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企业理念,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维修产品涉及广泛。技术精湛,欢迎咨询洽谈。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PCB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

网友CT(2017-08-12):
专业生产销售高低频变压器电感 有需求可以联系 13537731024  网站www.sztoking.com

网友CU(2025-03-06):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conta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