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修开关电源

楼主(2006-08-05):
首先,我们要知道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全桥二极管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波动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以后成为较为平滑的高压直流电。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接着,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负载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其中,控制电路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能有效的监控输出端的电压值,并向功率开关管发出信号控制电压上下调整的幅度。在计算机开关电源中,由于电源输入部分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故障率最高;其次输出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大功率开关三极管较易损坏;再就是脉宽调制器的反馈和保护部分。以下是总节的维修方法:
  一、在断电情况下,“望、闻、问、切”
注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先。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掉,此电压有300多伏,如果不小心被阁下玉手摸到,一定让你留下难忘的记忆!
  由于检修电源要接触到220V高压电,人体一旦接触36V以上的电压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先检查一下在断电状态下有无明显的短路、元器件损坏故障。首先,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元件,一般来讲这是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的操作,这一点对于维修任何设备都是必须的。在初步检查以后,还要对电源进行更深入地检测。
  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如果电阻值过低,说明电源内部存在短路,正常时其阻值应能达到100千欧以上;电容器应能够充放电,如果损坏,则表现为AC电源线两端阻值低,呈短路状态,否则可能是开关管击穿。
  然后检查直流输出部分。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否则多数是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所致。
  二、加电检测
  在通过上述检查后,就可通电测试。这时候才是关键所在,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电子基础及维修技巧。一般来讲应重点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入端,开关三极管,电源保护电路以及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等。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的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由于接触到高电压,建议没有电子基础的朋友要小心操作。
三、常见故障
  1.保险丝熔断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电源的内部线路有问题。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些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有无击穿短路。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
 3.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
   检修实例1.一电脑ATX电源,通电无电压输出,电源内发出吱吱声。
  这是电源过载或无负载的典型特征。先仔细检查各个元件,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等。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7的表面已烧黑,而且电路板也给烧黑了。找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下,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击穿的。接上电源,可风扇不转,吱吱声依然。用万用表量+12V输出只有+0.2V,+ 5V只有0.1V。这说明元件被击穿时电源启动自保护。测量初级和次级开关管,发现初级开关管中有一个已损坏,用相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总节:以上检查走了弯路,未通电前,应测量一下开关管是否损坏。
 检修实例2.没有吱吱声,上一个保险丝就烧一个保险丝。
  由于保险丝不断地熔断,搜索范围就缩小了。可能性只有3个: 1、整流桥击穿;2、大电解电容击穿;3、初级开关管击穿。电源的整流桥一般是分立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或是将四个二极管固化在一起。将整流桥拆下一量是正常的。大电解电容拆下测试后也正常,注意焊回时要注意正负极。最后的可能就只剩开关管了。这个电源的初级只有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管。拆下一量果然击穿,找同型号开关管换上,问题解决。

  其实,维修电源并不难,一般电源损坏都可以归结为保险丝熔断、整流二极管损坏、滤波电容开路或击穿、开关管击穿以及电源自保护等,因开关电源的电路较简单,故障类型少,很容易判断出故障位置。只要有足够的电子基础知识,多看看相关技术文章,多动动手,平时注意经验的积累,电源故障是可以轻松检修的。

网友A: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接着,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b]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负载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

这两处有点看不懂?解释一下谢!

网友A: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接着,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负载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互感线圈的原理。开关变压器由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组成,你先假定好初级和次级的同名端,然后假设有一个开关不断地给初级接通和关断电流。然后判断一下次级的电压方向。

网友A:
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变压器的初级输入的是直流电,到次级线圈变成交流电了是吗?

网友C:
 to:芯片级维修
   我想请教你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是叫什么变压器,能具体绍一下吗,我以前老以为是脉冲变压器,谢谢!

网友B:
就叫开关变压器,或叫高频开关变压器。
工频变压器的导磁材料是硅钢片,开关变压器用的是铁氧体磁芯,不能用硅钢片。因为开关电源工作在高频状态,更易产生涡流,另外对导磁率要求也高,线圈电流大时,要求不能磁饱和,这样能量就不能完全向后级传输。

网友D:
工频变压器的导磁材料是硅钢片,开关变压器用的是铁氧体磁芯,不能用硅钢片。因为开关电源工作在高频状态,更易产生涡流,另外对导磁率要求也高,线圈电流大时,要求不能磁饱和,这样能量就不能完全向后级传输

不对吧,铁氧体的磁导率比硅钢片低多拉,高的话,那不就更容易饱和拉?

网友B:
说反啦,呵呵!要补课。

所谓软磁材料,特指那些矫顽力小、容易磁化和退磁的磁性材料。所谓的软,指这些材料容易磁化,在磁性上表现“软”。软磁材料的用途非常广泛。因为它们容易磁化和退磁,而且具有很高的导磁率,可以起到很好的聚集磁力线的作用,所以软磁材料被广泛用来作为磁力线的通路,即用作导磁材料,例如变压器、传感器的铁芯,磁屏蔽罩,特殊磁路的轭铁等。
这里,介绍几种常用的软磁材料和用它们做成的常见元器件。
常用软磁材料:

硅钢片:
硅钢是含硅量在3%左右、其它主要是铁的硅铁合金。硅钢片大量用于中低频变压器和电机铁芯,尤其是工频变压器。硅钢的特点是具有常用软磁材料中最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2.0T以上),因此作为变压器铁芯使用时可以在很高的工作点工作(如工作磁感值1.5T)。但是,硅钢在常用的软磁材料中铁损也是最大的,为了防止铁芯因损耗太大而发热,它的使用频率不高,一般只能工作在 20KHz以下。
硅钢通常是薄片状的,这是为了在制造变压器铁芯时减小铁芯的涡流损失。目前硅钢片主要分热轧和冷轧两大类。
所谓热轧硅钢,是把硅钢板坯在850度以上加热后轧制,然后再进行退火。由于轧制温度高,所轧制出来的硅钢片都是各向同性的,也就是说硅钢片的磁性在各个方向上相同。这种各向同性的硅钢也叫做无取向硅钢。无取向硅钢大量应用在电机中的定子或者转子。因为要制造电机定子和转子,就要在大的硅钢片上冲压出圆形的零件。这时总是希望硅钢片沿圆周方向磁性一致,所以要用无取向硅钢。
为了获得更好的磁性能,后来人们发明了冷轧硅钢片,即在较低温度下轧制,再退火。冷轧取向硅钢片是其中的代表。冷轧取向硅钢片首先对板坯进行冷轧,使得材料内部产生很多结构缺陷。在随后的退火过程中,材料发生结构上的变化(称为再结晶),这种变化会使硅钢片在某个方向上磁性能非常好,也就是说磁性能和方向有关,因此被称为取向硅钢。在最终使用时,让铁芯中的磁力线沿磁性能最好的方向通过,这样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硅钢片的磁性能潜力。例如,在变压器中,铁芯材料的磁力线是沿一个方向通过的,如果把硅钢片适当裁剪,然后卷绕成铁芯,使得铁芯周长方向恰好是硅钢片磁性能最好的方向,那么铁芯的导磁率就会很高,容易磁化,能量损耗小,最终提高了变压器效率。
我国对硅钢片的编号是:热轧硅钢片D(如D31指含硅3.1%的热轧硅钢);冷轧硅钢片DT;高磁感取向硅钢片Q和QG。这些材料的磁性能可以从相关的书籍和手册中得到。
坡莫合金:
坡莫合金指铁镍合金,其含镍量的范围很广,在35%-90%之间。坡莫合金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弱磁场导磁率。它们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一般在0.6--1.0T之间。
最简单的坡莫合金是铁镍两种元素组成的合金,通过适当的轧制和热处理,它们能够具备高导磁率,同时也可以合理搭配铁和镍的含量,获得比较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但是,这种坡莫合金的电阻率低,力学性能不好,所以实际应用并不很多。
目前大量应用的坡莫合金是在铁镍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其它元素,例如钼、铜等。添加这些元素的目的是增加材料的电阻率,以减小做成铁芯后的涡流损失。同时,添加元素也可以提高材料的硬度,这尤其有利于作为磁头等有磨损的应用。
坡莫合金的生产过程比较复杂。例如,板材轧制的工艺、退火温度、时间、退火后的冷却快慢等都对材料最终的磁性能有很大影响。
我国的坡莫合金牌号是1JXX。其中,J表示“精密合金”,“1”表示软磁,后面的数字为序号,通常表示合金中的含镍量。例如1J50、1J851等。坡莫合金具有高的导磁率,所以常常用在中高频变压器的铁芯或者对灵敏度有严格要求的器件中,例如高频(数十KHz)开关电源变压器、精密互感器、漏电开关互感器、磁屏蔽、磁轭等。
软磁铁氧体:
铁氧体是一系列含有氧化铁的复合氧化物材料(或者称为陶瓷材料)。铁氧体的特点是饱和磁感应强度很低(0.5T以下),但导磁率比较高,而且电阻率很高(这时因为铁氧体是由很小的颗粒压制成的,颗粒之间的接触不好,所以导电不佳),因此非常有利于降低涡流损耗。正因为如此,铁氧体能够在很高的频率下(可以达到兆Hz甚至更高)使用,而它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低,因此不适合在低频下使用。铁氧体最广泛的用途是高频变压器铁芯和各种电感铁芯。
常用软磁元器件:
变压器:所谓变压器,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实现交流电压变换的器件。变压器的原理已经在 “电磁感应”中说明。因为变压器的铁芯处于不断变化的电磁场中,铁芯材料的磁化强度和磁感应强度也是不断改变的。这就自然要求铁芯材料对这种变化的阻力小,变化足够灵敏。所以,几乎对所有的变压器铁芯,都要求导磁率高。同时,交变的电磁场必然会在铁芯中产生能量损耗(例如涡流),所有还要求材料的铁损低,以降低铁芯的温升,提高变压器效率。
变压器的形式和品种繁多。在不同的场合,变压器的工作方式大不相同,所以对变压器铁芯的具体要求也存在很大差别。
低频变压器:工作频率较低(例如低于1KHz)一般地,工作点较低时电流和电压都是正弦波。由于频率低,铁芯损耗不大,所以铁芯的工作磁感可以设计得比较高。因此这时需要高饱和磁感的软磁材料作铁芯,例如硅钢。硅钢片作为配电变压器铁芯时,工作磁感可以达到1.4T以上。铁基非晶合金作为变压器铁芯时,工作点可以达到1.3T。为了提高变压器效率,要求铁芯材料的铁损低,同时要求材料导磁率高,以减小初级线圈的激磁电流,降低因线圈电阻带来的损耗(称为铜损)。
高频变压器:随着技术的进步,高频电源已经大量应用。之所以发展高频电源,是因为传统的工频电源效率不高。从电磁感应原理不难推出,变压器铁芯所能够传输的功率与磁通变化的频率成正比。因此,如果提高变压器的工作频率,那么变压器铁芯的体积便可以大幅度缩小,重量减轻,并且提高电源的效率,降低各种损耗。所以,自从七十年代以来,高频电源的发展非常迅猛。但另一方面,工作频率的提高会导致变压器铁芯铁损的急剧增大。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降低铁芯的工作磁感,二是采用更好的软磁材料。通常,高频变压器铁芯不能再使用硅钢片,而是要用损耗更小的铁镍合金(坡莫合金)、铁氧体或者非晶合金
滤波电感、扼流圈及电抗器:
在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中,为了消除晶体管整流产生的巨大纹波、得到平滑的直流输出而使用的器件。我们知道,电感就是一个通交流电的螺线管线圈(可以含有铁芯)。由于线圈在通电的瞬间会产生感应电压,而该感应电压的反向是反抗所通电流形成的磁通,因此电感器件对变化的电流存在一种阻碍作用,使其不能通过,这称为感抗。所通信号变化越快,感抗就越大,因此电感器件的特点是信号的频率越高,器件对该信号的阻碍就越强。如果对电感通上一个直流信号,那么器件对信号没有阻碍。电感器件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使用在电源上,安装在整流后的电路中,可以挡住交流信号,而让直流信号通过,仿佛是把交流信号过滤掉了。所以,电感(或者电感和其它元器件的组合)又称为滤波器。
因为电感铁芯工作在交直流叠加状态,所以铁芯不但要承受交流信号的磁化,而且还有直流电流的磁化(称为偏磁)。这时,铁芯既要有较高的导磁率,用来产生电感量,以阻止交流信号的通过,又要防止因直流信号的偏磁导致铁芯被磁化到饱和。为了做到这一点,经常采用的手段是把铁芯切口,这样可以使铁芯在较大直流电流磁化时不饱和。另外就是采用粉末做的铁芯。粉末铁芯一般是用软磁材料的粉末和粘接剂、绝缘剂压制成的。由于粉末颗粒之间被粘接剂和绝缘剂隔离开来,铁芯虽然被压制成了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磁路是断开的,就好象在铁芯的磁路上开了许多小小的切口,这样也就防止了铁芯被磁化饱和。

网友E:
好贴,纯技术贴,支持,顶.

网友F:
不是很懂!不过谢谢

网友G:
5v的开关电源。电流是2A,加上负载后,电压下降到2点几伏。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3.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

网友H:
很好的帖子,以后要好好看看。

网友I:
 不是很懂!不过谢谢!能修则修,不然浪费大大的。

网友G:
修开关电源就怕软故障。碰到它我就头痛。

网友J:
“5v的开关电源。电流是2A,加上负载后,电压下降到2点几伏“,应该是低压测的滤波电容失效造成的,在日常维修中经常碰到。

网友B:
开关电源电路图

网友B:
能把上面电路每一个元件的作用分析透了,就可以着手维修其它开关电源了。

网友K(2006-10-22):
看来老板应该给我工资了
因为我要把公司的开关电源都修好它!
呵呵,做梦

网友L:
来这边就是学习

网友M:
至芯片级维修:不知你修过遥控门机吗?我碰到一巨光——东元遥控门机,不知你有电路图吗?

网友B:
俺修东西要电路图的话就没得饭吃了,哈哈!

网友N:
3Km单一发射,接收做过没有?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一份
Email:wujunlook123@126.com

网友B:
至楼上:你做一个短波发射台不就可以了?何止3Km呀!你甚至可以与比尔.盖茨聊一聊的。

网友O:
请教芯片级维修: 我想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系统供电,不知是否可以(原系统用串联型稳压电源)?

网友B:
只要你的开关电源正常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事实上,现在的绝大多数单片级系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

网友P:
看了版主的几个贴子,感觉名不虚传,强,学习!已收藏。

网友Q:
这张电路图不错!

网友R(2006-12-02):
请问楼主.维修后怎样确定它合格了?

网友S:
请教芯片级维修:我修过一个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开关管和芯片都没有问题(换了一块新的TL494).保险管也也正常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请问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B:
检查芯片有没有起振。
很多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供电有问题会导致不起振,常损坏的元件有串联供电电阻及并在芯片供电端的电解电容,可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T:
不错的帖子,收了.

网友U(2007-02-01):
 上海财盈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维修电路板、变频器、PLC、工控设备电路板卡、驱动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等,联系电话:021-54156739,QQ号:471813775

网友V:
很实用,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V:
很实用,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W:
我修过一个开关电源,开关管有问题更换同型号的13003但管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B:
这是我公司网站,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X:
长效应怪15j102石家庄有卖的吗

网友Y(2007-03-24):
    “没有起振”

1、没有起振开关电源表现为,开关管c极、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端电压正常,但开关管b极无负压,这是它的特征;
2、没起振,有诸多原因:
(1)首先检查保护电路,它会使开关管b极接地,无法激励启动;
(2)在检查反馈电路,由开关变压器反馈输出端到开关管b极,经常有开路状况;
(3)检查激励调整控制、激励驱动输出电路,一般表现为短路或开路故障;
(4)稳压电路,多为故障性保护,(一般表现有较低的电压输出时,说明已起振,开关管b极有负压);

网友Z:
一台用UC3842芯片为核心的开关电源上电后,电源以1赫兹左右的频率震荡,指示灯也同时闪,保险管没坏,请问怎样修?

网友Y:
“1赫兹左右的频率震荡”怎么知道的,把检测过程、结果贴出来!

网友AA:
请问你门公司200W的开关电源什么价格

网友AB:
好贴子!长知识,顶!

网友AC:
本人修过一些彩电和别的开关电源,虽然修的不多,不过,我也有些经验:开关电源无输出或电压低常见的原因:开关管损坏;滤波电容实效(此电容失效也会会引起其它元件损坏,因为滤波电容失效时,整流电路后级的电压会升高,能达到交流电源的峰值电压);保护二极管击穿;负载电路短路(会引起开关电源保护性停振);稳压电容(不是滤波电容)失容;电压调整电位器接触不良;焊点虚焊……

网友AD:
楼主你好,有一个开关电源先是没了输出,过一会儿电源跳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危山在 2007-3-26 22:11: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你好,有一个开关电源先是没了输出,过一会儿电源跳闸。不知是什么原因。
--------------------------------------------------------------------------------------------
“电源跳闸”是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AE:
我们的开关电源坏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修过呀,都是换新的

网友F:
我这还有好多没修理,学习

网友AF:
得好好的像芯片级维修学习,以后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你了.

网友AF:
我有一次带电拆开电源,被大功率开关管电了一下,结果拿表笔一量,300多伏呀,那个器件我想应该是接地的,怎么还对地有电压呀,而且还电人,是不是某个地方漏电了?

网友AG:
谁告诉你是接地的?很正常没漏电.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猎隼在 2007-3-30 14:01: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一次带电拆开电源,被大功率开关管电了一下,结果拿表笔一量,300多伏呀,那个器件我想应该是接地的,怎么还…
--------------------------------------------------------------------------------------------
接地有公共地和实际大地之分,我想你是测得整流后的公共地了,有300多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AH:
开关电源容易损坏的器件是电解电容,另外更换三极管要注意放大倍数。

网友AI(2007-05-12):
芯片级维修:
    能给份你发的开关电源的图的元件作用的文档吗?最好是WORD格式的.我很想学习啊.向别人请教别人搞不定啊.特来麻烦你啊.

网友AJ:
受益匪浅,好贴,顶一下!!

网友AK:
OMRON  PLC的电源直接短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OMRON  PLC的电源直接短路是怎么回事啊?
----------------------------------------
是220VAC部分?24V部分还是5V部分?220V短路多由整流桥引起。24V短路多由输出达林顿芯片引起,5V短路多由电容引起。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AH:
今天,检查了朋友的一台电脑的电源,发现一只臭虫死在电源风扇里.
两个开关管都炸开了.初步估计是臭虫卡住了散热风扇,加上这两天天热,导致开关管过热损坏.大家都摸摸电脑电源风扇后面有没有风啊!
哈哈

网友AL(2007-06-11):
没什么说的   顶

网友AM:
 请教芯片级维修,有一个工业用的开关电源,24V输入,+ 12,-12,+5,—5V,输出,主开关管用4个,接成桥式,推挽输出,现电压忽高忽底,+12V输出为3——0V, -12,-5V输出为零,电源风扇(+12V)转一下,停一下 ,芯片为SG3525,帮帮忙吧,修了两天了,累,

网友AN:
每次看楼主的贴都有收获.感激中!

网友AO:
磁性材料
一. 磁性材料的基本特性
1. 磁性材料的磁化曲线
磁性材料是由铁磁性物质或亚铁磁性物质组成的,在外加磁场H 作用下,必有相应的磁化强度M 或磁感应强度B,它们随磁场强度H 的变化曲线称为磁化曲线(M~H或B~H曲线)。磁化曲线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具有2个特点:磁饱和现象及磁滞现象。即当磁场强度H足够大时,磁化强度M达到一个确定的饱和值Ms,继续增大H,Ms保持不变;以及当材料的M值达到饱和后,外磁场H降低为零时,M并不恢复为零,而是沿MsMr曲线变化。材料的工作状态相当于M~H曲线或B~H曲线上的某一点,该点常称为工作点。

2. 软磁材料的常用磁性能参数
饱和磁感应强度Bs:其大小取决于材料的成分,它所对应的物理状态是材料内部的磁化矢量整齐排列。
剩余磁感应强度Br:是磁滞回线上的特征参数,H回到0时的B值。
矩形比:Br∕Bs
矫顽力Hc:是表示材料磁化难易程度的量,取决于材料的成分及缺陷(杂质、应力等)。
磁导率μ:是磁滞回线上任何点所对应的B与H的比值,与器件工作状态密切相关。
初始磁导率μi、最大磁导率μm、微分磁导率μd、振幅磁导率μa、有效磁导率μe、脉冲磁导率μp。
居里温度Tc:铁磁物质的磁化强度随温度升高而下降,达到某一温度时,自发磁化消失,转变为顺磁性,该临界温度为居里温度。它确定了磁性器件工作的上限温度。
损耗P:磁滞损耗Ph及涡流损耗Pe P = Ph + Pe = af + bf2+ c Pe ∝ f2 t2 / ,ρ 降低,
磁滞损耗Ph的方法是降低矫顽力Hc;降低涡流损耗Pe 的方法是减薄磁性材料的厚度t 及提高材料的电阻率ρ。在自由静止空气中磁芯的损耗与磁芯的温升关系为:
总功率耗散(mW)/表面积(cm2)
3. 软磁材料的磁性参数与器件的电气参数之间的转换
在设计软磁器件时,首先要根据电路的要求确定器件的电压~电流特性。器件的电压~电流特性与磁芯的几何形状及磁化状态密切相关。设计者必须熟悉材料的磁化过程并拿握材料的磁性参数与器件电气参数的转换关系。设计软磁器件通常包括三个步骤:正确选用磁性材料;合理确定磁芯的几何形状及尺寸;根据磁性参数要求,模拟磁芯的工作状态得到相应的电气参数。

二、软磁材料的发展及种类
1. 软磁材料的发展
软磁材料在工业中的应用始于19世纪末。随着电力工及电讯技术的兴起,开始使用低碳钢制造电机和变压器,在电话线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细小的铁粉、氧化铁、细铁丝等。到20世纪初,研制出了硅钢片代替低碳钢,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降低了损耗。直至现在硅钢片在电力工业用软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高导磁材料的发展,出现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雷达、电视广播、集成电路的发明等,对软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产出了软磁合金薄带及软磁铁氧体材料。进入70年代,随着电讯、自动控制、计算机等行业的发展,研制出了磁头用软磁合金,除了传统的晶态软磁合金外,又兴起了另一类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
2. 常用软磁磁芯的种类
铁、钴、镍三种铁磁性元素是构成磁性材料的基本组元。
按(主要成分、磁性特点、结构特点)制品形态分类:
(1) 粉芯类: 磁粉芯,包括:铁粉芯、铁硅铝粉芯、高磁通量粉芯(High Flux)、坡莫合金粉芯(MPP)、铁氧体磁芯
(2) 带绕铁芯:硅钢片、坡莫合金、非晶及纳米晶合金
三 常用软磁磁芯的特点及应用
(一) 粉芯类
1. 磁粉芯
磁粉芯是由铁磁性粉粒与绝缘介质混合压制而成的一种软磁材料。由于铁磁性颗粒很小(高频下使用的为0.5~5 微米),又被非磁性电绝缘膜物质隔开,因此,一方面可以隔绝涡流,材料适用于较高频率;另一方面由于颗粒之间的间隙效应,导致材料具有低导磁率及恒导磁特性;又由于颗粒尺寸小,基本上不发生集肤现象,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也就较为稳定。主要用于高频电感。磁粉芯的磁电性能主要取决于粉粒材料的导磁率、粉粒的大小和形状、它们的填充系数、绝缘介质的含量、成型压力及热处理工艺等。
常用的磁粉芯有铁粉芯、坡莫合金粉芯及铁硅铝粉芯三种。
磁芯的有效磁导率μe及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μe = DL/4N2S × 109
其中:D 为磁芯平均直径(cm),L为电感量(享),N 为绕线匝数,S为磁芯有效截面积(cm2)。
(1) 铁粉芯
常用铁粉芯是由碳基铁磁粉及树脂碳基铁磁粉构成。在粉芯中价格最低。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1.4T左右;磁导率范围从22~100;初始磁导率μi随频率的变化稳定性好;直流电流叠加性能好;但高频下损耗高。

铁粉芯初始磁导率随直流磁场强度的变化
铁粉芯初始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
(2). 坡莫合金粉芯
坡莫合金粉芯主要有钼坡莫合金粉芯(MPP)及高磁通量粉芯(High Flux)。
MPP 是由81%Ni、2%Mo及Fe粉构成。主要特点是: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7500Gs左右;磁导率范围大,从14~550;在粉末磁芯中具有最低的损耗;温度稳定性极佳,广泛用于太空设备、露天设备等;磁致伸缩系数接近零,在不同的频率下工作时无噪声产生。主要应用于300kHz以下的高品质因素Q滤波器、感应负载线圈、谐振电路、在对温度稳定性要求高的LC电路上常用、输出电感、功率因素补偿电路等, 在AC电路中常用, 粉芯中价格最贵。
高磁通粉芯HF是由50%Ni、50%Fe粉构成。主要特点是: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15000Gs 左右;磁导率范围从14~160;在粉末磁芯中具有最高的磁感应强度,最高的直流偏压能力;磁芯体积小。主要应用于线路滤波器、交流电感、输出电感、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等, 在DC 电路中常用,高DC 偏压、高直流电和低交流电上用得多。价格低于MPP。
(3) 铁硅铝粉芯(Kool Mμ Cores)
铁硅铝粉芯由9%Al、5%Si, 85%Fe粉构成。主要是替代铁粉芯,损耗比铁粉芯低80%,可在8kHz以上频率下使用;饱和磁感在1.05T 左右;导磁率从26~125;磁致伸缩系数接近0,在不同的频率下工作时无噪声产生;比MPP有更高的DC偏压能力;具有最佳的性能价格比。主要应用于交流电感、输出电感、线路滤波器、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等。有时也替代有气隙铁氧体作变压器铁芯使用。
2. 软磁铁氧体(Ferrites)
软磁铁氧体是以Fe2O3为主成分的亚铁磁性氧化物,采用粉末冶金方法生产。有Mn-Zn、Cu-Zn、Ni-Zn等几类,其中Mn-Zn铁氧体的产量和用量最大,Mn-Zn铁氧体的电阻率低,为1~10 欧姆-米,一般在100kHZ 以下的频率使用。Cu-Zn、Ni-Zn铁氧体的电阻率为102~104 欧姆-米,在100kHz~10 兆赫的无线电频段的损耗小,多用在无线电用天线线圈、无线电中频变压器。磁芯形状种类丰富,有E、I、U、EC、ETD形、方形(RM、EP、PQ)、罐形(PC、RS、DS)及圆形等。在应用上很方便。由于软磁铁氧体不使用镍等稀缺材料也能得到高磁导率,粉末冶金方法又适宜于大批量生产,因此成本低,又因为是烧结物硬度大、对应力不敏感,在应用上很方便。而且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特性稳定,在150kHz以下基本保持不变。随着软磁铁氧体的出现,磁粉芯的生产大大减少了,很多原来使用磁粉芯的地方均被软磁铁氧体所代替。
国内外铁氧体的生产厂家很多,在此仅以美国的Magnetics公司生产的Mn-Zn铁氧体为例介绍其应用状况。分为三类基本材料:电信用基本材料、宽带及EMI材料、功率型材料。
电信用铁氧体的磁导率从750~2300, 具有低损耗因子、高品质因素Q、稳定的磁导率随温度/时间关系, 是磁导率在工作中下降最慢的一种,约每10年下降3%~4%。广泛应用于高Q滤波器、调谐滤波器、负载线圈、阻抗匹配变压器、接近传感器。宽带铁氧体也就是常说的高导磁率铁氧体,磁导率分别有5000、10000、15000。其特性为具有低损耗因子、高磁导率、高阻抗/频率特性。广泛应用于共模滤波器、饱和电感、电流互感器、漏电保护器、绝缘变压器、信号及脉冲变压器,在宽带变压器和EMI上多用。功率铁氧体具有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为4000~5000Gs。另外具有低损耗/频率关系和低损耗/温度关系。也就是说,随频率增大、损耗上升不大;随温度提高、损耗变化不大。广泛应用于功率扼流圈、并列式滤波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开关电源电感、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二) 带绕铁芯
1. 硅钢片铁芯
硅钢片是一种合金,在纯铁中加入少量的硅(一般在4.5%以下)形成的铁硅系合金称为硅钢。该类铁芯具有最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值为20000Gs;由于它们具有较好的磁电性能,又易于大批生产,价格便宜,机械应力影响小等优点,在电力电子行业中获得极为广泛的应用,如电力变压器、配电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等铁芯。是软磁材料中产量和使用量最大的材料。也是电源变压器用磁性材料中用量最大的材料。特别是在低频、大功率下最为适用。常用的有冷轧硅钢薄板DG3、冷轧无取向电工钢带DW、冷轧取向电工钢带DQ,适用于各类电子系统、家用电器中的中、小功率低频变压器和扼流圈、电抗器、电感器铁芯,这类合金韧性好,可以冲片、切割等加工,铁芯有叠片式及卷绕式。但高频下损耗急剧增加,一般使用频率不超过400Hz。从应用角度看,对硅钢的选择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磁性和成本。对小型电机、电抗器和继电器,可选纯铁或低硅钢片;对于大型电机,可选高硅热轧硅钢片、单取向或无取向冷轧硅钢片;对变压器常选用单取向冷轧硅钢片。在工频下使用时,常用带材的厚度为0.2~0.35毫米;在400Hz下使用时,常选0.1毫米厚度为宜。厚度越薄,价格越高。
2. 坡莫合金
坡莫合金常指铁镍系合金,镍含量在30~90%范围内。是应用非常广泛的软磁合金。通过适当的工艺,可以有效地控制磁性能,比如超过105的初始磁导率、超过106的最大磁导率、低到2‰奥斯特的矫顽力、接近1或接近0的矩形系数,具有面心立方晶体结构的坡莫合金具有很好的塑性,可以加工成1μm的超薄带及各种使用形态。常用的合金有1J50、1J79、1J85等。1J50 的饱和磁感应强度比硅钢稍低一些,但磁导率比硅钢高几十倍,铁损也比硅钢低2~3倍。做成较高频率(400~8000Hz)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小,适合制作100W以下小型较高频率变压器。1J79 具有好的综合性能,适用于高频低电压变压器,漏电保护开关铁芯、共模电感铁芯及电流互感器铁芯。1J85 的初始磁导率可达十万105以上,适合于作弱信号的低频或高频输入输出变压器、共模电感及高精度电流互感器等。
3. 非晶及纳米晶软磁合金(Amorphous and Nanocrystalline alloys)
硅钢和坡莫合金软磁材料都是晶态材料,原子在三维空间做规则排列,形成周期性的点阵结构,存在着晶粒、晶界、位错、间隙原子、磁晶各向异性等缺陷,对软磁性能不利。从磁性物理学上来说,原子不规则排列、不存在周期性和晶粒晶界的非晶态结构对获得优异软磁性能是十分理想的。非晶态金属与合金是70年代问世的一个新型材料领域。它的制备技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而是采用了冷却速度大约为每秒一百万度的超急冷凝固技术,从钢液到薄带成品一次成型,比一般冷轧金属薄带制造工艺减少了许多中间工序,这种新工艺被人们称之为对传统冶金工艺的一项革命。由于超急冷凝固,合金凝固时原子来不及有序排列结晶,得到的固态合金是长程无序结构,没有晶态合金的晶粒、晶界存在,称之为非晶合金,被称为是冶金材料学的一项革命。这种非晶合金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能,如优异的磁性、耐蚀性、耐磨性、高的强度、硬度和韧性,高的电阻率和机电耦合性能等。由于它的性能优异、工艺简单,从80年代开始成为国内外材料科学界的研究开发重点。目前美、日、德国已具有完善的生产规模,并且大量的非晶合金产品逐渐取代硅钢和坡莫合金及铁氧体涌向市场。
我国自从70年代开始了非晶态合金的研究及开发工作,经过“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完成,共取得科研成果134项,国家发明奖2项,获专利16项,已有近百个合金品种。钢铁研究总院现具有4条非晶合金带材生产线、一条非晶合金元器件铁芯生产线。生产各种定型的铁基、铁镍基、钴基和纳米晶带材及铁芯,适用于逆变电源、开关电源、电源变压器、漏电保护器、电感器的铁芯元件,年产值近2000万元。“九五”正在建立千吨级铁基非晶生产线,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
目前,非晶软磁合金所达到的最好单项性能水平为:
初始磁导率 μo = 14 × 104
钴基非晶最大磁导率 μm= 220 × 104
钴基非晶矫顽力 Hc = 0.001 Oe
钴基非晶矩形比 Br/Bs = 0.995
钴基非晶饱和磁化强度 4πMs = 18300Gs
铁基非晶电阻率 ρ= 270μΩ/cm
常用的非晶合金的种类有:铁基、铁镍基、钴基非晶合金以及铁基纳米晶合金。其国家牌号及性能特点见表及图所示,为便于对比,也列出晶态合金硅钢片、坡莫合金1J79 及铁氧体的相应性能。这几类材料各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方面得到应用。
牌号基本成分和特征:
1K101 Fe-Si-B 系快淬软磁铁基合金
1K102 Fe-Si-B-C 系快淬软磁铁基合金
1K103 Fe-Si-B-Ni 系快淬软磁铁基合金
1K104 Fe-Si-B-Ni Mo 系快淬软磁铁基合金
1K105 Fe-Si-B-Cr(及其他元素)系快淬软磁铁基合金
1K106 高频低损耗Fe-Si-B 系快淬软磁铁基合金
1K107 高频低损耗Fe-Nb-Cu-Si-B 系快淬软磁铁基纳米晶合金
1K201 高脉冲磁导率快淬软磁钴基合金
1K202 高剩磁比快淬软磁钴基合金
1K203 高磁感低损耗快淬软磁钴基合金
1K204 高频低损耗快淬软磁钴基合金
1K205 高起始磁导率快淬软磁钴基合金
1K206 淬态高磁导率软磁钴基合金
1K501 Fe-Ni-P-B 系快淬软磁铁镍基合金
1K502 Fe-Ni-V-Si-B 系快淬软磁铁镍基合金
400Hz: 硅钢铁芯 非晶铁芯
功率(W) 45 45
铁芯损耗(W) 2.4 1.3
激磁功率(VA) 6.1 1.3
总重量(g) 295 276
(1)铁基非晶合金(Fe-based amorphous alloys)
铁基非晶合金是由80%Fe及20%Si,B类金属元素所构成,它具有高饱和磁感应强度(1.54T),铁基非晶合金与硅钢的损耗比较

磁导率、激磁电流和铁损等各方面都优于硅钢片的特点,特别是铁损低(为取向硅钢片的1/3-1/5),代替硅钢做配电变压器可节能60-70%。铁基非晶合金的带材厚度为0.03mm左右,广泛应用于配电变压器、大功率开关电源、脉冲变压器、磁放大器、中频变压器及逆变器铁芯, 适合于10kHz 以下频率使用
2)铁镍基、钴基非晶合金(Fe-Ni based-amorphous alloy)
铁镍基非晶合金是由40%Ni、40%Fe及20%类金属元素所构成,它具有中等饱和磁感应强度〔0.8T〕、较高的初始磁导率和很高的最大磁导率以及高的机械强度和优良的韧性。在中、低频率下具有低的铁损。空气中热处理不发生氧化,经磁场退火后可得到很好的矩形回线。价格比1J79便宜30-50%。铁镍基非晶合金的应用范围与中镍坡莫合金相对应, 但铁损和高的机械强度远比晶态合金优越;代替1J79,广泛用于漏电开关、精密电流互感器铁芯、磁屏蔽等。铁镍基非晶合金是国内开发最早,也是目前国内非晶合金中应用量最大的非晶品种,年产量近200吨左右.空气中热处理不发生氧化铁镍基非晶合金( 1K503)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美国专利权。
(4) 铁基纳米晶合金(Nanocrystalline alloy)
铁基纳米晶合金是由铁元素为主,加入少量的Nb、Cu、Si、B元素所构成的合金经快速凝固工艺所形成的一种非晶态材料,这种非晶态材料经热处理后可获得直径为10-20 nm的微晶,弥散分布在非晶态的基体上,被称为微晶、纳米晶材料或纳米晶材料。纳米晶材料具有优异的综合磁性能:高饱和磁感(1.2T)、高初始磁导率(8×104)、低Hc(0.32A/M), 高磁感下的高频损耗低(P0.5T/20kHz=30W/kg),电阻率为80μΩ/cm,比坡莫合金(50-60μΩ/cm)高, 经纵向或横向磁场处理,可得到高Br(0.9)或低Br 值(1000Gs)。是目前市场上综合性能最好的材料;适用频率范围:50Hz-100kHz,最佳频率范围:20kHz-50kHz。广泛应用于大功率开关电源、逆变电源、磁放大器、高频变压器、高频变换器、高频扼流圈铁芯、电流互感器铁芯、漏电保护开关、共模电感铁芯。
(三)常用软磁磁芯的特点比较
1. 磁粉芯、铁氧体的特点比较:
MPP 磁芯:使用安匝数< 200,50Hz~1kHz, μe :125 ~ 500 ; 1 ~ 10kHz; μe :125 ~ 200; > 100kHz:μe: 10 ~ 125
HF 磁芯:使用安匝数< 500,能使用在较大的电源上,在较大的磁场下不易被饱和,能保证电感的最小直流漂移,μe :20 ~ 125
铁粉芯:使用安匝数>800, 能在高的磁化场下不被饱和, 能保证电感值最好的交直流叠加稳定性。在200kHz以内频率特性稳定;但高频损耗大,适合于10kHz以下使用。
FeSiAlF磁芯:代替铁粉芯使用,使用频率可大于8kHz。DC偏压能力介于MPP与HF之间。
铁氧体:饱和磁密低(5000Gs),DC偏压能力最小
3. 硅钢、坡莫合金、非晶合金的特点比较:
硅钢和FeSiAl 材料具有高的饱和磁感应值Bs,但其有效磁导率值低,特别是在高频范围内;
坡莫合金具有高初始磁导率、低矫顽力和损耗,磁性能稳定,但Bs 不够高,频率大于20kHz时,损耗和有效磁导率不理想,价格较贵,加工和热处理复杂;
钴基非晶合金具有高的磁导率、低Hc、在宽的频率范围内有低损耗,接近于零的饱和磁致伸缩系数,对应力不敏感,但是Bs 值低,价格昂贵;
铁基非晶合金具有高Bs值、价格不高,但有效磁导率值较低。
纳米晶合金的磁导率、Hc值接近晶态高坡莫合金及钴基非晶,且饱和磁感Bs与中镍坡莫合金相当,热处理工艺简单,是一种理想的廉价高性能软磁材料;虽然纳米晶合金的Bs值低于铁基非晶和硅钢,但其在高磁感下的高频损耗远低于它们,并具有更好的耐蚀性和磁稳定性。纳米晶合金与铁氧体相比,在低于50kHz时,在具有更低损耗的基础上具有高2至3倍的工作磁感,磁芯体积可小一倍以上。
四、几种常用磁性器件中磁芯的选用及设计
开关电源中使用的磁性器件较多,其中常用的软磁器件有:作为开关电源核心器件的主变压器(高频功率变压器)、共模扼流圈、高频磁放大器、滤波阻流圈、尖峰信号抑制器等。不同的器件对材料的性能要求各不相同,如表所示为各种不同器件对磁性材料的性能要求。
(一)、高频功率变压器
变压器铁芯的大小取决于输出功率和温升等。变压器的设计公式如下:
P=KfNBSI×10-6T=hcPc+hWPW
其中,P为电功率;K为与波形有关的系数;f为频率;N为匝数;S为铁芯面积;B为工作磁感;I为电流;T为温升;Pc为铁损;PW为铜损;hc和hW为由实验确定的系数。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高的工作磁感B可以得到大的输出功率或减少体积重量。但B值的增加受到材料的Bs值的限制。而频率f可以提高几个数量级,从而有可能使体积重量显著减小。而低的铁芯损耗可以降低温升,温升反过来又影响使用频率和工作磁感的选取。一般来说,开关电源对材料的主要要求是:尽量低的高频损耗、足够高的饱和磁感、高的磁导率、足够高的居里温度和好的温度稳定性,有些用途要求较高的矩形比,对应力等不敏感、稳定性好,价格低。单端式变压器因为铁芯工作在磁滞回线的第一象限,对材料磁性的要求有别于前述主变压器。它实际上是一只单端脉冲变压器,因而要求具有大的B=Bm-Br,即磁感Bm和剩磁Br之差要大; 同时要求高的脉冲磁导率。特别是对于单端反激式开关主变压器,或称储能变压器,要考虑储能要求。
线圈储能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材料的工作磁感Bm值或电感量L, 另一个是工作磁场Hm或工作电流I,储能W=1/2LI2。这就要求材料有足够高的Bs值和合适的磁导率,常为宽恒导磁材料。对于工作在±Bm之间的变压器来说,要求其磁滞回线的面积,特别是在高频下的回线面积要小,同时为降低空载损耗、减小励磁电流,应有高磁导率,最合适的为封闭式环形铁芯,其磁滞回线见图所示,这种铁芯用于双端或全桥式工作状态的器件中。

通常,金属晶态材料要降低高频下的铁损是不容易的,而对于非晶合金来说,它们由于不存在磁晶各向异性、金属夹杂物和晶界等,此外它不存在长程有序的原子排列,其电阻率比一般的晶态合金高2-3倍,加之快冷方法一次形成厚度15-30微米的非晶薄带,特别适用于高频功率输出变压器。已广泛应用于逆变弧焊电源、单端脉冲变压器、高频加热电源、不停电电源、功率变压器、通讯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和高能加速器等铁芯,在频率20-50kHz、功率50kW以下,是变压器最佳磁芯材料。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逆变弧焊电源单端脉冲变压器,具有高频大功率的特点,因此要求变压器铁芯材料具有低的高频损耗、高的饱和磁感Bs和低的Br以获得大的工作磁感B,使焊机体积和重量减小。常用的用于高频弧焊电源的铁芯材料为铁氧体,虽然由于其电阻率高而具有低的高频损耗, 但其温度稳定性较差,工作磁感较低,变压器体积和重量较大,已不能满足新型弧焊机的要求。采用纳米晶环形铁芯后,由于其具有高的Bs 值(Bs>1.2T),高的ΔB 值(ΔB>0.7T),很高的脉冲磁导率和低的损耗,频率可达100kHz. 可使铁芯的体积和重量大为减小。近年来逆变焊机已应用纳米晶铁芯达几万只,用户反映用纳米晶变压器铁芯再配以非晶高频电感制成的焊机,不仅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而且电弧稳定、飞溅小、动态特性好、效率高及可靠性高。这种环形纳米晶铁芯还可用于中高频加热电源、脉冲变压器、不停电电源、功率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和高能加速器等装置中。可根据开关电源的频率选用磁芯材料。
环形纳米晶铁芯具有很多优点,但它也有绕线困难的不利因素。为了在匝数较多时绕线方便,可选用高频大功率C 型非晶纳米晶铁芯。采用低应力粘结剂固化及新的切割工艺制成的非晶纳米晶合金C 型铁芯的性能明显优于硅钢C 型铁芯。目前这种铁芯已批量用于逆变焊机和切割机等。逆变焊机主变压器铁芯和电抗器铁芯系列有: 120A、160A、200A、250A、315A、400A、500A、630A 系列。
(二)、脉冲变压器铁芯
脉冲变压器是用来传输脉冲的变压器。当一系列脉冲持续时间为td (μs)、脉冲幅值电压
为Um (V)的单极性脉冲电压加到匝数为N 的脉冲变压器绕组上时,在每一个脉冲结束时,铁芯中的磁感应强度增量ΔB (T)为: ΔB = Um td / NSc × 10-2 其中Sc为铁芯的有效截面积(cm2)。即磁感应强度增量ΔB 与脉冲电压的面积(伏秒乘积)成正比。对输出单向脉冲时,ΔB=Bm-Br , 如果在脉冲变压器铁芯上加去磁绕组时,ΔB = Bm + Br 。在脉冲状态下,由动态脉冲磁滞回线的ΔB 与相应的ΔHp 之比为脉冲磁导率μp。理想的脉冲波形是指矩形脉冲波,由于电路的参数影响,实际的脉冲波形与矩形脉冲有所差异,经常会发生畸变。比如脉冲前沿的上升时间tr 与脉冲变压器的漏电感Ls、绕组和结构零件导致的分布电容Cs 成比例,脉冲顶降λ 与励磁电感Lm成反比,另外涡流损耗因素也会影响输出的脉冲波形。
脉冲变压器的漏电感 Ls = 4βπN21 lm / h
脉冲变压器的初级励磁电感 Lm = 4μπp Sc N2 / l ×10-9
涡流损耗 Pe = Um d2td lF / 12 N21 Scρ
β为与绕组结构型式有关的系数,lm为绕组线圈的平均匝长,h 为绕组线圈的宽度,N1为初级绕组匝数,l为铁芯的平均磁路长度,Sc为铁芯的截面积,μp为铁芯的脉冲磁导率,ρ 为铁芯材料的电阻率,d为铁芯材料的厚度,F为脉冲重复频率。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在给定的匝数和铁芯截面积时,脉冲宽度愈大,要求铁芯材料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量ΔB 也越大;在脉冲宽度给定时,提高铁芯材料的磁感应强度变化量ΔB,可以大大减少脉冲变压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磁化绕组的匝数,即可缩小脉冲变压器的体积。要减小脉冲波形前沿的失真,应尽量减小脉冲变压器的漏电感和分布电容,为此需使脉冲变压器的绕组匝数尽可能的少,这就要求使用具有较高脉冲磁导率的材料。为减小顶降,要尽可能的提高初级励磁电感量Lm,这就要求铁芯材料具有较高的脉冲磁导率μp。为减小涡流损耗,应选用电阻率高、厚度尽量薄的软磁带材作为铁芯材料,尤其是对重复频率高、脉冲宽度大的脉冲变压器更是如此。
脉冲变压器对铁芯材料的要求为:
① 高饱和磁感应强度Bs 值;
② 高的脉冲磁导率,能用较小的铁芯尺寸获得足够大的励磁电感;
③ 大功率单极性脉冲变压器要求铁芯具有大的磁感应强度增量ΔB,使用低剩磁感应材料;当采用附加直流偏磁时,要求铁芯具有高矩形比,小矫顽力Hc。
④ 小功率脉冲变压器要求铁芯的起始脉冲磁导率高;
⑤ 损耗小。
铁氧体磁芯的电阻率高、频率范围宽、成本低,在小功率脉冲变压器中应用较多,但其ΔB
和μp 均较低,温度稳定性差,一般用于对顶降和后沿要求不高的场合。
(三). 电感器磁芯
铁芯电感器是一种基本元件,在电路中电感器对于电流的变化具有阻抗的作用, 在电子设备中应用极为广泛。对电感器的主要要求有以下几点:
① 在一定温度下长期工作时,电感器的电感量随时间的变化率应保持最小;
② 在给定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内,电感量的温度系数应保持在容许限度之内;
③ 电感器的电损耗和磁损耗低;
④ 非线性歧变小;
⑤ 价格低,体积小。
电感元件与电感量L、品质因素Q、铁芯重量W、绕线的直流电阻R 有着密切的关系。
电感L 抗拒交流电流的能力用感抗值ZL来表示: ZL = 2πfL , 频率f 越高,感抗值ZL 越大?/ca>
回答者:←‰與龍共舞 - 初学弟子 一级 6-5 21:12

1. 磁粉芯、铁氧体的特点比较:
MPP 磁芯:使用安匝数< 200,50Hz~1kHz, μe :125 ~ 500 ; 1 ~ 10kHz; μe :125 ~ 200; > 100kHz:μe: 10 ~ 125
HF 磁芯:使用安匝数< 500,能使用在较大的电源上,在较大的磁场下不易被饱和,能保证电感的最小直流漂移,μe :20 ~ 125
铁粉芯:使用安匝数>800, 能在高的磁化场下不被饱和, 能保证电感值最好的交直流叠加稳定性。在200kHz以内频率特性稳定;但高频损耗大,适合于10kHz以下使用。
FeSiAlF磁芯:代替铁粉芯使用,使用频率可大于8kHz。DC偏压能力介于MPP与HF之间。
铁氧体:饱和磁密低(5000Gs),DC偏压能力最小
3. 硅钢、坡莫合金、非晶合金的特点比较:
硅钢和FeSiAl 材料具有高的饱和磁感应值Bs,但其有效磁导率值低,特别是在高频范围内;
坡莫合金具有高初始磁导率、低矫顽力和损耗,磁性能稳定,但Bs 不够高,频率大于20kHz时,损耗和有效磁导率不理想,价格较贵,加工和热处理复杂;
钴基非晶合金具有高的磁导率、低Hc、在宽的频率范围内有低损耗,接近于零的饱和磁致伸缩系数,对应力不敏感,但是Bs 值低,价格昂贵;
铁基非晶合金具有高Bs值、价格不高,但有效磁导率值较低。
纳米晶合金的磁导率、Hc值接近晶态高坡莫合金及钴基非晶,且饱和磁感Bs与中镍坡莫合金相当,热处理工艺简单,是一种理想的廉价高性能软磁材料;虽然纳米晶合金的Bs值低于铁基非晶和硅钢,但其在高磁感下的高频损耗远低于它们,并具有更好的耐蚀性和磁稳定性。纳米晶合金与铁氧体相比,在低于50kHz时,在具有更低损耗的基础上具有高2至3倍的工作磁感,磁芯体积可小一倍以上。
四、几种常用磁性器件中磁芯的选用及设计
开关电源中使用的磁性器件较多,其中常用的软磁器件有:作为开关电源核心器件的主变压器(高频功率变压器)、共模扼流圈、高频磁放大器、滤波阻流圈、尖峰信号抑制器等。不同的器件对材料的性能要求各不相同,如表所示为各种不同器件对磁性材料的性能要求。
(一)、高频功率变压器
变压器铁芯的大小取决于输出功率和温升等。变压器的设计公式如下:
P=KfNBSI×10-6T=hcPc+hWPW
其中,P为电功率;K为与波形有关的系数;f为频率;N为匝数;S为铁芯面积;B为工作磁感;I为电流;T为温升;Pc为铁损;PW为铜损;hc和hW为由实验确定的系数。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高的工作磁感B可以得到大的输出功率或减少体积重量。但B值的增加受到材料的Bs值的限制。而频率f可以提高几个数量级,从而有可能使体积重量显著减小。而低的铁芯损耗可以降低温升,温升反过来又影响使用频率和工作磁感的选取。一般来说,开关电源对材料的主要要求是:尽量低的高频损耗、足够高的饱和磁感、高的磁导率、足够高的居里温度和好的温度稳定性,有些用途要求较高的矩形比,对应力等不敏感、稳定性好,价格低。单端式变压器因为铁芯工作在磁滞回线的第一象限,对材料磁性的要求有别于前述主变压器。它实际上是一只单端脉冲变压器,因而要求具有大的B=Bm-Br,即磁感Bm和剩磁Br之差要大; 同时要求高的脉冲磁导率。特别是对于单端反激式开关主变压器,或称储能变压器,要考虑储能要求。
线圈储能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材料的工作磁感Bm值或电感量L, 另一个是工作磁场Hm或工作电流I,储能W=1/2LI2。这就要求材料有足够高的Bs值和合适的磁导率,常为宽恒导磁材料。对于工作在±Bm之间的变压器来说,要求其磁滞回线的面积,特别是在高频下的回线面积要小,同时为降低空载损耗、减小励磁电流,应有高磁导率,最合适的为封闭式环形铁芯,其磁滞回线见图所示,这种铁芯用于双端或全桥式工作状态的器件中。

通常,金属晶态材料要降低高频下的铁损是不容易的,而对于非晶合金来说,它们由于不存在磁晶各向异性、金属夹杂物和晶界等,此外它不存在长程有序的原子排列,其电阻率比一般的晶态合金高2-3倍,加之快冷方法一次形成厚度15-30微米的非晶薄带,特别适用于高频功率输出变压器。已广泛应用于逆变弧焊电源、单端脉冲变压器、高频加热电源、不停电电源、功率变压器、通讯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和高能加速器等铁芯,在频率20-50kHz、功率50kW以下,是变压器最佳磁芯材料。

网友AP(2007-07-30):
好贴啊。    文笔极佳,
      才思敏捷,
        过目不忘,
      十年寒窗,
      博学多才,
      见多识广,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文武双全,
      雄韬伟略,
      谈吐不凡,
      谈笑风声,
      高谈阔论,
      眉飞色舞,
      运筹帷幄,
      言简意赅,
      完美无缺,
      一针见血,
      远见卓识,
      义正词严,
      一气呵成,
      大显神通,
      出口成章,
      出类拔萃,
      出神入化,
      万古流芳,
      一本正经,
      一箭双雕,
      长篇大论,
      功德无量,
      力排众议,
      力挽狂澜,
      气贯长虹,
      气势磅礴,
      气吞山河,
      坚韧不拔,
      身体力行,
      空前绝后,
      视死如归,
      英姿焕发,
      奉公守法,
      艰苦奋斗,
      忠贞不渝,
      舍己为人,
      大公无私,
      一尘不染,
      一鸣惊人,
      叱诧风云,
      排山倒海,
      惊涛骇浪,
      雷霆万钧,
      惊心动魄,
      横扫千军,
      惊天动地,
      见缝插针,
      无孔不入,
      千篇一律,
      口诛笔伐,
      文从字顺,
      十全十美,
      无懈可击,
      无与伦比,
      励精图治,
      壮志凌云,
      高瞻远瞩,
      忍辱负重,
      盖世无双,
      龙飞凤舞,
      一丝不苟,
      身兼数职,
      日理万机,
      明察秋毫,
      英明果断,
      分身有术,
      孜孜不倦,
      吾等楷模

网友AP:
文笔极佳,
      才思敏捷,
        过目不忘,
      十年寒窗,
      博学多才,
      见多识广,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文武双全,
      雄韬伟略,
      谈吐不凡,
      谈笑风声,
      高谈阔论,
      眉飞色舞,
      运筹帷幄,
      言简意赅,
      完美无缺,
      一针见血,
      远见卓识,
      义正词严,
      一气呵成,
      大显神通,
      出口成章,
      出类拔萃,
      出神入化,
      万古流芳,
      一本正经,
      一箭双雕,
      长篇大论,
      功德无量,
      力排众议,
      力挽狂澜,
      气贯长虹,
      气势磅礴,
      气吞山河,
      坚韧不拔,
      身体力行,
      空前绝后,
      视死如归,
      英姿焕发,
      奉公守法,
      艰苦奋斗,
      忠贞不渝,
      舍己为人,
      大公无私,
      一尘不染,
      一鸣惊人,
      叱诧风云,
      排山倒海,
      惊涛骇浪,
      雷霆万钧,
      惊心动魄,
      横扫千军,
      惊天动地,
      见缝插针,
      无孔不入,
      千篇一律,
      口诛笔伐,
      文从字顺,
      十全十美,
      无懈可击,
      无与伦比,
      励精图治,
      壮志凌云,
      高瞻远瞩,
      忍辱负重,
      盖世无双,
      龙飞凤舞,
      一丝不苟,
      身兼数职,
      日理万机,
      明察秋毫,
      英明果断,
      分身有术,
      孜孜不倦,
      吾等楷模

网友AQ:
芯片级维修果然厉害!

网友AR(2007-09-21):
请问:芯片级维修个具体问题。
电脑开关电源,用的IC是KA3511,现在故障现在是不能启动,什么都没有发现坏,把绿色线接地强行启动电源,只见各种输出电压,刚一建立,就漫漫消失掉,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指点??
还有,有的电源用IC上标的型号是2003,这是IC的真型号吗?也不见字母打头,感觉奇怪!

网友AS:
谢谢芯片级维修把开关电源讲得很仔细,我从事家电与工控产品维修的经验来看,要修好开关电源并非几句话告诉你就可以,首先要搞清楚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学会分柝电路才能修好开关电源。

网友AT:
俺有一块西门子24V直流电源没输出了
大家判断怎么回事

网友AH(2007-10-27):
芯片,会修电磁炉吗?通电就是烧整流桥和保险管。

网友AU:
以前公司有开关电源损坏,一扔了之,下一步的学着修修了。

网友AV(2007-12-10):
请教下: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阻值一般为多少?

网友:
请问开关变压器的初线圈阻值为多少?1欧正常吗?

网友B:
阻值取决于线圈的材质与线径,不能单纯说多少欧姆正常,检测是否正常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相同的比较一下。不过变压器坏的情况似乎不多。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AW:
    欢迎大家光临啊http://user.qzone.qq.com/497044360/blog/1196571463

网友AX(2008-01-12):
我已经帮楼主加精了,希望以后能多看你的好贴子.

网友AS:
开关电源的维修根据我的经验要多看一些开关电源的专业书,搞通原理,最后根据原理才可以谈修理.

网友AY:
元器件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公司以前就进过一批IC,就是由于质量不良,导致开关电源不起振.

网友AZ:
在研究变频器呢,需要电源方面的知识,特来学习.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B:
谢谢“FF帆”版主加精,恭喜如愿以偿申请到电源论坛的版主,支持“FF帆”版主将电源论坛的人气提升所做的努力!

关于开关电源的维修,本人在电源论坛另开一个贴子,希望大家提出问题一起探讨。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7728

网友BA:
好帖,对于我们这些刚刚接触电源维修方面的新手来说太有帮助了,给我们指明了维修的方向。感谢楼主,谢谢!永远支持!

网友BB:
这个能适应于所有开关电源维修吗?

网友BC:
开关电源我们公司的都不修理,有人回收的说可平买!
不是我不想修,是公司太有钱了,修个小东西不值

网友B:
这个能适应于所有开关电源维修吗?
---------------------------------
当然。各种开关电源,大同小异。

网友AX:
楼主大度客气了,我想问楼主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直流开关电源,输入380AV,输出220DV.
可是在维修时,我测量了整流部分,逆变部分都完好.可输出就是只有100多伏.应该是220V才对.希望楼主分析一下.

网友B:
输入380AV,输出220DV.
-----------------------
楼上说的可是输入380AC,输出220DC?我以前没见过这样的电源,有没有带开关变压器呢?如果没有,我估计跟西门子6SN之类的电源有点相似,直流输出供各路伺服驱动使用。这种电源控制比较复杂,有程序的,有一个AD转换器对电压影响比较大。

网友AX(2008-03-05):
输入380AC,输出220DC的电源,我们公司就生产这个电源.

网友M:
请问芯片大哥:TL494再这里是固定频率调宽式的吗??

网友AX:
TL494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单端正激双管式、半桥式、全桥式开关电源。

网友BD:
好东西啊!值得学习啊!我怎么就对电子电路就不懂呢?真是奇怪了!

网友BE:
顶。。长见识了。。。你好 。。开关电源前级395V正常。。。后面变压52V输出,上电后瞬间正常,但输出逐渐降为基本没有,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BE:
顶长见识啦。。你好 。。开关电源前级395V正常。。。后面变压52V输出,上电后瞬间正常,但输出逐渐降为基本没有,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BF:
好贴顶一下
楼主请问下,那电瓶车的充电器是怎么修理的
现在我一开机就是只只的想呢然后断电几秒的时候还响的?

网友BG(2008-05-27):
本人手中有一裸机变频器(没有机壳,不知品牌)220V1.5KW开关电源无输出,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在其旁边有个IC为TL3842,不知是不是好的,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网友B:
楼上:先检查TL3842的供电,通常是并在3842电源两端的电容性能下降引起无输出机率大,再就是串联的供电电阻开路,真正芯片坏的碰到的较少。

网友BH:
楼主请教了!见图,用这样的管整流是不是好些?还有,比如需要一DC12V电源,用传统的方法:   先降压,再整流,滤波,稳压.这样的除了体积区别外和专业的开关电源还有什么区别?哪种好些?

网友BI:
楼上.说得都不错我对开关电源的原理不是很清楚.所以维修很困难.经常遇到象158楼主那样的问题.请问大师们那里有学习的地方<最好是视频>

网友BJ:
请教芯片级维修有没有那种热处理中退火或回火用双平电源的原理图和维修方面的资料,先谢了,我的邮箱:djasdfgh@126.com对我真的很重要!

网友BK(2008-07-02):
大哥好,有西门子PS307电源的图纸吗?先谢谢了。306441042@QQ.COM

网友BL:
好贴,纯技术贴,支持,顶

网友BM:
我是初学者,不是很懂!

网友BN:
好贴,以后经常来看一下

网友BO(2008-10-18):
写的不错,以后要和你多学习啊 !多谢了啊!

网友BP:
修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是否损害怎么判断?

网友BQ:
学习了,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BR:
请教芯片级维修,我这里有个NEWALL的数显表坏了,经检测发现变压器的电压没有。

220V输入,15V输出,我后来从别的型号机器上拆下了一个,输出电压一样,功率小了点,我就又并联了一个同样的变压器,

送电数显表显示正常,但是我把数显表外接的数显线,数显表就一闪一闪,和从新启动一样!频繁这样,

后来我找到了个旧的数显表,同型号,将其变压器焊下,通电试,一切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BS:
不错,进来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T:
很不错的贴子,  请问后级没有输出而前级开关又基本正常工作,测494的8/11脚又有基本正常的电压,一般原因有哪些?

网友BU:
芯片级维修你好,你收徒弟么

网友BU:
芯片级维修你好:你收徒弟么

网友BU:
我的邮箱是liuguitaosy@126.com

网友BV:
看了那个电路图,哈哈 不是很懂啊

网友B:
请教芯片级维修,我这里有个NEWALL的数显表坏了,经检测发现变压器的电压没有。

220V输入,15V输出,我后来从别的型号机器上拆下了一个,输出电压一样,功率小了点,我就又并联了一个同样的变压器,

送电数显表显示正常,但是我把数显表外接的数显线,数显表就一闪一闪,和从新启动一样!频繁这样,

后来我找到了个旧的数显表,同型号,将其变压器焊下,通电试,一切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指教。。。。
---------------------------------------------------------------------------------------------------

接线是否太细了?

芯片级维修你好:你收徒弟么 ?

-------------------------------------------------

师傅倒是想要一个,徒弟的不要,呵呵!

网友B:
大量各种开关电源图纸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BW:
非常好啊。。。。。。。。。。。。。。。。。。。

网友BX:
好兮好!得多多请教了!!!!!!!!!!!!!!!!

网友BY(2008-12-02):
电脑的电源算是开关电源吗?如果是我那外壳带电了怎么修?

网友B:
电脑的电源算是开关电源吗?如果是我那外壳带电了怎么修?

------------------------------------------------------------

当然是,如假包换。外壳带电是地没有接好。

网友BZ:
跪求:sunpower
spx-6200ai 200w 开关电源图纸。

故障现象:绿色线有5v,紫色有5.2v电压,短接黑-绿电源还是不启动,应如何检修?有一只8脚的芯片型号看不清,
其中8脚接灰线,4脚接绿线。哪位高手知道请告之,先谢过!另外如何用万用表判断 3端非线性pwm开关 top224y 好坏?

网友CA:
楼主你好:

       我有一台变频的开关电源,芯片是UC3844,供电端7脚有稳定的16V电压,但8脚只有1,6V电压,4脚为1.5V电压,1脚为0.3V其它脚没有电压.不知是那里不好,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xzp: 你好,UC3844的第8脚应该有5V电压才对。你查一下是否第8脚有元件短路或漏电,特别是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CA:
我查过了,1脚\2脚和8脚上的元件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CA:
也换过了反馈上的431和光耦.

网友CB:
咱修过一次,感觉软故障难修,硬故障倒是好修。

网友CA:
好了好了,今天总算搞好了,还是电源上的电解电容不好,但我用数字表量有15.8V啊.也很稳定的.谢谢楼主!

网友CC:
及时有用,让我又节约了,又学到了技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D:
请教:丹佛士VLT2800   1.5KW上电Err.7  Err.37怎么修理呢,?有一台确定不是主板问题.谢谢

网友CE:
err7 是过压 模块确定是好的话 直流取样的电阻有可能坏了 大概是380k左右

网友CF:
好帖,真是好帖!大有收获。

网友B(2009-01-11):
开关电源电路图下载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CG:
受益非浅

网友CH:
芯片级维修:你好!看了你发表的文章领略了你对修理开关电源的见解,对我在工作中帮助很大。谢谢!

我在修理一个开关电源时碰到一时无从人手的现象:大功率开关管更换后,我在220V进线端用一个100W功率的白织灯串联(跳担灯)。通电后跳担灯一亮一暗一亮一暗,不停闪烁。24V输出端也随,暗有亮无。24V电压也到。我也检查了输出端其它元件,没发现损坏,望予以修理提示。

另有一玻璃封二极管表面标有15B1字样,是稳压二极管呢?还是其它特性二极管。 谢谢!

网友CI:
很好的帖子,以后要好好看看

网友CJ:
值得借鉴,“望、闻、问、切”经典

网友CK:
引用 楼主:
检查芯片有没有起振。
很多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供电有问题会导致不起振,常损坏的元件有串联供电电阻及并在芯片供电端的电解电容,可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CK:
至芯片级维修,能否讲一下不间断电源的工作原理吗?

最好有电路图纸,谢谢。

网友CL(2009-03-11):
真正的高招谁也不说,浪费时间和感情

网友CM:
受教了,大哥牛啊 !

网友B:
老愚公:不知为何要在220v进线端串联100w的灯泡?这样的话当回路电流大时,很大一部分电压加在灯泡上,开关电源的供电势必不足,就会造成这种现象。15B1应该是一个15V的稳压管。

李宏财你好:你在Google或百度上搜“不间断电源的工作原理”,会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CN:
问一下师傅     我厂   有一6RA70      (西门子的)  里面的保险 熔断     更换后      还是短        我怀疑是    电源   的故障       我检查   是     整流里的 二极管   击穿

请教还有可能是其他原件损坏吗

网友B:
阿龙ALONG:用万用表量一下有否短路不就知道了?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CO(2009-09-06):
我修了一台开关电源,变压器只有一组线圈,没搞懂是怎么搞的,请教!!!!!!!!!

网友CP:
过来学学,受益匪浅。

网友CQ(2017-04-11):
留个联系方式芯片级维修

网友CR(2017-06-19):
请教芯片级维修:松下伺服MCDJT3220电源IC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CS(2017-08-12):
专业生产销售高低频变压器电感 有需求可以联系 13537731024  网站www.sztoking.com

网友CT(2017-11-10):
黧黑,理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