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CPU电路板的维修

楼主(2007-02-27):
工控电路板越来越智能化,不带CPU(MPU MCU)的电路板可以说越来越少了,工控机、变频器、PLC、智能仪器仪表等无不包含了CPU(MPU MCU)芯片,有的一块板还不止一个,这类芯片结构功能复杂,引线较多,同一故障现象但可能是很多不同故障原因,牵一发而动全身,维修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如何总节这类电路板故障的共同规律,从而按部就班有章可循地去寻找故障,这是很多维修人员的愿望。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想学习一下,苦于无机会!

网友B:
只要没有把型号打磨掉的,都比较好修。

网友C:
没有软件流程结构或者功能工艺描述,维修带处理器的板子当然困难。

网友D:
我的方法是
1.查电源
检查电源,不仅要用万用表检查电压大小,还要用示波器检查电压波形
2.查晶振
检查晶振有没有起振,可以用示波器检查晶振脚的波形来查看
3.查复位
检查复位信号是不是正常,复位脉冲有没有正确送到CPU芯片的复位脚。
4.查总线
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的任何一根开路或短路都可引发故障,可以通过测试平行总线的对地电阻比较某路有没有故障来判断,或者观察各路总线的波形来判断。
5.查接口芯片
接口芯片是坏得最多的一类元件,可通过代换或专用仪器检测来判断是否损坏。

网友D:
一起探讨!

网友E:
   就怕BGA封装
  大部分板子上都有cpu和程序,没有备份的情况下不要测程序新片,至于好的方法,是没有的,因为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根本就没有图纸,就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得来,偷懒是修不好的,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D:
大家多探讨!

网友F:
目前水平只能查查电源,看看其他元件有没明显烧坏~~~~~~~~

网友G:
芯片级维修的5条回复是通行的做法,完整的步骤.

网友H:
呵呵 和大家一起学习了。

网友I:
TO: 芯片级维修
    你好!请教4脚老式晶振怎样更换为2脚晶振?

网友D:
4脚晶振不是“老式晶振”,相对来说还是“新式晶振”,这种晶振叫做“有源晶振”,即需向其提供电源,它的其中两个对角接电源,另两个对角才是振荡信号。这种晶振比两个脚的晶振有更好的稳定性,在国外的工控电子电路中早已用得很普遍。

网友I:
谢谢!
    学习了,使用2脚的可以替换,不过不用接电源队吧?

网友J(2008-09-18):
谁会修中频电炉控制板啊?MPU-2的```

网友K:
我觉得那要看是什么故障了

元件有问题可用万用表。线路有问题。那只有漫漫查喽

网友L(2009-06-30):
电路板上面换CPU,要不要软件的呀?

网友M:
看来,维修带CPU的板海是那样呀

看CPU的4个工作条件,电源,时钟,数据,复位,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过看时钟,数据的波形判断CPU是否工作了?

有些带软件的不好搞,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判断CPU不工作是软件引起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N:
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了。.触摸屏电路板烧坏..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关于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了。.触摸屏电路板烧坏..不知道从哪下手

一般是开关电源板烧坏,可以使用外接电源来代替。你先找出开关电源板输出的电原有那几组。一般常有+5V;-5V;+12V。还有些会有+15V的。另购配外接开关电源,引线接入即可。

网友P(2010-06-30):
高人在不能不能给我一份?

网友P:
能不能给我一份我的邮箱的845425254@qq.com

网友Q:
 北京中关村韩工长年承接数控机床改造工程,精修SIMENES 、 FANUC、 三菱等数控系统!免费疑难解答!!!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电话:010--59712686
手机:18901246880 13521597218
QQ:1254481113
E-mial:haodt@163.com

网友R(2016-03-14):
引用 楼主:
_1 我的方法是1.查电源检查...

如果某些芯片的内核主频频率对波型的底噪要求较高,有极少部份的晶振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测量不出来,要用更高精度的比方像频谱仪和矢网分析仪一类的将带宽频率打到很低的情况下,能看到晶振每一个波形的走动,看到底噪程度,有的晶振不合格,包括晶振输入电源纹波较大也会对晶振输出的波形质量影响很大,带来的现像是有很多的业务功能时稳定时不稳定,处于临界边摆荡。俺一毕业就维修通讯基站板,虽然相关部份的电路板和工控类似,但还是行业不同,很想有机会可以和工控行业的同行交流。俺在深圳,qq: 2510089697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谁会修中频电炉控制板啊?MPU-2的```

原来一直修基站板,主修中频数字系统控制板。

网友S(2018-05-17):
CPU板 如果没有图纸和相关资料 维修难

网友T: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

网友U(2018-06-16):
学习了,理论上容易实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