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偏方两例

楼主(2010-08-18):
一、某发动机制造企业一台进口酸碱度测试仪,开机显示某一固定画面,面板按键失效。将按键面板排线与主控板分离,发现按键阵列某两根线有20Ω左右的阻值,这种情形相对于某个键一直按下,致其他按键不起作用。按键面板是由薄膜面板制作,不能拆解复原,订做的话要重新开模,价格不菲,没有维修价值。分析20Ω电阻是由按键接触物粉末脱落引起,如果在两根线之间加20V电压,理论上有1A电流,产生20W的能量,此能量足够烧掉此短路点,如果烧掉后按键按下可以有效接触,释放后不再短路,则维修可以成功。遂将可调电源调至20V/1A输出,加两线之间数秒,复测电阻已经变为无穷大,而按下时电阻为2Ω左右。联机测试,一切按键正常!

二、某化妆品生产车间一台依马仕喷码机显示屏看不清显示界面,从侧面观察,依稀可以看到一点模糊影像,判断为对比度失调。网上没有找到此机用的显示屏资料,电路板上也没有找到可以调节对比度的可调电阻,检查所有相关的电子元件,未发现有不良现象,估计对比度是靠软件来调节,但说明书未有对对比度调节方法的说明,询问机器代理供应商,不能给出答案。生产线急用,催促快修。无奈从以下方面思考着手:以前熟悉的对比度调节电路是设计一个模拟电路,使用可调电阻调节一路加给显示屏的负压,用软件调节也不过是调节数字量,经过数模转换来控制模拟量,从而起到调节对比度的目的。电路板上有很多芯片,则对比度电路属于模拟芯片这一块,找到两个模拟芯片,一个LM324,一个LM358,LM324有4个运算放大器,LM358有1个运算放大器,如果把这5个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都改变一下,再观察效果,如果对比度发生变化,则可确定对比度是由哪个运算放大器决定。用可调电阻一词代替反馈电阻,结果当改变到LM358的一个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时,调节反馈电阻,显示器显示正常了!用此可调电阻代替反馈电阻,调至合适对比度,在电路板上用胶固定此电阻,维修完成。

网友A:
确实是偏方,很有效的偏方,不得不顶!!!!!!!!

网友B:
不但得顶,还得表扬,谢谢芯片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C:
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谢谢芯片级维修的,维修经验

我还没有用过20V/1A的电源

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多谢分享

网友E:
确实是偏方,很有效的偏方,请问楼主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F:
学习了,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G:
太牛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太牛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I:
有经验,经过分析,才可使用。

网友J:
各位高手有什么其他“偏方”也希望奉献一下。

网友K:
向高手学习,收益匪浅!

网友L:
谢谢分享,太牛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M(2010-09-17):
道理是对的,但一安培电流会不会烧毁电路板

网友N(2012-11-20):
就是没机会拜师啊!!

网友O(2015-01-03):
熟能生巧,当然还有一部分靠个人的悟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有经验,经过分析,才可使用。

网友Q:
新人报到,请各位大虾们多多帮助

网友R:
向楼主学习了 好偏方

网友S:
楼主是高手啊,芯片级维修的是牛人,我一般直接换,不管急不急

网友T:
高手经验丰富呀!      牛

网友U(2016-09-21):
确实是偏方,很有效的偏方确实是偏方,很有效的偏方,

有时候,微动开关失灵,我直接倒机油泡,

网友V(2016-12-31):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