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西门子变频器MM440通过通讯方式(RS232接口)实现电机正反转!有高手指叫吗?

楼主(2010-11-18):
我想用一台西门子S7-200可编程控制器和一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过通讯接口(RS232接口,当PLC得到指令后以报文的方式),来控制电机实现正反转。优点:线路简化,减少故障点,实现PLC与变频器无触点控制,向高手学习,请高手指叫!QQ:37483847

网友A(2011-01-18):
用西门子200中的USS库,不用编程,只要调用指令就行了,简单

网友B:
200 的端口是RS485,如果变频器那边是232的话,还需要增加232转485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