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从富士G11变频器获得两个4-20mA信号(一个为转速反馈,一个为输出电流)

楼主(2005-03-27):
我需要从富士G11变频器获得两个4-20mA信号(一个为转速反馈,一个为输出电流),请指教如何实现

网友A:
不好实现,因为G11只有一个模拟输出端.

网友B:
要从富士G11变频器获得两个4-20mA信号比较难办,但要完成你所提的一个为转速反馈,一个为输出电流功能,富士变频器倒是不难,用FMP端子做频率值用(只不过注意:此端子输出信号形式为脉冲形式),用FMA端子作为输出电流监视(注意:输出为模拟电压0-10v). 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和富士G11变频器进行RS485通讯的方式进行控制和采样频率值,电流值等等啦! 可以进一步讨论,danliren2423@163.com

网友C:
很简单,在C1与11端子间串一个24V关电源即可。。。。

网友A:
单立人说的方法可行.

网友D:
可用信号分支器这东西网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