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变频器

楼主(2005-11-11):
我的富士G9变频器总出现“ER7”故障,哪位高手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网友B:
自己查手册,应该是变频电机之间线路问题。

网友C:
请在版头搜索“富士G9  ER7”。

网友D:
同意PUTAO3579的观点

网友E: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富士G9变频器,5.5KW,全新,包装说明书都有。买来一年半时间,原来打算工程上用的,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一直没用,已过保质期,现在低价出售,2500元/台。有意向的朋友请联系,不诚无扰。我在武汉,在武汉有朋友的同志可先看货再购买。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网友F:
初始化看一下行吗?

网友G:
  是主班坏了,本公司有原装进口配件,价格优惠,如有需要请联系
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楼主:
如果主办坏了,如何检修?故障现象如下:初上电时,出现“er7”故障,按复位键故障消失,变频器运行正常,断电后在未放完电时上电,不出现故障,但如果放完电再上电,就出现“ER7”故障,复位后可运行,我设了故障自动复位,但我设的自动复位不起作用,一定要手动复位。谢谢!

网友C:
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李春发在 2005-11-12 16:05:00 发表的内容:
  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好!
--------------------------------------------------------------------------------------------
赞同这个意见。
我刚处理了一台科比的变频器,就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见过很多台富士变频器是这样的。

网友(2008-07-15):
换一块CPU板试一下

网友I: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富士变频器不只是G9,G11的也是这样,面板连接线连接不好,接触器吸合不好等都会出现这种故障,接触器的一组辅助触点就是检测用的。

网友J:
多谢李老师和各位的指点,真是接触器的问题,因为灰尘比较多造成触点接触不好,再次表示感谢了

网友K(2008-08-14):
大家好;本人这也有一台报这个故障 ,但是处理好接触器后故障依旧(25HZ一下好用没有问题),在25HZ以上就报警了,还能有哪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K:
哈哈哈,弄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哈哈哈,弄好了!!!!!!!

弄好了別光顾着笑,说说怎么弄好的。

网友M:
搞好了就好

网友K(2009-05-08):
你好:由于风机烧毁 把驱动板上的保险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