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设定

楼主(2005-01-09):
用远传压力表设定频率怎么设定。频率范围30~50。要求:压力0~2公斤50hz运转,2公斤以上变频。

网友A:
用变频器内置的PID功能。

网友B:
能再表述一下变送器和变频器的配置?

网友C:
我们用的是潜水泵:功率37kw电流80A 电缆长60米压力表0~500欧。 我们用富士FRN37P11S-4CX变频器运行时显示过载,厂家来人说过载是电机大的原因。 大家帮忙参谋一下,我们该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用pid 功能时参数怎么设置。 拜托了

网友A:
可选择功率大一级的,或把上限频率设低些。 PID参数的设置很简单,看一下说明书就OK.

网友C:
pid 设置不是简单能设定好的,它们 不是互相影响吗?请举例37kw的设定。谢谢!

网友D:
您把上限HZ设到45HZ,P=6-8,I=0。5-2只间,D的参数无须动,如果不稳定把PI两个参数反过来调。如调节不好可给我来电我帮您搞定。0539-8326075。6812786

网友C(2005-03-01):
远传压力表是0.6 公斤的,pid方式面板设定频率的范围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