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55KW跳OH1

楼主(2005-04-22):
现有一台G1155KW,上电跳OH1,哪位大虾多发表一下高见啊! 已做以下处理: 1,风机已插,无问题。 2,热传感已插,阻抗12K。 3,参数已复归。 4,换过电源驱动板,故障依旧。(应现无CPU板,没有更换过)

网友A:
风机电压是否正常?专业维修13625837915

楼主:
风机电压正常,电源驱动板,我已换了一块,故障依旧。 请问还有什么??? 谢谢!

网友B:
如果可以,把内部程序初始化一下。如在不行,除上面的原因外,你的变频器控制板有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能在买一个cpu板。

楼主:
请问内部程序初始化,怎么个设置? 参数早已复位。

网友C:
有个385的八脚贴片换一下

楼主:
哦!是哪个芯片啊?358还是385啊?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D:
风机有个速度检测传感器,如果风机转速慢,输出脉冲就低,当低与CPU的设定值机器就现OH,如果换的风机的和原来的不匹配,也会显OH,换原装的应该问题不大,控制板和驱动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个是FUJI的常见故障,13056660695

网友E:
没启动就跳OH1则很大可能是CPU板问题。

网友F:
低价提供G11大功率CPU板 JIYU12345@JX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zz88,板子什么价格. 021-64831519 张 工

网友F:
你好!请联系 JIYU12345@J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