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士G7S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3-19):
富士G7S变频器,带动电机抖动,拆掉负载后,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指针也抖动。请问如何解决,谢 谢!!

网友A:
输出缺相,更换PC922

楼主:
更换PC922后(6只都换了),故障还在.请指教.

网友B:
我知道.与我联系.并不是PC922不好

楼主:
请告之联系电话.谢谢!!!

网友C:
有几块富士G7S的主控板及驱动板.0755-26180286

网友D:
测量输出u.v.w三项电压是否平衡,如果输缺相,驱动板上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