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如果我们对PLC的程序进行在线修改,在以后的使用中,如果PLC断电,我以前做的在线修改还有效吗????

楼主(2006-01-01):
请问高手,如果我们对PLC的程序进行在线修改,在以后的使用中,如果PLC断电,我以前做的在线修改还有效吗????

网友A:
如果没有下载的话,原来的修改是无效的。另外,如果下载进程发生断电会导致CPU报错

网友B(2006-05-03):
如果修改完成了,并以正常使用PLC,那程序就储存在PLC里面,掉电不影响,除非PLC内部电池没有电了,程序才会丢失。

网友C:
在线修改后,程序就固化在里面了,当然不会丢失。QQ:50512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