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常见有那几种故障?

楼主(2005-11-03):
我是维修电工初学者,现在想学点变频器知识,以后变频器有故障自己可以搞一下。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晕哦,老兄,没有搞错吧,一般的变频器的使用手册都有啊,一般都是过流,过压,等等好多啊,你仔细看看使用手册吧,基本都一样啊

网友B:
先找本变频器的书

网友C:
我真是要叫你大哥咯
你先找一 本说明书看看吗

网友D:
我是维修电工初学者,以后变频器有故障自己可以搞一下。
难!
路漫漫长,倍加努力吧。3年工夫初见成效。先从理论开始吧。
祝你成功!

网友E:
先从最简单的做起吧!

网友F:
过流,过压,接地,过热,较常见.

网友G:
真的有那么难吗?不会吧!

网友H:
如果能上网为什么不免费赚钱??
 赚钱步骤:
     1,注册(不要一分钱)
     2,免费下载NewsBar广告条 (内存很小)
     3,上网的时候打开并且登入,自动获得新闻点.
免费注册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xiaoli1979
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xiaoli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