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变频器维修高手

楼主(2005-10-29):
我有一台型号为;DIN3380075B,的变频器,接电后出现'TH'的模样,艾默生公司说是电机温度过高,而我们并没有接电机,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其中的缘由
[或者说知道我们的变频器哪儿出了故障],请明示,谢谢.

网友A:
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检查温度感应器及其运放处理电路。

网友B:
我估计是你没接电机上的热敏电阻它才报TH.

网友C:
好象是A6,A5短接,还是A7,说明书里有.

楼主:
TO尺子;谢谢我们短接了A6和A7以后显示'ET'的 模样,再次请问是何缘故,谢谢.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假报警啊,清一下参数看看,或看看温度检测有没有问题,我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