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阿键

楼主(2005-10-29):
阿键师傅;我们没有接电机啊,就只有变频器接电的啊,

网友A:
有些变频器它有检测电机温度的功能,如果不接电机上的热敏电阻直接对变频器上电就会报过热,但可以修改参数来屏蔽的,有变频器问题可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请教阿键;说明书上说短接A6和A7但接好以后显示'ET'请问是何缘故,谢谢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