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V F7 "PUF"报警故障

楼主(2005-09-21):
请教各位高手,我公司有一台安川V F7 55KW变频器,开机就出现"PUF"报警,查手册说是:输出侧短路,我测了一下,+3对U V W三相正测分别为17K左右,反测不通(是否说明可控硅没坏?)。还有我拆开变频器检查发现主回路半导体保险丝不通(是否断定是保险丝的问题?)。     保险丝型号参数:ATOQS175-4 700VAC 175A 200KA IR     请指教!着急!在线等!

网友A:
烟台天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之“指定系统集成商”驱动维修中心,专业为您维修西门子伺服/变频器、伦茨伺服/变频器、三菱伺服/变频器,安川伺服/变频器,松下伺服,ABB伺服/变频器等驱动器等等 您所使用的驱动及工控产品超出产品质保期之后,我们为您提 供专业维修服务,具有周期短(往往两天修复),修复率高,价格合理,本着一切替客户着想、诚信合作、共同发展的宗旨,达到大家双赢的目的,使企业得以正常生产,也避免了昂贵的备件费用。

网友B:
不要盲目换保险送电。。 反相不通可能由于保险坏掉有关。保险坏一般有模块短路或电解电容不良引起,确定模块及驱动没有问题,电解电容好的后再通电测试为好啊。。。

网友C:
出现“PUF”报警表示快熔保险烧断;故障原因比较多。触发板、IGBT模块都有可能出了问题,千万不要盲目换保险送电,否则损失更大。

网友D:
“PUF”报警快熔断,故障原因:IGBT模块、驱动电路有问题,不可换保险送电。我公司可提供帮助,0519-5105272

网友A: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 0535-6934636 13782928941 王小姐

网友E:
请先检查驱动是否平衡?再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确认无误后换上同型号快熔!

网友F:
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报警一样的安川变频器30KW.找到一大堆东东损坏,其中保险烧断、模块烧坏一个、驱动电路一大片东东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