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05-02-01):
日立变频器SJ100用在跑步机上,在一个健身房里,有四、五台,开动一台、两台均无问题,第三台一开,漏电保护器就跳闸。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30mA,测单台跑步机的漏电流大约13、4mA。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线长约半米,为普通的多芯铜线。请教有什么办法能把漏电流降下来?用户不同意换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我分析漏电的来源如下: 参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4&ID=30880&replyID=178559&skin=1  所有的开关电源,为了防止对电网外泄高频干扰,都要求有滤波电路,滤波电路中的两个电容器串连接到电网的相线和零线,这两个电容器的中点接到地线。由于从电容器回流到地线的电流不流经漏电保护器零线的线圈,就构成了漏电电流。 (根据计算公式 C=I/(2*3.1416*F*U) 可以推算出这个电容器的电容量约为 0.2uF) 这两个电容器的中点若不接到地线(变频器外壳不接地),则不流经漏电保护器线圈的漏电电流即可立减,但有可能使触摸到变频器外壳的人麻电。 跑步机用于公共场合,安全设施不能马虎,跑步机必须良好接地,是否可以考虑在变频器前加一个 1:1 的电源隔离变压器,便可以使不流经漏电保护器的漏电电流降为零,非常安全的达到全部目的。

网友B:
另外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电线、电机存在分布电容,漏电电流大也是正常的,可试调低载波频率,最好每台机独立各装一个漏电保护器,供电不经原来总漏电保护器!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漏电保护器相关网页: http://www.lodestar.com.cn/dl/chanpinshouce/28645.html http://www.ebteam.net/member/dqk/txt/ld/ldbh1.htm http://hy51.yepg.com/law/fiels/069.htm

网友C:
漏电跳的原因有很多,但原理很简单,就是通电的一瞬间,输入与输出的电流不平等就跳。所以一般都是突然送电的一瞬间就调。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 你可以这样做一下就是在漏电和设备中间加一道电抗器或着交流接触器(接触器的合闸顺序一定要慢于漏电,既合漏电-喝交流接触器,而且交流接触器一定用220V并且取自该漏电下端)。 其他的方法前面介绍过。这上面说的这个方法是我试出的,原因就是变频送电前,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已得电,而且在三相四线电路中有电流回路,有效的对付漏电误动做。

网友D:
加 1:1隔离变压器是正确的。 单独一路输出单加漏电保护器不正确,他还是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