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300参数无法修改

楼主(2006-06-02):
我公司一台J300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想对参数作一些调整,却发现所有的参数都无法改变,显示参数值的状态下,按上、下键无效。肯定是在停止状态,而且也没有使用SFT端子,哪位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望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面板显示什么?看看C20值是多少?

楼主:
面板就是正常的显示,选d0就显示频率,选d2就显示电流,C20是08。现在运行是正常的,也没有跳闸。可以看各参数的值,就是无法修改,不知是怎么回事。望瞿总多多指点,先谢过。

网友A:
您有DOP吗,估计是F-25改动了,您用DOP改过来,这个参数用OPE是调整不了的!

网友B:
您好 您是那里的 ,我可以帮您看一下,我在南京,电话:025-85366937  13851638925  章叶忠

楼主:
多谢瞿总指点,这台变频器原先日立来人调过,估计是那人用DOP把参数给锁了。

楼主:
多谢章工好意。

网友C(2007-09-03):
面板就是正常的显示,选d0就显示频率,选d2就显示电流,C20是08。现在无法运行,按STOP报E10。可以看各参数的值,就是无法修改,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瞿总:一台J300-220HFE4,面板就是正常的显示,选d0就显示频率,选d2就显示电流,C20是08。现在无法运行,按STOP报E10。可以看各参数的值,就是无法修改,不知是怎么回事